超声波测距最远距离是多少

楼主(2018-02-11):
超声波测距最远距离是多少

网友A:
如果是指在空气中测量距离的话。 超声波测距:目前在工业上实际应用的,最大是196米。

网友B:
你想要多少米的,平常使用的一般是4。25米

网友C:
常用的模块的话一般三四米

网友D:
二个因素:一是要看超声波传感器发射功率;二是要看被探测物体的物理特性,例如,水泥墙壁,钢板,面积大小,表明平整程度,即要看它的反射特性。

网友D:
如果探测一堆蓬松的棉花,你估计最大能探测多大距离?

网友E:
几百米没问题,要看你具体类型!

网友F(2018-11-28):
超声波的特性决定了其测距不远。如果用雷达波、激光就厉害了吧。

网友G:
常规都是3-4m

网友H:
测量范围在0.10-5.00m,测量精度1cm,测量时与被测物体无直接接触,能够清晰稳定地显示测量结果

网友I:
几百米 一般是看周边环境

网友J:
超声波发射器向某一方向发射超声波,在发射时刻的同时开始计时,超声波在空气中传播,途中碰到障碍物就立即返回来,超声波接收器收到反射波就立即停止计时。超声波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为340m/s,根据计时器记录的时间t,就可以计算出发射点距障碍物的距离(s),即:s=340t/2 。这就是所谓的时间差测距法。 超声波测距的原理是利用超声波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为已知,测量声波在发射后遇到障碍物反射回来的时间,根据发射和接收的时间差计算出发射点到障碍物的实际距离。由此可见,超声波测距原理与雷达原理是一样的。 测距的公式表示为:L=C×T 式中L为测量的距离长度;C为超声波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T为测量距离传播的时间差(T为发射到接收时间数值的一半)。 超声波测距主要应用于倒车提醒、建筑工地、工业现场等的距离测量,虽然目前的测距量程上能达到百米,但测量的精度往往只能达到厘米数量级。 由于超声波易于定向发射、方向性好、强度易控制、与被测量物体不需要直接接触的优点,是作为液体高度测量的理想手段。在精密的液位测量中需要达到毫米级的测量精度,但是目前国内的超声波测距专用集成电路都是只有厘米级的测量精度

网友K:
得看是在什么物质中测量距离,一般的模块就3到4米

网友L:
在空气中到10m没问题,和传感器聚焦个数以及发射功率都有关系

网友M:
一般倒车雷达都是2到3米

网友N:
3、4m?吧

网友O:
如果是HC-SR04正常应该是4米左右,如果换掉其中一个电阻就可以达到7米,但是精度会下降!

网友P:
物体的话2米多一点,

网友Q:
一是要看超声波传感器发射功率;二是要看被探测物体的物理特性

网友R:
一般来说
3到4m

网友S:
测量范围在0.10-5.00m,测量精度1cm,测量时与被测物体无直接接触,能够清晰稳定地显示测量结果。由于超声波指向性强,能量消耗缓慢,在介质中传播的距离较远,因而超声波经常用于距离的测量,如测距仪和物位测量仪等都可以通过超声波来实现。利用超声波检测往往比较迅速、方便、计算简单、易于做到实时控制,并且在测量精度方面能达到工业实用的要求,因此在移动机器人的研制上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网友T:
一般普通超声波是3M左右

网友U:
有效距离不超过5米吧,最好自己试验一下

网友V:
要看具体情况,再具体分析

网友V:
要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W:
超声波模块HC-SR04的话,我的实测距离是2.3米左右,白色地板。(51+HC-SR04)

网友X:
一般是4.3米

网友Y:
5米好像

网友Z:
常用模块应该是3-5米

网友AA:
之前做避障小车用到的大概是4m左右

网友AB:
約是 1m的 距離

网友AC:
超声波测距模块有好多种类型,目前比较常用的有URM37超声波传感器默认是232接口,可以调为TTL接口,URM05大功率超声波传感器测试距离能到10米,算是目前来说测试距离比较远的一款了,另外还有比较常用的国外的几款SRF系列的超声波模块,目前的超声波模块精度能到1cm

网友AD:
声纳估计能测几公里

网友AE:
正常是3 4米

网友AF:
有条件限制,超声波的发射功率有关

网友AF:
引用 网友D:
二个因素:一是要看超声波传感器发射功率;二是要看被探测物体的物理特性,例如,水泥墙壁,钢板,面积大小 ...

一是超声波的发射功率有关
二是超声波接收设备的接收灵敏度有关

网友AG:
根据功率来定的,市场通用2米内

网友AH:
4 5  米吧。。。。。。

网友AI:
196米  应该是正确的

网友AJ:
最大应该是16米左右

网友AK(2019-06-04):
理论上可以很远,实际由于功率衰减,一般10米左右,具体看你选的模块功率大小

网友AL:
提示:雷达也是超声波,它能测多远呢?

网友AM:
有大约50到70米

网友AN:
要看你的具体类型

网友AO:
十米左右,个别回几十或上百

网友AP:
最远距离4米,最近距离2厘米

网友AQ:
要考虑你超声波发射器的功率以及介质的

网友AR:
距离跟发射功率有关,一般的上限是10m吧

网友AS:
會影響距離的因素非常多,主流是3到4米

网友AT:
最大应该是十六米左右

网友AU:
超声波测距器,可以应用于汽车倒车、建筑施工工地以及一些工业现场的位置监控,也可用于如液位、井深、管道长度的测量等场合。测量范围在0.10-5.00m,测量精度1cm,测量时与被测物体无直接接触,能够清晰稳定地显示测量结果。由于超声波指向性强,能量消耗缓慢,在介质中传播的距离较远,因而超声波经常用于距离的测量,如测距仪和物位测量仪等都可以通过超声波来实现。利用超声波检测往往比较迅速、方便、计算简单、易于做到实时控制,并且在测量精度方面能达到工业实用的要求,因此在移动机器人的研制上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网友AV:
HS_04模块的距离一般是三四米

网友AW:
5米以内

网友AX(2020-03-18):
如果想用超10米的超声测距仪,他的应用范围有哪些了

网友AY:
看不同的模块了,我最近在使用的hc-sr04的距离是4.5m,近距离够用了

网友AZ:
超声波传感器的检测范围取决于品牌和成本。 例如,非常流行的超声波测距仪HC-SR04的最大范围为4米。 一些低端超声波传感器的最大距离为3米。 但是一些用于汽车和工业应用的非常昂贵的超声波传感器可以检测到40、50甚至70米的距离。

网友BA:
这个帖子又长见识了

网友BB:
4m左右 与超声波和被测物体都有关 一坨棉花 几十厘米就测不到了 墙 铁什么的 几米没问题

网友BC:
需要精度的话最远不要超过10米

网友BD:
看功率吧

网友BE:
看你做什么用了 一般的小模块3m到4m吧

网友BF:
得看用哪个元件了,并且测的材质也有关系

网友BG(2021-06-04):
引用 网友AJ:
最大应该是16米左右

要达到这个精度,要使用什么模块

网友BH:
三四米差不多了,看你干嘛用

网友BI:
得看用的什么型号超声波,以及什么介质中测量,对效果是有影响的,像是小的非常便宜的超声波在空气中也就不到2m

网友BJ:
一般用的超声波测距模块HC-SR04,说是有2-450CM,实际要看情况

网友BK:
人耳能听到的频率是20Hz~20KHz,低于20Hz的叫次声波~高于20KHz的叫超声波~,曾经在课堂上问过老师,是不是高与20KHz的频率波都叫‘超声波“?老师的回答:是!那么~电磁波?光波、、?这些都是超20KHz的?是不是?老师回答:超声波的定义是指机械发声、物理发声,只要大于20KHz都算,因为,电磁波发生器、激光器本身就是物理存在的物质~在整个频率频谱里面~它就是一种能量转换形式,表象是形态,频率是定义。只要是超过20KHz的,不管是透视的X射线还是其他什么红外线、、射线、都可以 泛 称为超声波!(当然,这是几十年前的认识,现在细分、重新定义,不一定正确!)
如果鉴于上面的理论~那么,现在的激光制导、GPS导航都是超声波!距离是多少呢?

网友AZ:
商用产品的检测距离约为 3 到 4 米。 有些人声称他们的产品可以达到 10 米以上,但这可能需要在开放区域才能到达那么远。

网友BL:
硬件决定的,看你买什么功率的

网友BM:
超声波测距,通常在10米以内,但也有个别厂家做到几十米甚至百米的。超声波测距有以下几个特点:1、频率越高,精度也越高,但检测距离越近(空气衰减增大);2、输出功率越高、灵敏度越高,检测距离也越远(虽然是废话,但我必须写上);3、通常检测角度小的,测距范围略远

网友BN:
要看模块吧,可以查模块的资料,如果你选择HC-SR04超声波测距模块,它可提供2cm-400cm。

网友BK:
网上查到一些关于‘超声波’的资料~与我在楼上的回复相印证~!
可以用来“制导”~!
下面网址是另一个实用举例描述(无从考证!)

超声波在军事方面有什么作用,原理是什么_百度知道 (baidu.com)"

网友BO(2021-07-08):
手册上面最大是4m,但是在实际测量中达不到4m

网友BP:
3-4米

网友BP:
一般的模块都是在3-4米左右

网友BQ:
最常用的超声波测距传感器HC-SR04正常应该是2cm-4m,精度1cm,再这个范围内可以保证精度

网友BR(2022-08-29):
SGK-CF/SGK-CR这两款超声波测距模块,测距极限值能达到12米,算不算目前最好的?
部分反射物实测测距性能如下:
平整墙面:9.5m(极限值可达12m)
450cm树干:7.5m
200cm树干:5.5m
树冠:3-7m(垂直页面程度影响)
小轿车后方:5m
小轿车前方:3.8m
人体:2.5-6.5m(站位与布料反射率影响)
80cm树干:2.6m
杂草:2.2m
3mm电线:90cm
1mm钢丝绳:65cm
以上标示值为手持模块测距时,可稳定显示的最大距离值(非极限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