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控制220v的开关是不是要加继电器?

楼主(2018-02-12):
求大佬们解答,想用单片机做一个开关控制阀门。

网友A:
继电器、可控硅等都可以啊,要根据电流来

网友B:
楼主:你能不能搭出一个不用继电器的电路呢?

网友C:
用继电器电路板

网友D:
用可控硅可以,有继电器做板占地方点

网友E:
用继电器好一点,稳定,控制继电器的时候最好加一个二极管续流

网友F(2021-04-07):
在吗 楼主 程序怎么实现的

网友G:
弱电控制强电必须要加中间设备,否则,没法玩。

网友H:
可以使用继电器,隔离电流又大。

网友H:
推荐使用继电器驱动负载,继电器的过载能力比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