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7W74F做开关功能

楼主:
最近在学习电路设计,想做一个简单的按键开关功能。就选了一个TC7W74F比较简单的芯片进行学习,可是设计后,实际操作发现开关无效;用万用表测试Q脚,发现没有高低电平变化,不知道是不是电路出了问题,请老大哥们指教,特别是用过的大哥们多指教。小弟拜谢!

网友A(2018-02-12):
2,3已接在一起了,何来的导通,不导通?

网友B:
根据TC7W74F的真值表
/PR=0且/CLR=1时Q=1,
/PR=1且/CLR=0时Q=0,
/PR=1且/CLR=1时,/Q与D相连接,CK端在上升沿时,Q端才会出现高低电平翻转。
上面的电路中/PR=0且/CLR=0,不论CK端出现什么信号,Q端始终为高电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3已接在一起了,何来的导通,不导通?

不是主要判断Q嘛

网友C:
后面我参考一些电路,对调了一下引脚,结果还是不行!

参考了一下手册,还没找到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后面我参考一些电路,对调了一下引脚,结果还是不行!

参考了一下手册,还没找到原因

TC7W74F的第7脚(/PR),6脚(/CLR),均与高电平相连接后再看看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3已接在一起了,何来的导通,不导通?

2,3连接在一起目的是将D触发器变成T触发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C7W74F的第7脚(/PR),6脚(/CLR),均与高电平相连接后再看看效果。

兄弟,那么能告诉我,该怎么改嘛,小弟,初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C7W74F的第7脚(/PR),6脚(/CLR),均与高电平相连接后再看看效果。

兄弟,你太棒了。谢谢

网友B:
TC7W74F的第7脚(/PR),6脚(/CLR),均与高电平相连接后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C7W74F的第7脚(/PR),6脚(/CLR),均与高电平相连接后可以了?

是的,但是,兄弟,如果我想按下件一会才起效果,怎么处理。

网友C(2018-05-26):
引用 网友B:
TC7W74F的第7脚(/PR),6脚(/CLR),均与高电平相连接后再看看效果。

当初是接在几块板上的,现在画成一块板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