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后端开发程序员部门工作手册

楼主(2018-02-12):
部门工作手册
一、下发缘故
为提高团队协作效率, 便于前、后台人员添加功能及前、后端后期优化维护, 输出高质量的文档, 特制订此文档。本规范文档一经确认, 前、后端开发人员必须按本文档规范进行前、后台页面开发。本文档如有不对或者不合适的地方请及时提出, 经讨论决定后可以更改此文档。
1.1下发目标
1、方便代码的交流和维护。
  2、不影响编码的效率,不与大众习惯冲突。
  3、使代码更美观、阅读更方便。
  4、使代码的逻辑更清晰、更易于理解。
5、技术文档、工作总结的赞定,做事效率的提升,便于后续人员多元化发展。
1.2适用范围
本手册适用于部门全体人员,作用于软件项目开发的代码编写阶段和后期维护阶段。
1.3、程序员岗位职责
1、负责公司网站前后台服务功能的修改和升级,并保证网站软硬件平台的正常高效运行。
2、负责公司网站功能改进计划和网络安全计划的编写。
3、按照计划的时间和质量要求,对公司网站前后台功能进行修改和升级;负责网站代码的优化和维护,保证网站的运行效率。
4、每日根据公司网站业务需要开发,制作和程序修改要求,必须按时按质按量地完成日常公司网站业务的编程开发技术工作。
5、负责公司网站开发前期的测试。
6、负责对公司网站软硬设施进行安全和稳定性巡检;并负责统计和监视系统日志。
7、协助公司各部门关于软件同客户进行沟通,保持良好的客户关系,为客户提出的、客服人员无法解答的专业技术问题提供支持和回馈,保证客户的满意度。
8、负责公司网站开发所需要的软硬件的采购和选型;同时对外包编程工作的质量和进度加以监督和管理。
9、对于外包的项目的技术方面进行设计、实施跟踪和交付成果的控制和验证。保证外包项目能完全按照我方技术要求和规划完成。
10、参与需求调研、项目可行性分析、技术可行性分析和需求分析。
11、熟悉并熟练掌握公司开发的网站项目的相关技术。
12、负责及时向上级领导反馈网站开发中的情况,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改进建议。
13、参与网站开发和维护过程中重大技术问题的解决,参与首次安装调试、数据割接、用户培训和项目推广。
14、负责相关技术文档的拟订。
15、负责对业务领域内的技术发展动态。
16、负责公司网站及其相关网站改版、网站功能完善、新系统的开发工作。
17、负责公司服务器安全管理与维护及公司内部网络维护和电脑软硬件维护工作。
二、工作规范
2.1 工作要求
1、每一个项目在开始着手的第一步,一定要把需求沟通清楚,只有了解了项目的需求,才有可能真正做好一个项目。
2、工作中,将有一个无论是技术、还是经验都比较让人肯定的前辈带领,将任务详细化,详细到,每个页面、甚至是一个页面中的图片什么时候做好,做到什么程度,这样把工作进度有计划、有方向的赞定下来,做事很有效率。
3、每天的工作小结,这让我们每天都有计划的知道自己干了什么,不是漫无目的的工作。
附件: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3584.tmp.png
4、工作内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许有一天你要去其他岗位帮忙,所以同事之间的技术要互相学习,也许有一天,公司需要你发挥其他的技能帮忙,所以互相学习也是很重要的,自己的工作不能仅仅局限于自己的业务范畴。
5、提高工作的主动性,做事干脆果断,不拖泥带水。
6、工作要注重实效、注重结果,一切工作围绕着目标的完成。
7、提高大局观,是否能让其他人的工作更顺畅作为衡量工作的标尺。
8、精细化工作方式的思考和实践,虚心请教比我做的优秀的其他同事,向他们学习技术或经验。尤其作为一个新员工,所有的地方都是需要学习的,多听、多看、多想、多做、多沟通,向每一个员工学习他们身上的优秀工作习惯,丰富的专业技能,配合着实际工作不断的进步。
9、技术工作都不可能做到完美程度,毕竟技术工作太繁杂,但多付出一些,工作就会优化一些,这就需要认认真真沉下心去做事情,职业做事,诚信待人。
2.2 工作理念
在工作只要我会的,我懂的,我不会去吝啬,我会积极的去与你交流。“人强团则强,人弱团则削”,成功与收获,除了自身努力外,还需要公司团队铸造及支持。铸就有拼搏协作的队员,使得它成为一个具有务实、拼搏、创新精神的团队。
务实:公司下发的任务,下发的工作,件件都是用心去做的。团队中没有一个人在工作的时候做了工作以外的事情,都是实实在在的做跟工作相关对公司有益的事情。
拼搏:公司给的每一个任务不管它多难,如果工作没有完成,团队会晚上加班,也要尽可能的完成当天的工作。如果工作实在忙,为了赶进度团队放弃休息时间也要尽可能的使项目提前。
创新:现在我们写好的代码,保证程序正确的前提下,尽可能的提高程序的效率。
互助:小组内只要任何一个人出现技术或其它的问题,彼此都会尽可能的去帮助他,不会因为某一个人而拖住整个项目滞后。
交流:在项目开发中会及时沟通自己的收获,特别是一些针对性的技术问题,这样可以省了很多重复研究的时间,这是一笔很可观的时间。
2.3 实施方案
1、搭建部门文档平台(一般可以放在网络邻居上面)
   A、公司内部搭建文档放置平台,仅仅对于内部员工开放,访问人员需要制定名单,避免外部网络入侵等异常;
   B、平台文档为学习互助类文档,比如:公司前期类似的项目代码、学习图书、学习音频等;
   C、文档进行结构化归类放置,便于内部员工查找及相应资源查询,规避人员流动过程中,造成的文档资料等丢失;
   D、工作期间内,员工可以进行文档查询等,但是不可耽误当日工作;
   E、平台对于员工可以设置只读权限,下载权限可以给平台管理员进行控制;建议由行政人员管理;对内部员工需求下载的文件,要求管理人员进行必要的登记,为后期平台资源升级做为数据基础。
   F、平台文档上传,可以有内部员工及管理人员操作,如:平台对于员工上传文件,可以指定在上传区域;管理人员可以对于文档进行分门别类的处理;
   2、工作积分制
         理论上,员工当月的积分为100分,按照工作、考勤等情况,进行增减。实行积分制度,在于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以及创造能力。
         部分每月可以按照积分排名,指定当月的优秀员工;相应的,可以是精神嘉奖等,当然也可以是购物卡激励等;按照积分制,作为后续员工岗位调整等依据。
3、工作、生活微信群搭建
     部门人员之间的沟通及交流,应存在工作、生活的多个方面。不仅仅限制单纯的工作汇报,这样比较容易造成死群。
     如果每日工作汇报等,在上班期间忘记回复,可以在微信群进行汇报,建议上班期间把事情完毕;
     休息日等假节日期间,可以进行群互动,一般都是行政人员进行群管理,增进员工之间的情感交流,拉进员工对于公司的归属感。
4、部门资料管理
部门人员在实际工作中,都会存在个人文件总结等,这些材料构成了部门的资料库。实际工作中,可能由于人员更替,岗位调动,电脑异常等,造成部门文档的丢失,导致后续工作的开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存在人力资源浪费的隐患;但是,部门资料的梳理成册,便于后续新员工了解公司业务等,可以作为入门参考的依据,便于新员工快速进入工作状态,减少了员工岗前磨合期之间的陌生感,也可以作为部门在职人员对用户部门业务的梳理,以及文件查找的依据。
鉴于此类事件造成不良的影响,一般建议部门内部有资料管理员。一般建议是部门领导代理或指定部门熟手代理,因为放在部门平台的文档,部门领导那边比较完整。
资料管理具体实施方案:
A、部门员工做的工作总结等,可以放在部门平台,便于部门员工之间的相互交流及学习;
B、总结类文档,一般可以分为周总结、月总结等;
C、部门员工认为不错的工作文档等,部门员工可以暂放部门平台,有三天有效期,如果部门领导不认可,就机会过期失效;当然在这期间,部门领导可以把有效期设置长期;
D、部门平台数据,可以作为部门内部重要数据的备份,避免了数据丢失等异常,造成的资源损失。
、文件规范
3.1  文件命名规则
    文件名称统一用小写的英文字母、数字和下划线的组合,其中不得包含汉字、空格和特殊字符;命名原则的指导思想一是使得你自己和工作组的每一个成员能够方便的理解每一个文件的意义,二是当我们在文件夹中使用“按名称排例”的命令时,同一种大类的文件能够排列在一起,以便我们查找、修改、替换、计算负载量等等操作。
a.HTML的命名原则
引文件统一使用index.htm  index.html  index.asp文件名(小写)
各子页命名的原则首先应该以栏目名的英语翻译取单一单词为名称。例如:
关于我们 \ aboutus
信息反馈 \ feedback
\ product
如果栏目名称多而复杂并不好以英文单词命名,则统一使用该栏目名称拼音或拼音的首字母表示;
每一个目录中应该包含一个缺省html文件,文件名统一用index.htm  index.html  index.asp
b. 图片的命名原则
图片的名称分为头尾两部分,用下划线隔开,头部分表示此图片的大类性质
例如:广告、标志、菜单、按钮等等。
放置在页面顶部的广告、装饰图案等长方形的图片取名:banner
标志性的图片取名为:logo
在页面上位置不固定并且带有链接的小图片我们取名为 button
在页面上某一个位置连续出现,性质相同的链接栏目的图片我们取名: menu
装饰用的照片我们取名: pic
不带链接表示标题的图片我们取名: title
范例:banner_sohu.gif                pic_people.jpg鼠标感应效果图片命名规范为"图片名+_+on/off"。
例如:menu1_on.gif  menu1_off.gifc.javascript的命名原则
例如:广告条的javascript文件名为 ad.js  弹出窗口的javascript文件名为 pop.js
d.  动态语言文件命名原则
以性质_描述,描述可以有多个单词,用“_”隔开,性质一般是该页面得概要。
范例:register_form.asp   register_post.asp   topic_lock.asp
3.2  文件存放位置规范
_Root

cn
存放中文HTML文件
en
存放英文HTML文件
flash
存放Flash文件
images
存放图片文件
imagestudio
存放PSD源文件
flashstudio
存放flash源文件
inc
存放include文件
library
存放DW库文件
media
存放多媒体文件
project
存放工程项目资料
temp
存放客户原始资料
js
存放JavaScript脚本
css
存放CSS文件
3.3  CSS 书写规范基本原则:
CSS样式可细分为3类:自定义样式、重新定义HTML样式、链接状态样式。
1. 样式为设计师自定义的新 CSS 样式,影响被使用本样式的区域,用于完成网页中局部的样式设定。样式名 “.”+“相应样式效果描述的单词或缩写”例:“ .shadow
文字样式样式名.no”+“字号”+“行距”+“颜色缩写”例:“ .no12.no12-24
2. 义HTML样式为设计师重新定义已有的HTML标签样式,影响全部的被设定标签样式,用于统一网页中某一标签的样式定义。样式名“HTML标签”例:hr { border: 1px dotted #333333 }
3. 态样式为设计师对链接不同状态设定特殊样式,影响被使用本样式区域中的链接。
该样式写法有2种: a.nav:link    nav.a:link  第一种只能修饰标签中;第二种可以修饰所有包含有标签的其他标签。
页面内的样式加载必须用链接方式<link rel="stylesheet" type="text/css" href="style/style.css">
注意细则:
1.        协作开发及分工: i会根据各个模块, 同时根据页面相似程序, 事先写好大体框架文件, 分配给前端人员实现内部结构&表现&行为; 共用css文件base.css由i书写, 协作开发过程中, 每个页面请务必都要引入, 此文件包含reset及头部底部样式, 此文件不可随意修改;
2.        class与id的使用: id是唯一的并是父级的, class是可以重复的并是子级的, 所以id仅使用在大的模块上, class可用在重复使用率高及子级中; id原则上都是由我分发框架文件时命名的, 为JavaScript预留钩子的除外;
3.        JavaScript预留钩子的命名, 请以 js_ 起始, 比如: js_hide, js_show;
4.        class与id命名: 大的框架命名比如header/footer/wrapper/left/right之类的在2中由i统一命名.其他样式名称由 小写英文 & 数字 & _ 来组合命名, 如i_comment, fontred, width200; 避免使用中文拼音, 尽量使用简易的单词组合; 总之, 命名要语义化, 简明化.
5.        规避class与id命名(此条重要, 若有不明白请及时与i沟通):
a, 通过从属写法规避, 示例见d;
b, 取父级元素id/class命名部分命名, 示例见d;
c, 重复使用率高的命名, 请以自己代号加下划线起始, 比如i_clear;
d, a,b两条, 适用于在2中已建好框架的页面, 如, 要在2中已建好框架的页面代码中加入新的div元素,
a命名法则: ...,
样式写法:  #mainnav  .firstnav{.......}
b命名法则: ...,
样式写法:  .main_firstnav{.......}
6.        css属性书写顺序, 建议遵循 布局定位属性-->自身属性-->文本属性-->其他属性. 此条可根据自身习惯书写, 但尽量保证同类属性写在一起. 属性列举: 布局定位属性主要包括: margin、padding、float(包括clear)、position(相应的 top,right,bottom,left)、display、visibility、overflow等;自身属性主要包括: width & height & background & border; 文本属性主要包括:font、color、text-align、text-decoration、text-indent等;其他属性包括: list-style(列表样式)、vertical-vlign、cursor、z-index(层叠顺序) 、zoom等.我所列出的这些属性只是最常用到的, 并不代表全部;
7.        书写代码前, 考虑并提高样式重复使用率;
8.        充分利用html自身属性及样式继承原理减少代码量, 比如:
这儿是标题列表2010-09-15
定义ul.list li{position:relative}  ul.list li span{position:absolute; right:0}
即可实现日期居右显示
9.        样式表中中文字体名, 请务必转码成unicode码, 以避免编码错误时乱码;
10.        背景图片请尽可能使用sprite技术, 减小http请求, 考虑到多人协作开发, sprite按模块制作;
11.        使用table标签时(尽量避免使用table标签), 请不要用width/ height/cellspacing/cellpadding等table属性直接定义表现, 应尽可能的利用table自身私有属性分离结构与表现, 如thead,tr,th,td,tbody,tfoot,colgroup,scope; (cellspaing及cellpadding的css控制方法: table{border:0;margin:0;border-collapse:collapse;} table th, table td{padding:0;} , base.css文件中我会初始化表格样式)
12.        杜绝使用<meta http-equiv="X-UA-Compatible" content="IE=7" /> 兼容ie8;
13.        png图片做图片时, 要求图片格式为png-8格式,若png-8实在影响图片质量或其中有半透明效果, 请为ie6单独定义背景:
background:none;_filter:progid:DXImageTransform.Microsoft.AlphaImageLoader(sizingMethod=crop, src=’img/bg.png’);
14.        避免兼容性属性的使用, 比如text-shadow || css3的相关属性;
15.        减少使用影响性能的属性, 比如position:absolute || float ;
16.        必须为大区块样式添加注释, 小区块适量注释;
17.        代码缩进与格式: 建议单行书写, 可根据自身习惯, 后期优化i会统一处理;
命名规则:
头:header
  内容:content/container
  尾:footer
  导航:nav
  侧栏:sidebar
  栏目:column
  页面外围控制整体布局宽度:wrapper
  左右中:left right center
  登录条:loginbar
  标志:logo
  广告:banner
  页面主体:main
  热点:hot
  新闻:news
  下载:download
  子导航:subnav
  菜单:menu
  子菜单:submenu
  搜索:search
  友情链接:friendlink
  页脚:footer
  版权:copyright
  滚动:scroll
  内容:content
  标签页:tab
  文章列表:list
  提示信息:msg
  小技巧:tips
  栏目标题:title
  加入:joinus
  指南:guild
  服务:service
  注册:regsiter
  状态:status
  投票:vote
  合作伙伴:partner
(二)注释的写法:
  /* Footer */
  内容区
  /* End Footer */
(三)id的命名:
  (1)页面结构
  容器: container
  页头:header
  内容:content/container
  页面主体:main
  页尾:footer
  导航:nav
  侧栏:sidebar
  栏目:column
  页面外围控制整体布局宽度:wrapper
  左右中:left right center
  (2)导航
  导航:nav
  主导航:mainbav
  子导航:subnav
  顶导航:topnav
  边导航:sidebar
  左导航:leftsidebar
  右导航:rightsidebar
  菜单:menu
  子菜单:submenu
  标题: title
  摘要: summary
  (3)功能
  标志:logo
  广告:banner
  登陆:login
  登录条:loginbar
  注册:regsiter
  搜索:search
  功能区:shop
  标题:title
  加入:joinus
  状态:status
  按钮:btn
  滚动:scroll
  标签页:tab
  文章列表:list
  提示信息:msg
  当前的: current
  小技巧:tips
  图标: icon
  注释:note
  指南:guild
  服务:service
  热点:hot
  新闻:news
  下载:download
  投票:vote
  合作伙伴:partner
  友情链接:link
  版权:copyright\
基本样式:
/* CSS Document */
body {margin:0; padding:0; font:12px "\5B8B\4F53",san-serif;background:#fff;}
div,dl,dt,dd,ul,ol,li,h1,h2,h3,h4,h5,h6,pre,form,fieldset,input,textarea,blockquote,p{padding:0; margin:0;}
table,td,tr,th{font-size:12px;}
li{list-style-type:none;}
img{vertical-align:top;border:0;}
ol,ul {list-style:none;}
h1,h2,h3,h4,h5,h6 {font-size:12px; font-weight:normal;}
address,cite,code,em,th {font-weight:normal; font-style:normal;}
.fB{font-weight:bold;}
.f12px{font-size:12px;}
.f14px{font-size:14px;}
.left{float:left;}
.right{float:right;}
a {color:#2b2b2b; text-decoration:none;}
a:visited {text-decoration:none;}
a:hover {color:#ba2636;text-decoration:underline;}
a:active {color:#ba2636;}
重定义的最先,伪类其次,自定义最后,便于自己和他人阅读!

    不同浏览器上字号保持一致,字号建议用点数pt和像素px来定义,pt一般使用中文宋体的9pt 和11pt,px一般使用中文宋体12px和14.7px这是经过优化的字号,黑体字或者宋体字加粗时,一般选用11pt和14.7px的字号比较合适。中英文混排时,我们尽可能的将英文和数字定义为verdana 和arial 两种字体。
3.4  html 书写规范
1. 网页制作细节 ---- head区代码规范
head区是指HTML代码的<head>和</head>之间的内容。
必须加入的标签
a) 公司版权注释
<!--- The site is designed by EHM,Inc 07/2005 --->
b) 网页显示字符集
简体中文: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gb2312">
繁体中文: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语: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c) 网页制作者信息
<META name="author" content="webmaster@maketown.com">
d) 网站简介
<META NAME="DESCRIPTION" CONTENT="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e) 搜索关键字
<META NAME="keywords" CONTENT="xxxx,xxxx,xxx,xxxxx,xxxx,">
f) 网页的css规范
<LINK href="../css/style.css" rel="stylesheet" type="text/css">
g) 网页标题
<title>xxxxxxxxxxxxxxxxxx</title>
可以选择加入的标签
a) 设定网页的到期时间。一旦网页过期,必须到服务器上重新调阅。
<META HTTP-EQUIV="expires" CONTENT="Wed, 26 Feb 1997 08:21:57 GMT">
b) 禁止浏览器从本地机的缓存中调阅页面内容。
<META HTTP-EQUIV="Pragma" CONTENT="no-cache">
c) 用来防止别人在框架里调用你的页面。
<META HTTP-EQUIV="Window-target" CONTENT="_top">
d) 自动跳转。
<META HTTP-EQUIV="Refresh" CONTENT="5;URL=http://www.yahoo.com">  5指时间停留5秒
e) 网页搜索机器人向导。用来告诉搜索机器人哪些页面需要索引,哪些页面不需要索引。
<META NAME="robots" CONTENT="none">
CONTENT的参数有all,none,index,noindex,follow,nofollow。默认是all。
f) 收藏夹图标
<link rel = "Shortcut Icon" href="favicon.ico">
g) 所有的javascript的调用尽量采取外部调用.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 SRC="script/xxxxx.js"></SCRIPT>
h) <body>标签:
<body>标签不属于head区,这里强调一下,为了保证浏览器的兼容性,必须设置页面背景<body bgcolor="#FFFFFF">
2. 网页制作细节 ---- 字体
1. 在设定字体样式时对于文字字号样式行间距应必须使用CSS样式表。禁止在页面中出现  标记。
2.在网页中中文应首选使用宋体。英文和数字首选使用verdana 和arial 两种字体。一般使用中文宋体的9pt 和11pt 或12px 和14.7px 这是经过优化的字号,黑体字或者宋体字加粗时,一般选用11pt 和14.7px 的字号比较合适。
3. 为了最大程度的发挥浏览器自动排版的功能,在一段完整的文字中请尽量不要使用
 来人工干预分段。
4.不同语种的文字之间应该有一个半角空格,但避头的符号之前和避尾的符号之后除外,汉字之间的标点要用全角标点,英文字母和数字周围的括号应该使用半角括号。
5. 请不要在网页中连续出现多于一个的,也尽量少使用全角空格(英文字符集下,全角空格会变成乱码),空白应该尽量使用 text-indent, padding, margin, hspace, vspace 以及透明的gif 图片来实现。
6. 行距建议用百分比来定义,常用的两个行距的值是line-height:120%/150%.
7. 排版中我们经常会遇到需要进行首行缩进的处理,不要使用   或者全角空格来达到效果,规范的做法是在样式表中定义 p { text-indent: 2em; } 然后给每一段加上  标记,注意,一般情况下,请不要省略  结束标记 。
3. 网页制作细节 ---- 链接
1. 网站中的链接路径全部采用相对路径,一般链接到某一目录下的缺省文件的链接路径不必写全名,如我们不必这样: 而应该这样:,所有内页指向首页的链接写成
2. 在浏览器里,当我们点击空链接时,它会自动将当前页面重置到首端,从而影响用户正常的阅读内容,我们用代码“javascript:void(null)”代替原来的“#”标记
4. 网页制作细节 ---- 表格
1px表格 style="border-collapse: collapse"
实例如下:
<table border="1" cellspacing="0" width="32" height="32" style="border-collapse: collapse"
bordercolor="#000000" cellpadding="0">
设置亮、暗边框颜色
表格有亮边框(bordercolorlight)和暗边框(bordercolordark)两个属性可以对表格样式设置。
在写  互相嵌套时,严格按照的规范,对于单独的一个来说,对齐, 缩进两个半角空格, 中如果还有嵌套的表格,也缩进两个半角空格,如果中没有任何嵌套的表格, 结束标记应该与  处于同一行,不要换行,
如我们注意在源代码中不应有这样的代码:
而应该是这样的:
这是因为浏览器认为换行相当于一个半角空格,以上不规范的写法相当于无意中增加一个半角空格,如果确实有必要增加一个半角空格,也应该这样写:
 一个网页要尽量避免用整个一张大表格,所有的内容都嵌套在这个大表格之内,因为浏览器在解释页面的元素时,是以表格为单位逐一显示,如果一张网页是嵌套在一个大表格之内,那么很可能造成的后果就是,当浏览者敲入网址,他要先面对一片空白很长时间,然后所有的网页内容同时出现。如果必须这样做,请使用 标记,以便能够使这个大表格分块显示
5. 网页制作细节 ---- 下载速度
首页Flash 网页大小应限定在 200K 以下,尽可能的使用矢量图形和Action来减小动画大小。非首页静态页面含图片大小应限定在 70K 左右,尽可能的使用背景颜色替换大块同色图片。
6. 网页制作细节 ---- include
asp标准写法 <!--#include file="inc/index_top.asp" -->
jsp 标准写法 <%@ include file="../inc/index_top..jsp" %>
7. 网页制作细节 ---- AltTitle
都是提示性语言标签请注意它们之间的区别。
在我们浏览网页时,当鼠标停留在图片对象或文字链接上时,在鼠标的右下角有时会出现一个提示信息框。对目标进行一定的注释说明。在一些场合,它的作用是很重要的。
alt 用来给图片来提示的。Title用来给链接文字或普通文字提示的。
用法如下:
文字
文字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36DF.tmp.png
8. 网页制作细节 ---- 缓存
网页不会被缓存
HTM网页
<META HTTP-EQUIV="pragma" CONTENT="no-cache">
<META HTTP-EQUIV="Cache-Control" CONTENT="no-cache, must-revalidate">
<META HTTP-EQUIV="expires" CONTENT="0">
ASP网页
Response.Expires = -1
Response.ExpiresAbsolute = Now() - 1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36F0.tmp.pngResponse.cachecontrol = "no-cache"
9. 网页制作细节 ---- 浏览器兼容性
创建站点时,应该明白访问者可能使用各种 Web 浏览器。在已知的其他设计限制下,尽可能将站点设计为具有最大的浏览器兼容性。
目前使用的 Web 浏览器有二十多种,大多数已发行了多个版本。即使您只针对使用 Netscape Navigator 和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的大多数 Web 用户,但您应明确并不是每个人都在使用这两种浏览器的最新版本。
您的站点越复杂(在布局、动画、多媒体内容和交互方面),跨浏览器兼容的可能性就越小。例如,并非所有的浏览器都可以运行JavaScript。不使用特殊字符的纯文本页面或许能够在任何浏览器中正确显示,但比起有效地使用图形、布局和交互的页面,这样的页面在美感上可能要差得多。所以,应尽量在最佳效果设计和最大浏览器兼容性设计之间取得平衡。
所有的HTML 标签的属性都要用单引号或者双引号括起,即我们应该写  而不 是 .
10. 图片处理细节 ---- banner
全尺寸banner为468X60px,半尺寸banner为234X60px,小banner为88X31px。
另外120X90,120X60也是小图标的标准尺寸。全尺寸banner不超过14K。
普遍的banner尺寸760X100,750X120,468X60,468X95,728X90,585X140
次级页的pip尺寸360X300,336X280
游标:100X100或120X120
11. 图片处理细节 ---- LOGO的国际标准规范
为了便于INTERNET上信息的传播,一个统一的国际标准是需要的。实际上已经有了这样的一整套标准。其中关于网站的LOGO,目前有三种规格:
88*31 这是互联网上最普遍的LOGO规格。
120*60 这种规格用于一般大小的LOGO。
120*90 这种规格用于大型LOGO。
12. 图片处理细节 ---- 页面修饰图片处理图片经过优化以加快下载的速度,有较佳的视觉空间效果,用图要与页面风格、页面内容相符;制作精美,细节处理得当。
3.5  JavaScript书写规范
1.        书写过程中, 每行代码结束必须有分号; 原则上所有功能均根据XXX项目需求原生开发, 以避免网上down下来的代码造成的代码污染(沉冗代码 || 与现有代码冲突 || ...);
2.        库引入: 原则上仅引入jQuery库, 若需引入第三方库, 须与团队其他人员讨论决定;
3.        变量命名: 驼峰式命名. 原生JavaScript变量要求是纯英文字母, 首字母须小写, 如iTaoLun; jQuery变量要求首字符为'_', 其他与原生JavaScript 规则相同, 如: _iTaoLun; 另, 要求变量集中声明, 避免全局变量.
4.        类命名: 首字母大写, 驼峰式命名. 如 ITaoLun;
5.        函数命名: 首字母小写驼峰式命名. 如iTaoLun();
6.        命名语义化, 尽可能利用英文单词或其缩写;
7.        尽量避免使用存在兼容性及消耗资源的方法或属性, 比如eval() & innerText;
8.        后期优化中, JavaScript非注释类中文字符须转换成unicode编码使用, 以避免编码错误时乱码显示;
9.        代码结构明了, 加适量注释. 提高函数重用率;
10.        注重与html分离, 减小reflow, 注重性能.
3.6   图片规范
1.        所有页面元素类图片均放入img文件夹, 测试用图片放于img/demoimg文件夹;
2.        图片格式仅限于gif || png || jpg;
3.        命名全部用小写英文字母 || 数字 || _ 的组合,其中不得包含汉字 || 空格 || 特殊字符;尽量用易懂的词汇, 便于团队其他成员理解; 另, 命名分头尾两部分, 用下划线隔开,  || btn_submit.gif;
4.        在保证视觉效果的情况下选择最小的图片格式与图片质量, 以减少加载时间;
5.        尽量避免使用半透明的png图片(若使用, 请参考css规范相关说明);
6.        运用css sprite技术集中小的背景图或图标, 减小页面http请求, 但注意, 请务必在对应的sprite psd源图中划参考线, 并保存至img目录下。
3.7  注释规范
1.        html注释: 注释格式 <!--这儿是注释-->, '--'只能在注释的始末位置,不可置入注释文字区域;
2.        css注释: 注释格式 /*这儿是注释*/;
3.        JavaScript注释, 单行注释使用'//这儿是单行注释' ,多行注释使用 /* 这儿有多行注释 */;
3.8  浏览器兼容性 CSS hack
一、标识区别:
区别IE6,IE7,IE8,FF。
1. IE都能识别* ; 标准浏览器(如FF)不能识别*;
2. IE6能识别*,但不能识别 !important; IE6在样式前面加_
3. IE7能识别*,也能识别!important;
4. IE8能识别\ 9 例如:background:red \9;
5. firefox不能识别*,但能识别!important;
1.IE6和firefox的区别:
background:orange;*background:blue;
意思就是火狐浏览器的背景颜色是橙色,而IE浏览器的背景色是蓝色.
2. IE6和IE7的区别:
background:green !important;background:blue;
意思指的是:IE7的背景颜色是绿色,IE6的背景颜色是蓝色
3. IE7和FF的区别:
background:orange; *background:green;
意思指的是:火狐浏览器的背景颜色是橙色,而IE7的背景颜色是绿色
4. FF,IE7,IE6的区别:
background:orange;
*background:green !important;
*background:blue;
意思是火狐浏览器的的背景橙色,IE7浏览器的背景颜色是绿色,而IE6浏览器的颜色是蓝色.
二、实践建议
(1).  开发平台的选择
Firefox 上编写CSS, 同时兼容其他浏览器的. 这样做肯定会比在 IE 做好再到别的浏览器兼容来得容易, 因为 IE 对老标准支持还是很不错的, 而 IE 的一些特有功能人家却不支持. 所以推荐以 Firefox 结合 Firebug 扩展作为平台。
(2).  CSS Hack 的顺序
使用 Firefox 作为平台, 只要代码写得够标准, 其实要 Hack 的地方不会很多的, IE 以外的浏览器几乎都不会有问题, 所以可以暂时忽略,
顺序如下:Firefox -> IE6 -> IE7 -> 其他
(3).   Hack 的方法
说到方法有两种, 一种是在不同文件中处理, 另一种则是在同一个文件中处理. 其实作用是相同的, 只是出发点不一样而已.
1. 同一文件中处理.
: id="bgcolor"的控件要在 IE6中显示蓝色, IE7中显示绿色, Firefox等其他浏览器中显示红色。
IE6不认 !important,也不认 *+html.所以 IE6只能是 blue.
IE7认 !important,也认 *+html,优先度: (*+html + !important) > !important > +html. IE7可以是 red, blue和 green,但 green的优先度最高.
Firefox和其他浏览器都认 !important. !important优先, Firefox可以是 red和 blue,但 red优先度高.上述的优先符号均是 CSS3标准允许的,其他浏览器也还有其他的 Hack方法,但我迄今还没遇到过 Firefox正常, IE以外的其他浏览器不正常的情况,所以无可分享.只要代码规范,相信这种情况的发生应该是很罕见 (JavaScript除外).
2. 不同文件中处理.
为什么同一文件中可以处理还要写在多个文件里面针对不同的浏览器?这是为了欺骗 W3C的验证工具,其实只需要两个文件,一个是针对所有浏览器的,一个只为 IE服务.将所有符合 W3C的代码写到一个里面去,而一些 IE中必须的,又不能通过 W3C验证的代码 (如: cursor:hand;)放到另一个文件中,再用下面的方法导入.
三、程序员应有素质
  程序员(英文Programmer)是从事程序开发、维护的专业人员。一般我们将程序员分为程序设计人员和程序编码员,但两者的界限并不非常清楚,特别是在中国。
  作一个真正合格的程序员,应该具有的素质。
  1、团队精神和协作能力
  团队精神和协作能力是作为一个程序员应具备的最基本的素质。软件工程已经提了将近三十年了,当今的软件开发已经不是编程了,而是工程。独行侠可以写一些程序也能赚钱发财,但是进入研发团队,从事商业化和产品化的开发任务,就必须具备这种素质。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种素质是一个程序员乃至一个团队的安身立命之本。
  2、文档习惯
  文档是一个软件系统的生命力。一个公司的产品再好、技术含量再高,如果缺乏文档,知识就没有继承,公司还是一个来料加工的软件作坊。作为代码程序员,必须将30%的工作时间写用于技术文档。没有文档的程序员势必会被淘汰。   3、规范化的代码编写习惯
  知名软件公司的代码的变量命名、注释格式,甚至嵌套中行缩进的长度和函数间的空行数字都有明确规定,良好的编写习惯,不但有助于代码的移植和纠错,也有助于不同技术人员之间的协作。一些所谓的高手甚至叫嚣高手写的代码一般人看不懂,我只能说他不是一名合格的程序员。
  4、需求理解能力
  程序员要能正确理解任务单中描述的需求。在这里要明确一点,程序员不仅仅要注意到软件的功能需求,还应注意软件的性能需求,要能正确评估自己的模块对整个项目中的影响及潜在的威胁,如果有着两到三年项目经验的熟练程序员对这一点没有体会的话,只能说明他或许是认真工作过,但是没有用心工作。
  5、模块化思维能力
  作为一个优秀的程序员,他的思想不能在局限当前的工作任务里面,要想想看自己写的模块是否可以脱离当前系统存在,通过简单的封装在其他系统中或其他模块中直接使用。这样做可以使代码能重复利用,减少重复的劳动,也能是系统结构越趋合理。模块化思维能力的提高是一个程序员的技术水平提高的一项重要指标。
  6、测试习惯
  测试是软件工程质量保证的重要环节,但是测试不仅仅是测试工程师的工作,而是每个程序员的一种基本职责。程序员要认识测试不仅是正常的程序调试,而要是要进行有目的有针对性的异常调用测试,这一点要结合需求理解能力。
  7、学习和总结的能力
  程序员是很容易被淘汰的职业,所以要善于学习总结。许多程序员喜欢盲目追求一些编码的小技巧,这样的技术人员无论学了多少语言,代码写起来多熟练,我们只能说他是一名熟练的代码民工,他永远都不会有质的提高。一个善于学习的程序员会经常总结自己的技术水平,对自己的技术层面要有良好的定位,这样才能有目的地提高自己。这样才能逐步提高,从程序员升级为软件设计师、系统分析员。
  作为高级程序员,乃至于设计师而言,除了应该具备上述全部素质之外,还需要具备以下素质:
  1、 需求分析能力
  2、 整体框架能力
  3、 流程处理能力
  4、 模块分解能力
  5、 整体项目评估能力
6、 团队组织管理能力
除此之外,还应具备以下特质:
  1、激情
  我曾经遇到许多“职业程序员”,他们从事IT是因为觉得这是一种职业,他们只在工作时间编程,除非送去培训否则他们不会学习新东西,这不是好的程序员。我认为一个好的程序员总是对编程充满激情,而且好的开发者会做一些编程工作即使这没有报酬。激情是一个优秀程序员的重要指标。
  2、自学好学
  编程领域始终发展变化着,不出一年有些新技术就变成了老技术,这并不是说好的程序员要对所有新技术跟进,但有些却对学习任何新技术都没有兴趣。他们通常在学校学习了编程,然后工作后单位安排学什么就学什么。如果在招聘中你听到“让我培训一个星期我就会胜任这个工作”那不要雇佣他。实际上,真正优秀的程序员始终谈论着你所不知道的新技术,向人们解释为什么你必须用这个技术,哪怕没有听众听得明白,哪怕他自己也不明白。
  3、聪明
  聪明包括很多因素,情绪和社会交际只是其中之一。好的程序员绝不木讷,他们是最聪明的人,他们中的许多善于交际,健谈、兴趣广泛。
  4、隐性的经验
  —好的程序员通常有自己的私人的一些研究、爱好、项目,而这些是他们不写在简历上 (通常觉得不值得写),但表现出来却可能恰恰是他的潜能、深度和后劲所在。
  5、技术多样性
  由于好的程序员喜欢学习和涉猎新技术,所以一般来说超过22岁的都熟知很多新技术,而且对多种技术的长短有 “强烈”的个人意见/见解,喜好尝试新鲜技术。
  6、资格证书
  资格证书并不是识别真正程序员的方法,MCSE、SCJP说明不了什么,它们只是让别人认识和获取的,顶多代表这个人在某个技术有一定的知识。
以上所说的标准并不是绝对的,因为有些优秀的程序员确实不符合上述,而有些bad程序员却符合了。但相信这些对大多数真正的程序员都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