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循迹小车程序

楼主(2018-02-12):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zkb1=0;       //**左边电机的占空比**//
unsigned char zkb2=0;       //**右边电机的占空比**//
unsigned char t=0;         //**定时器中断计数器**//
sbit LSEN2=P2^0;
sbit LSEN1=P2^1;
sbit RSEN1=P2^2;
sbit RSEN2=P2^3;//**传感器***//
sbit IN1=P1^0;
sbit IN2=P1^1;
sbit IN3=P1^2;
sbit IN4=P1^3;
sbit ENA=P1^4;
sbit ENB=P1^5;
//**********初始化定时器 中断***********//
void init()
{
  TMOD=0x01;
  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
  EA=1;
  ET0=1;
  TR0=1;
}
//***********中断函数+脉宽调制***********//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if(t<zkb1)
    ENA=1;
  else
    ENA=0;
  if(t<zkb2)
    ENB=1;
  else
    ENB=0;
   t++;
  if(t>=50)
   {t=0;}
}
//******************直行******************//
void qianjin()
{
  zkb1=50;
  zkb2=50;
}
//***************左转函数1***************//
void turn_left1()
{
  zkb1=0;
  zkb2=50;
}
//***************左转函数2***************//
void turn_left2()
{
zkb1=0;
zkb2=50;
}
//***************右转函数1***************//
void turn_right1()
{
zkb1=50;
zkb2=0;
}
//***************右转函数2***************//
void turn_right2()
{
zkb1=50;
zkb2=0;
}
//***************循迹函数*****************//
void xunji()
{
  uchar flag;
  if((RSEN2==1)&&(RSEN1==0)&&(LSEN1==0)&&(LSEN2==1))
       { flag=0;}
//*******直行*******//
  else if((RSEN2==1)&&(RSEN1==1)&&(LSEN1==0)&&(LSEN2==1))
       { flag=1;}
//***左偏1,右转***//
       else if((RSEN2==1)&&(RSEN1==0)&&(LSEN1==1)&&(LSEN2==1))
       { flag=2; }
   //***右偏1,左转***//
      else if((RSEN2==0)&&(RSEN1==0)&&(LSEN1==0)&&(LSEN2==1))
      { flag=3; }
   //***右偏2,左转***//
    else if((RSEN2==1)&&(RSEN1==0)&&(LSEN1==0)&&(LSEN2==0))
       { flag=4;}
   //***左偏2,右转***//
switch (flag)
       {
  case 0:qianjin();
            break;
  case 1:turn_right1();
            break;
case 2:turn_left1();
            break;
case 3:turn_left2();
            break;
case 4:turn_right2();
            break;
default: break;

              }
  }
//****************主程序****************//
void main()
{   init();
    zkb1=50;
    zkb2=50;
    while(1)
    {
//******给电机加电启动******//
       IN1=1;
       IN2=0;
       IN3=1;
       IN4=0;
       ENA=1;
       ENB=1;
    while(1)
   {
      xunji();
//*********寻迹**********//
         }
       }
  }

网友A(2018-06-05):
这程序针对的是有四轮的四驱循迹小车的吗

网友A:
这程序是针对有四轮子的四驱循迹小车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程序针对的是有四轮的四驱循迹小车的吗

这个是二驱,p1 口控制电机,感觉有点像用的298桥接的电机

网友C(2018-08-06):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二驱,p1 口控制电机,感觉有点像用的298桥接的电机

二驱的四路循迹

网友D(2019-05-13):
请问这是用了几个L298N

网友E:
请问这是用了几对红外对管啊?急用,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程序针对的是有四轮的四驱循迹小车的吗

不是,属于两个轮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是用了几个L298N

根据程序中控制电机的数量是一个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