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204S烧录不进去问题,请大神指教

楼主:
搞了两天了,STC15204S就是无法烧录进去
跪求指教!!

网友A(2018-02-12):
通常STC15W204S烧录不进去都是自己的电路有问题,一般是断电不彻底,例如断电后电容有残留或者某个引脚有电压进来,另外上电电流太大供电电流不足也会烧不了,干脆外供电,只接GND,RX,TX,看灯一灭再一亮时候就手动上电就行了;
另外可以把通讯波特率设低点。

网友B:
把P3.3和P3.2接地试试

网友C:
STC的软件版本升级到最新的版本试试。

网友D(2020-07-26):
P3.2接个按键到地

网友E:
有个跳线没弄好吧

网友F(2020-10-10):
老哥,那个stc15w204s怎么烧的,我也烧了两天烧不进去,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