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控制LED灯的问题

楼主(2018-02-12):
单片机最多能接多少LED灯?单片机一个io有没有办法同时控制两盏LED的亮灭?(想用尽可能少的io口去控制尽可能多的LED灯)

网友A:
可以用单一个IO同时控制,但建议搭配外部电路,让IO只单纯控制high 跟low。

网友A:
可以用单一个IO同时控制,但建议搭配外部电路,让IO只单纯控制high 跟low

网友B:
每两个IO之间可以接2个LED,当然也要有合适的限流电阻,这两个LED要反着并,一高一低亮一个,一低一高亮另一个,都为高或低就都不亮。
32个IO口能接多少,其实就是一个排列问题,答案是32*31=992。
如果外接其他IC的话那就难说了。

网友C:
肯定是可以的啊,具体LED有多种用法,不仅能当作指示灯,数码管也是LED控制原理,点阵也是控制LED原理例如:通过芯片,串口信号传输,可以控制

网友D:
肯定是可以的啊  有合适的限流电阻每两个IO之间可以接2个LED

网友E:
肯定是可以,一高一低就行

网友F:
我买的那个学习板有个并行转串行的芯片,所以可以用比较少的接口控制更多的led

网友G:
一个IO最好控制一个LED

网友H:
可以用锁存器IC节约io口

网友I:
用573锁存芯片

网友J:
单片机一个io有没有办法同时控制两盏LED的亮灭?
理论上可以控制N个灯,不受限。要点:串行编码数据!!

网友K:
外接逻辑ic啊 595 138之类的
这样只剩下电路的问题了
你想接多少就接多少

网友L:
肯定可以的,主要是靠你的高低电平,锁存器和外部电路

网友M:
两个同时变化是有可能的,否则难以办到。

网友N:
需要设计外围电路

网友O:
用一些逻辑锁存的芯片,74573之类的,可以扩展很多

网友P:
需要注意io口驱动能力,根据datasheet查询才能确定

网友Q:
需要注意io口驱动能力

网友R:
单片机可以外接带锁存的译码器,再接led灯,led广告牌就是这样制作的,至于可以接多少个要看单片机性能了

网友S:
如果接IC的话比如74hc573芯片,你可以控制无数个LED灯

网友T:
有外部辅助IC的话,数个IO口可以控制N多LED。无非是写个驱动而已

网友U:
用单一个IO同时控制

网友V:
有没有数字芯片,像周立功有个芯片可以的

网友W:
当然可以,利用锁存器即可实现

网友X:
我一直在看郭天祥老师的视频。可以用74HC573芯片控制好多外部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