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入门教程(共37页精彩pdf下载)

楼主(2018-02-12):
1.数字电路设计入门
2.FPGA 简介
3.FPGA 开发流程
4.RTL设计
5.QuartusⅡ设计实例
6.  ModelSim和 Testbench

1.数字电路设计入门

1.1 数字电路设计

数字电路设计的核心是逻辑设计。通常,数字电路的逻辑值只有‘1’和‘0’,表征的是模拟 电压或电流的离散值,一般‘1’代表高电平,‘0’代表低电平。
高低电平的含义可以理解为,存在一个判决电平,当信号的电压值高于判决电平时,我 们就认为该信号表征高电平,即为‘1’。反之亦然。
当前的数字电路中存在许多种电平标准,比较常见的有 TTL、CMOS、LVTTL、LVCMOS、

ECL、PECL、LVDS、HSTL、SSTL 等。这些电平的详细指标请见《补充教程 1:电平标准》。 数字电路设计大致可分为组合逻辑电路和时序逻辑电路。 一般的数字设计的教材中对组合逻辑电路和时序逻辑电路的定义分别为:组合逻辑电
路的输出仅与当前的输入有关 ,而时序逻辑电路的输出不但与输入有关,还和系统上一个 状态有关。
但是在设计中,我们一般以时钟的存在与否来区分该电路的性质。由时钟沿驱动工作 的电路为时序逻辑电路。大家注意,这两种电路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他们相互交错存在于整 个电路系统的设计中。

1.1.1  组合逻辑电路 组合逻辑电路由任意数目的逻辑门电路组成,一般包括与门、或门、非门、
异或门、与非门、或非门等。一般的组合逻辑电路如下图:
其中 A,B,C,D,E,F 为输入,G 为输出。

1.1.2
时序逻辑电路
时序逻辑电路由时钟的上升沿或下降沿驱动工作,其实真正被时钟沿驱动的是电路中的触发器(Register),也称为寄存器。触发器的工作原理和参数如下图:
Register的原理和参数
tsu:建立时间,在时钟有效沿到来之前触发器数据输入应保持稳定的时间,如果建立时 间不够,数据将不能在这个时钟沿被打入触发器。它间接约束了组合逻辑的最大延时。

thold:保持时间,在触发器数据输入引脚的数据在系统有效时钟沿到来后,需要保持稳 定的时间,如果保持时间不够,数据同样不能被打入触发器。它间接约束了组合逻辑的最 小延时.
tc-q: 触发器从有效时钟沿到来到输出有效的最大时间。

下面是两个简单的时序逻辑电路例子:

(1)、时钟分频电路

该时序电路的功能为实现对时钟’clk’的 4 分频,其中’clk_2’为 2 分频时钟,’clk_4’为 4分频时钟,’enable’为该电路的使能信号。其功能仿真波形如下图所示:
(2)、序列检测器

该时序电路实现了一个序列检测器,当输入序列‘datain’中出现‘101’时,标志位 F 将输 出‘1’,其他时刻输出‘0’。电路中‘clk’为时钟信号,‘D1’,‘D2’,‘D3’为移位寄存器的输出,’enable’ 为该电路的使能信号。其功能仿真波形如下图所示:

可见,时序电路设计的核心是时钟和触发器,这两者也是我们设计电路时需重点关注的。

1.2毛刺的产生与消除
1.2.1竞争与冒险

当一个逻辑门的输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变量发生改变时,由于这些变量是经过不同路 径产生的,使得它们状态改变的时刻有先有后,这种时差引起的现象称为竞争(Race)。竞 争的结果将很可能导致冒险(Hazard)发生(例如产生毛刺),造成错误的后果,并影响系 统的工作。

组合逻辑电路的冒险仅在信号状态改变的时刻出现毛刺,这种冒险是过渡性的,它不会 使稳态值偏离正常值,但在时序电路中,冒险是本质的,可导致电路的输出值永远偏离正常 值或者发生振荡。

避免冒险的最简单的方法是同一时刻只允许单个输入变量发生变化,或者使用寄存器采 样的办法。

1.2.2毛刺的产生与危害

信号在 FPGA 器件中通过逻辑单元连线时,一定存在延时。延时的大小不仅和连线的长 短和逻辑单元的数目有关,而且也和器件的制造工艺、工作环境等有关。因此,信号在器件 中传输的时候,所需要的时间是不能精确估计的,当多路信号同时发生跳变的瞬间,就产生 了“竞争冒险”。这时,往往会出现一些不正确的尖峰信号,这些尖峰信号就是“毛刺”。

让我们来具体看一下毛刺是如何产生的。下图是一个与门电路,

我们期望的设计是,a 和 b 信号同时变化,这样输出 OUT 将一直为 0,但是实际中 OUT

产生了毛刺,它的仿真波形如下所示:

可见,即使是在最简单的逻辑运算中,如果出现多路信号同时跳变的情况,在通过内部 走线之后,就一定会产生毛刺。而现在数字电路设计中的信号往往是由时钟控制的,如果将 带有毛刺的输出信号直接连接到时钟输入端、清零或置位端口的设计,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 果;此外对于多数据输入的复杂运算系统,每个数据都由相当多的位数组成。这时,每一级 的毛刺都会对结果有严重的影响,如果是多级的设计,那么毛刺累加后甚至会影响整个设计 的可靠性和精确性。

判断一个逻辑电路在某些输入信号发生变化时是否会产生毛刺,首先要判断信号是否会 同时变化,然后判断在信号同时变化的时候,是否会产生毛刺,这可以通过逻辑函数的卡诺 图或逻辑函数表达式来进行判断。

1.2.3毛刺的消除

毛刺是数字电路设计中的棘手问题,它的出现会影响电路工作的稳定性、可靠性,严重 时会导致整个数字系统的误动作和逻辑紊乱。

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法来消除毛刺:

1、输出加 D触发器

这是一种比较传统的去除毛刺的方法。原理就是用一个 D 触发器去读带毛刺的信号, 利用 D 触发器对输入信号的毛刺不敏感的特点,去除信号中的毛刺。在实际中,对于简单 的逻辑电路,尤其是对信号中发生在非时钟跳变沿的毛刺信号,去除效果非常的明显。

但是如果毛刺信号发生在时钟信号的跳变沿,D 触发器的效果就没有那么明显了(加 D 触发器以后的输出 q,仍含有毛刺)。另外,D 触发器的使用还会给系统带来一定的延时, 特别是在系统级数较多的情况下,延时也将变大,因此在使用 D 触发器去除毛刺的时候, 一定要视情况而定,并不是所有的毛刺都可以用 D 触发器来消除。

2、信号同步法 设计数字电路的时候采用同步电路可以大大减少毛刺。由于大多数毛刺都比较短(大

概几个纳秒),只要毛刺不出现在时钟跳变沿,毛刺信号就不会对系统造成危害了。因此一 般认为,只要在整个系统中使用同一个时钟就可以实现系统同步。但是,时钟信号在 FPGA 器件中传递时是有延时的,我们无法预知时钟跳变沿的精确位置。也就是说我们无法保证在 某个时钟的跳变沿读取的数据是一个稳定的数据,尤其是在多级设计中,这个问题就更加突 出。因此,做到真正的"同步"就是去除毛刺信号的关键问题。所以同步的关键就是保证在时 钟的跳变沿读取的数据是稳定的数据而不是毛刺数据。以下为两种具体的信号同步方法。

(1)信号延时同步法 信号延时法,它的原理就是在两级信号传递的过程中加一个延时环节,从而保证在下一

个模块中读取到的数据是稳定后的数据,即不包含毛刺信号。这里所指的信号延时可以是数 据信号的延时,也可以是时钟信号的延时。

(2)状态机控制 使用状态机也可以实现信号的同步和消除毛刺的目的。在数据传递比较复杂的多模块系

统中,由状态机在特定的时刻分别发出控制特定模块的时钟信号或者模块使能信号,状态机 的循环控制就可以使得整个系统协调运作,同时减少毛刺信号。那么只要我们在状态机的触 发时间上加以处理,就可以避免竞争冒险,从而抑制毛刺的产生。

3、格雷码计数器

对于一般的二进制或十进制计数器,在计数时,将有多位信号同时跳变。例如一个 3bit

二进制计数器,由’111’转换为’000’时,必将产生毛刺。此时,使用格雷码计数器将避免毛

刺的出现,因为格雷码计数器的输出每次只有一位跳变。 其他关于毛刺的详细讨论,请见补充教程 2:关于毛刺问题的探讨。

1.3同步电路设计

同步电路是指所有电路在同一个公共时钟的上升沿或下降沿的触发下同步地工作。但在 实际系统中,往往存在多时钟域的情况,这时同步的概念有所延伸,不再专指整个设计同步 于同一时钟沿,而是指设计应该做到局部同步,在每个时钟域内的电路要同步于同一时钟沿。

1.3.1同步电路设计的优点:

1.同步设计能有效地避免毛刺的影响,使得设计更可靠;

2.同步设计易于添加异步复位reset,以使整个电路有一个确定的初始状态;

3.同步设计可以减小环境对芯片的影响,避免器件受温度,电压,工艺的影响;

4.同步设计可以使静态时序分析变得简单和可靠;

5.同步设计可以很容易地组织流水线,提高芯片的运行速度。

1.3.2同步电路的设计准则:
1.尽可能在设计中使用同一时钟,时钟走全局时钟网络。走全局时钟网络的时钟是 最简单、最可预测的时钟,它具有很强的驱动能力,可以驱动 FPGA 内部中的所有触发器, 并保证 Clock skew 可以小到忽略的地步。
2.避免使用混合时钟沿采样数据,即避免在设计中同时使用时钟的上升沿和下降沿。
3.尽量少在模块内部使用计数器分频所产生的时钟。计数器分频时钟需完成的逻辑 功能完全可由 PLL 锁相环或时钟使能电路替代。计数器分频时钟的缺点是使得系统内时钟 不可控,并产生较大的 Clock skew,还使静态时序分析变得复杂。
4.避免使用门控时钟。因为经组合逻辑产生的门控时钟极可能产生毛刺,使 D 触发 器误动作。
5.当整个电路需要多个时钟来实现,则可以将整个电路分成若干局部同步电路(尽 量以同一个时钟为一个模块),局部同步电路之间接口当作异步接口考虑,而且每个时钟信 号的时钟偏差(△T)要严格控制。
6.电路的实际最高工作频率不应大于理论最高工作频率,留有设计余量,保证芯片 可靠工作。
7.电路中所有寄存器、状态机在系统被 reset 复位时应处在一个已知的状态。 关于同步电路设计中的其他问题请详见补充教程 3:华为同步电路设计规范。

1.3.3关于时钟设计的讨论

目前的工程设计中一般使用同步时序电路来完成整个系统的设计,由上一节可见,时钟 在同步电路设计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在设计时首先要完成的是对时钟的设计。 如今在设计中常见的时钟类型包括: 全局时钟、内部逻辑时钟和门控时钟。

1. 全局时钟

全局时钟即同步时钟,它通过 FPGA 芯片内的全局时钟布线网络或区域时钟网络来驱 动,全局时钟具有高扇出、高精度、低 Jitter 和低Skew 的特点,它到芯片中的每一个寄存 器的延迟最短,且该延迟可被认为是固定值。所以我们推荐在所有的设计中的时钟都使用全 局时钟。全局时钟的设计有以下几种方法:

(1). 由 PLL 锁相环来产生全局时钟。

(2). 将 FPGA 芯片内部逻辑产生的时钟分配至全局时钟布线网络。 (3). 将外部时钟通过专用的全局时钟输入引脚引入 FPGA。 在我们的设计中,一般推荐电路中的所有的时钟都由 PLL 锁相环产生。一方面,PLL

锁相环可实现倍频和移相的操作,使我们很方便地获得所需频率和相位的时钟;另一方面,

PLL 锁相环默认将其驱动的时钟分配至全局时钟网络或区域时钟网络,Jitter 和 Skew 都很小。 下图取自我们项目中的一个 PLL 锁相环设计,该PLL 用于驱动 DDR 的接口模块。因为

功能所需,DDR 接口需要三个 133MHz 的时钟,相位分别是‘-90 o ’、‘0 o ’、‘-180 o ’,图中所示 即为该时钟的产生模块。我们使用 QuartusⅡ的Megawizard 生成 PLL 锁相环的 IP core。其 中‘inclk_66’为 PLL 锁相环的输入时钟,由外部的 66MHz 晶振提供,经过 PLL 倍频和移相

后得到所需的三个全局时钟。

2. 内部逻辑时钟 内部逻辑时钟即指由芯片内部的组合逻辑或计数器分频产生的时钟。 对于组合逻辑时钟,特别是由多级组合逻辑产生的时钟,是要被严格禁止使用的,因

为一方面组合逻辑极容易产生毛刺,特别是对多级组合逻辑;另一方面组合逻辑电路的 Jitter 和 Skew 比较大,这将恶化时钟的质量。所以,一般组合逻辑产生的内部时钟仅仅适用于时 钟频率较低、时钟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

对于计数器分频产生的时钟,也应该尽量少地使用,因为这种时钟会带来比较大的延 迟,降低设计的可靠性,也使得静态时序分析变得复杂。计数器分频时钟需完成的逻辑功能 完全可由 PLL 锁相环或时钟使能电路替代。

还有一种由触发器产生的时钟—行波时钟,即一个触发器的输出用作另一个触发器的 时钟输入。文中 1.1.2 节描述的时钟分频电路就是一种行波时钟。因为各触发器的时钟之间 产生较大的时间偏移,很容易就会违反建立时间、保持时间的要求,导致亚稳态的发生。所 以,这种行波时钟要被严格禁止使用。

3. 门控时钟 一般情况下,应该避免使用门控时钟。因为经组合逻辑产生的门控时钟极可能产生毛

刺,对系统造成很大危害。但对于某些功耗很大的系统而言,需要使用门控时钟来降低功耗。

我们推荐使用右图中描述的门控时钟的设计,该设计一般不会产生毛刺和亚稳态的问题。 因为触发器避免了毛刺的产生,而亚稳态只可能 出现在源时钟的下降沿,但是随后它与源时钟低 相位相与,最后不会产生影响。

门控时钟最好只在顶层模块中出现,并将其分离到一个在顶层的独立模块中。这同时保

证了底层的每个模块有单一的时钟,且在本模块中的时钟不进行门控。

在补充教程 4 和补充教程 5 中,我们对时钟和时序的设计进行了更详细的讨论。

1.3.4亚稳态

在同步电路或异步电路中,如果触发器的 setup 时间或 hold 时间不能得到满足,就可 能产生亚稳态,此时触发器输出端 Q 在有效时钟沿之后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处于不确定的状 态,在这段时间里 Q 端将会产生毛刺并不断振荡、最终固定在某一电压值上,此电压值并 不一定等于原来数据输入端 D

的值。这段时间称为决断时间

(resolution time)。经过决断 时间之后,Q 端将稳定到 0 或

1 上,但是究竟是 0 还是 1, 这是随机的,与输入没有必然 的关系。

亚稳态的危害主要体 现在破坏系统得稳定性上,由于输出在稳定下来之前可能是毛刺、振荡、固定的某一电压值, 因此亚稳态除了导致逻辑误判之外,严重情况下输出 0~1 之间的中间电压值还会使下一级 产生亚稳态(即导致亚稳态的传播)。 逻辑误判将导致功能性错误,而亚稳态的传播则扩 大了故障面,严重时将导致系统崩溃。

在异步时序电路中更容易发生亚稳态,因为异步电路一般具有多个时钟域,数据在两个 时钟域间传递时,非常容易导致 setup 时间或 hold 时间不满足而发生亚稳态。在同步时序 电路中,当两个触发器间的组合逻辑延迟过大时,会导致 setup 时间不满足而发生亚稳态。

1.3.5对跨时钟域数据的处理

对跨时钟域数据的处理的核心就是要保证下级时钟对上级数据采样的 setup 时间或 hold 时间满足要求,即尽量避免亚稳态的发生和传播。但是,我们知道,只要系统中有异 步元件,亚稳态就是无法避免的,因此设计的电路首先要减少亚稳态导致错误的发生,其次 要使系统对产生的错误不敏感。我们推荐使用以下方法来解决异步时钟域数据同步问题。

1. 用触发器打两拍 如下图,左边为异步输入端,经过两级触发器同步,在右边的输出将是同步的,而且

该输出基本不存在亚稳态。其原理是即使第一个触发器的输出端存在亚稳态,经过一个 CLK 周期后,第二个触发器 D 端的电平仍未稳定的概率非常小,因此第二个触发器 Q 端基本不 会产生亚稳态。然而,亚稳态是无法被根除的,一旦亚稳态发生,后果的严重程度依赖于你

设计系统对产生的错误是否敏感。

2. 异步 FIFO 或 DPRAM

因为异步 FIFO 或 DPRAM 使用格雷码计数器设计读写地址的指针,所以它可以很 好地避免亚稳态的发生。使用方法如下,将上级芯片提供的数据随路时钟作为写信号,将数 据写入异步 FIFO 或 DPRAM,然后使用本级的采样时钟将数据读出即可。唯一需要注意的 是,当两级时钟频率不同时,需要设计好缓冲区,并通过监控 full、half、empty、useword
信号,保证数据不会溢出,也不会被读空。

3. 调整时钟相位

这种方法的设计难度较大,而且适用面有限。首先需对跨时钟域数据的路径进行详

细的静态时序分析,然后将违反 setup 时间和 hold 时间的情况一一列出,在不影响其它设 计性能的前提下,综合考虑调整两级时钟的相位关系,最终使其 setup 时间和 hold 时间满 足要求。

2.FPGA简介

2.1什么是 FPGA

FPGA 是 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 的缩写,即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是一种可编程的 IC
芯片(集成电路芯片),以下是目前项目中使用的几种 FPGA 芯片:

2.2FPGA的结构与组成

通常 FPGA 由布线资源分隔的可编程逻辑单元构成阵列,又由可编程 I/O 单元围绕阵

列构成整个芯片,排成阵列的逻辑单元由布线通道中的可编程内连线连接起来实现一定的逻

辑功能。

目前我们使用的 FPGA 的可编程逻辑单元一般由查找表和触发器构成。下图所示即

为 Cyclone 系列 FPGA 芯片的逻辑单元(LE)组成。

查找表(Look-Up-Table)简称为 LUT,其本质上就是一个静态存储器 SRAM。 对于下图左边所示的电路,查找表是这样实现的:首先 FPGA 开发软件会自动计算逻辑电路的所有可能的结果,然后把结果事先写入查找表中,FPGA 工作时,输入信号所进行的逻辑运算就等于输入一个地址进行查表,找出地址对应的内容后输出,即实现了该逻辑功能。

如果所设计的是时序电路,需要触发器,则 FPGA 开发软件会自动将触发器配置在查 找表的后面,实现组合逻辑时就将触发器旁路掉。

当然,对于复杂的设计,一个 LUT 是无法完成的,FPGA 可以通过进位逻辑将多个 LUT

相连起来,实现 n 输入的查找表,实现设计要求。

通俗地说,FPGA 就是由查找表、触发器和布线资源组成。下图 是一个 Cyclone 系列 FPGA 芯片的 内部结构,其中一对查找表和触发 器构成逻辑单元 LE,若干个 LE 组 成逻辑阵列块 LAB,最后再配上
各种布线资源,就是一个 FPGA 芯

片了。
详细的介绍请见:补充教程 6 FPGA PLD 结构与原理。
2.3FPGAASIC设计的区别

ASIC 是 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 的缩写,即专用集成电路。ASIC 和 FPGA

属于 SOC(System on a chip 片上系统)的两个发展方向,两者唯一的区别在于,ASIC 的逻

辑电路是固化在其芯片中的,我们可以将 ASIC 理解为不可编程的 FPGA。

由于 FPGA 设计是基于固有的硬件结构(如逻辑单元、块 RAM、PLL/DLL、时钟资源
等)的;而 ASIC 设计结构灵活,目标多样,所以 ASIC 设计的代码风格和 FPGA 设计的代 码风格有明显差异,特别是在功耗、速度、时序等要求上。例如 ASIC 设计中根据要求会有

意识地采用某些组合逻辑、门控时钟等,以降低功耗或提高速度。

3.FPGA开发流程

HDL(Hardware Design Language)和原理图是两种最常用的数字硬件电路描述方法,HDL 设计法具有更好的可移植性、通用性和模块划分与重用性的特点,在目前的工程设计

余下内容预览:

完整的pdf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共37页):

网友A(2018-08-20):
没有积分下载怎么办

网友B:
小白,学习一下,下个资料看看

网友C(2018-10-08):
真小白,谢谢分享,打算先大致了解下,然后从语言学起,,,,,

网友D:
最好的入门

网友E(2019-04-01):
小白,刚开始学,怎么下载??还是百度网盘吧

网友F(2019-07-08):
51黑的教程都是精品

网友G(2019-08-23):
多看资料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