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初学者模仿多久才能根据datasheet写程序?

楼主(2018-02-12):
我学了快一个月的单片机了,一个芯片驱动程序都写不出来,都是用别人写的改过来的

网友A:
我感觉,datasheet只是器件在电路中的参数,你写程序要用到的。而编程能力,需要多看多写。多记。

网友B:
很正常。如果涉及时序,需要一步一步测试的。

网友C:
不好一概而论,因人而异吧。

楼主:
你们学了多久才能写驱动??

网友D:
以模拟I2C为例,建议先看懂别人是怎么写的,然后对照时序图来理解代码,明白之后,再自己摸索去写一个,调试不通的时候再去看别的代码,这样才有效果。

网友E:
看你的悟性。多看原理,最好能从汇编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