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器怎么使用?想用编码器把电源的调压和调流的电位器给换掉

楼主(2018-02-12):
旋转编码器怎么使用,想用编码器把电源的调压和调流的电位器给换掉,小弟刚学习电源请前辈们指点一下我先谢谢大家的了。

网友A:
旋转编码器一般用2个遮断式反射传感器 可以知道左右转 接到单片机的INT 然后开外部中断触发就可以采集到

用编码器还得用电子可变电阻 那东西的分级其实没有多圈的精密电位器细 常见型号里高的也就256个分级 低的才32个

我自己的电源就是换成多圈精密了

网友B:
个人认为,不能把编码器当电阻用,它可以用来定位 内部是光感信号处理。用的时候,旋转一定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