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如改变转一步的时间

楼主(2018-02-13):
步进电机怎么改变转一步的时间,脉冲太快步进电机反应不过来,每次都要等到步进电机反应完才能给下一个脉冲。

网友A:
由于机械惯量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所以当电机加速过快会出现电机驱动力不能满机械结构的加速力和负载力的要求时就会出现失步的情况。反过来我们只要保证电机的驱动力大于加速度和外部负载的力就可以了。
所以有如下办法。
1 减少加速度力,即减小系统加速度,让步进电机有一个加速的过程到最大速度,还由一个减速的过程到停止。可以搜步进电机加速控制。
2 提高步进电机的驱动力。在加速过程使用更大的驱动电压。
3 改进控制方式,如使用闭环步进电机控制。使用驱动器细分也可以有一定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