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码锁的设计(4*4行列式键盘)含源代码、原理图

楼主(2018-02-13):
课上所做的行列式键盘的设计应用--密码锁的设计
设计4*4的行列式键盘,输入六位密码后按确定键,当密码正确时绿灯亮,当密码错误时红灯亮。
包含keil软件书写的源程序代码、proteus绘制的电路原理图以及整体文档压缩文件。

单片机源码: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08};
uchar data dis_num[6]={2,4,6,7,8,0};
uchar data in_num[6]={10,10,10,10,10,10};
uchar num,num1;

void key();
void display();
void delay(uint);
void compare();
void rst();

sbit relay=P1^0;
sbit L0=P3^0;
sbit L1=P3^1;
sbit L2=P3^2;
sbit L3=P3^3;
sbit C0=P3^4;
sbit C1=P3^5;
sbit C2=P3^6;
sbit C3=P3^7;

main()
{
while(1)
        {
        key();
        if(num==10)           compare();

        else if(num==11)    rst();

        display();
        }
}

void rst()
{
uchar x;
for(x=0;x<6;x++) in_num[x]=10;
num1=0;
relay=1;
}

void compare()
{
uchar x,y=0;
for(x=0;x<6;x++)
        {
        if(in_num[x]!=dis_num[x]) y++;
        if(y!=0) break;
        }
if(y==0) relay=0;
else rst();
}

void key()
{
P3=0x0f;
if((P3&0x0f)!=0x0f)
        {
        delay(15);
        if((P3&0x0f)!=0x0f)
                {

                if(L0==0)                 num=0;
                else if(L1==0)         num=1;
                else if(L2==0)         num=2;
                else num=3;

                P3=0xf0;
                if(C0==0)                 num=0+num*4;
                else if(C1==0)         num=1+num*4;
                else if(C2==0)         num=2+num*4;
                else num=3+num*4;
                P3=0x0f;
                while((P3&0X0f)!=0x0f);
                }
        if(0<=num<9)
                {
                if(num1<6) in_num[num1++]=num;
                }
        }
}

void display()
{
uchar i;
P2=0xbf;
for(i=0;i<6;i++)
        {
        P0=table[in_num[i]];
        P2=_cror_(P2,1);
        delay(1);
        P0=0x00;
        }
}

void delay(uint x)
{
uint a,b;
for(a=x;a>0;a--)
        for(b=110;b>0;b--);
}

网友A(2021-07-18):
仿真是失败的,可能是差了点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仿真是失败的,可能是差了点东西

我仿真成功了,输入密码 按ok后 绿灯亮了.. 你是不是密码输错了,对了 要用Proteus7.5打开,看我录制的gif

网友C(2021-12-16):
楼主可以给程序加上注解吗,不是看的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