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单片机+L298驱动直流电机 不转

楼主(2018-02-13):
晚辈求助各位前辈们!proteus中我仿真一个l298驱动直流电机!第一个问题:先是L298的VCC和VS接入问题,如果vcc接5v,vs接12v,仿真一运行就报错,所以只能接到一个12v电源上。

第二个问题:如图所示,我的接法,为什么L298四个输入口已经是蓝红蓝红了,说明输入正常,但是为什么电机不转呢。
求各位单片机大神不吝赐教!!!先谢谢大家了!!!

图一 报错问题

图一 报错问题

图二 不转

图二 不转

楼主:
求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A:
L298的VC最大能够承受46V.
VCC,ENA,ENB最大能够承受7V,

网友A:
你开关接在U1上,按键接在U1上,通过U1的串口来控制U2,然后通过U2来控制来L298,U1的IO口没有与L298来连接,从PROTEUS的提示来看,是不接受这样做的。

楼主:
.....没有人吗

网友B:
回帖奖励 +5

实例99  驱动二相步进电机

实例99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L298的VC最大能够承受46V.
VCC,ENA,ENB最大能够承受7V,

图一的的电源大小没有问题啊可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开关接在U1上,按键接在U1上,通过U1的串口来控制U2,然后通过U2来控制来L298,U1的IO口没有与L298来连接, ...

错误提示是U3,U4的电源问题,换成图二接法就可以了,但是不是理想的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例99  驱动二相步进电机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我想用的是直流电机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用的是直流电机啊,

实例100  直流电机正反转及PWM调速

实例100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C(2018-08-28):
引用 网友B:
实例100  直流电机正反转及PWM调速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可以分享一下源代码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分享一下源代码吗

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D(2020-01-20):
下载测试,确认有效

网友E:
修改驱动器芯片上的驱动电压,双击驱动器芯片即可

网友F(2021-10-15):
解决了么老哥,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