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注释非常详细的ds18b20温度传感器数码管显示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18-02-13):
闲来上传一个以前做的程序注释非常详细,一个温度传感器数码管显示,供参考!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 =  P2^2;                       //数据口define interface
sbit  dula = P2^6;                     //数码管段选
sbit  wela = P2^7;                    //数码管位选

uint temp;                           //温度值 variable of temperature

                                     //不带小数点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带小数点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 = {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精确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
while(--i);
}
/******************************************
  此延时函数针对的是12Mhz的晶振
  delay(0):延时518us 误差:518-2*256=6
  delay(1):延时7us   (原帖写"5us"是错的)
  delay(10):延时25us    误差:25-20=5
  delay(20):延时45us    误差:45-40=5
  delay(100):延时205us 误差:205-200=5
  delay(200):延时405us 误差:405-400=5
  *******************************************/

/*****************DS18B20******************/

void Init_Ds18b20(void)     //DS18B20初始化send reset and initialization command
{
DQ = 1;                     //DQ复位,不要也可行。
delay(1);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拉低总线
delay(250);                 //精确延时,维持至少480us
DQ = 1;                     //释放总线,即拉高了总线
delay(100);                 //此处延时有足够,确保能让DS18B20发出存在脉冲。
}

uchar Read_One_Byte()       //读取一个字节的数据read a byte date
                            //读数据时,数据以字节的最低有效位先从总线移出
{
uchar i   = 0;
uchar dat = 0;
for(i=8;i>0;i--)
{
DQ = 0;                   //将总线拉低,要在1us之后释放总线
                          //单片机要在此下降沿后的15us内读数据才会有效。
_nop_();                  //至少维持了1us,表示读时序开始
dat >>= 1;                //让从总线上读到的位数据,依次从高位移动到低位。
DQ = 1;                   //释放总线,此后DS18B20会控制总线,把数据传输到总线上
delay(1);                 //延时7us,此处参照推荐的读时序图,尽量把控制器采样时间放到读时序后的15us内的最后部分
if(DQ)                    //控制器进行采样
{
dat |= 0x80;              //若总线为1,即DQ为1,那就把dat的最高位置1;若为0,则不进行处理,保持为0
}
delay(10);                //此延时不能少,确保读时序的长度60us。
}
return (dat);
}

void Write_One_Byte(uchar dat)
{
uchar i = 0;
for(i=8;i>0;i--)
{
DQ = 0;                        //拉低总线
_nop_();                       //至少维持了1us,表示写时序(包括写0时序或写1时序)开始
DQ = dat&0x01;                 //从字节的最低位开始传输
                               //指令dat的最低位赋予给总线,必须在拉低总线后的15us内,
                               //因为15us后DS18B20会对总线采样。
delay(10);                     //必须让写时序持续至少60us
DQ = 1;                        //写完后,必须释放总线,
dat >>= 1;
delay(1);
}
}

uint Get_Tmp()                   //获取温度get the temperature
{
float tt;
uchar a,b;
Init_Ds18b20();                //初始化
Write_One_Byte(0xcc);          //忽略ROM指令
Write_One_Byte(0x44);          //温度转换指令
Init_Ds18b20();                //初始化
Write_One_Byte(0xcc);          //忽略ROM指令
Write_One_Byte(0xbe);          //读暂存器指令
a = Read_One_Byte();           //读取到的第一个字节为温度LSB
b = Read_One_Byte();           //读取到的第一个字节为温度MSB
temp = b;                      //先把高八位有效数据赋于temp
temp <<= 8;                    //把以上8位数据从temp低八位移到高八位
temp = temp|a;                 //两字节合成一个整型变量
tt = temp*0.0625;              //得到真实十进制温度值
                               //因为DS18B20可以精确到0.0625度
                               //所以读回数据的最低位代表的是0.0625度
temp = tt*10+0.5;              //放大十倍
                               //这样做的目的将小数点后第一位也转换为可显示数字
                               //同时进行一个四舍五入操作。
return temp;
}

/****************数码码动态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uint temp)      //显示程序
{
uchar A1,A2,A3;
A1 = temp/100;                 //百位
A2 = temp%100/10;               //十位
A3 = temp%10;                  //个位

dula = 0;
P0 = table[A1];               //显示百位
dula = 1;                     //打开段选,对应74573的锁存位,高电平不锁存
dula = 0;

wela = 0;
P0 = 0x7e;
wela = 1;     //打开位选
wela = 0;
delay(0);

dula = 0;
P0 = table1[A2];   //显示十位,使用的是有小数点的数组(因为temp值扩大了10倍,虽然是十位,实际为个位)
dula = 1;
dula = 0;

wela = 0;
P0 = 0x7d;
wela = 1;
wela = 0;
delay(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