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怎么不能编译 求大神解析

楼主(2018-02-14):
keil4怎么不能编译  求大神解析

网友A:
keil4是不是正版?没有激活的keil4是不能处理较大的程序。

网友B:
没有注册的原因。

网友C:
截个程序图发来看看

网友D:
你没建工程,直接复制程序的吧?这样是不行的,必须建立工程,在工程里面写程序,才能编译。

网友E:
1你的软件是否破解
2你的output是否规定hex的路径
3是否建立工程,建立工程是加.c,然后按照步骤来

网友F(2019-02-05):
网上一大把的视频,随便抓一个看看就摆平的事.只于正版什么的,说出来谁还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