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l298n直流电机pwm调速源代码

楼主(2018-02-14):
此代码,是基于stm32精英版,运用l298n电机驱动模块,对直流电机进行调速程序。
1,针对直流电机的不同频率,设定不同的占空比,来实现速度的调节。
2、运用的stm32 的定时器time3 实现pwm的波形输出。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void Delay(u32 count)
{
   u32 i=0;
   for(;i<count;i++);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

/****************************************************************
* 函数名:void GPIO_Config(void)
* 描述  :配置复用输出PWM时用到的I/O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调用  :main()调用
   PA6       PA7    两路  PWM
***************************************************************/
void 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A and GPIOB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

  /*GPIOA Configuration: TIM3 channel 1 and 2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 函数名:void TIM3_Config(void)
* 描述  :配置TIM3输出的PWM信号的模式
*      CH1:输出 T=2.5ms(f=1/2.5ms=400Hz) 占空比D=0.6的PWM波(高电平在前,低电平在后)
*      CH2:输出 T=2.5ms(f=1/2.5ms=400Hz)       D=0.4的PWM波(高电平在后,低电平在前)
*      步骤一:通过T和TIMxCLK的时钟源确定TIM_Period和TIM_Prescaler  (计数值和预分频)
*          T=(TIM_Period+1)*(TIM_Prescaler+1)/TIMxCLK=2.5ms
*          因为 TIM_Period<65535,所以 TIM_Prescaler>1,即 TIM_Prescaler=2     //(预分频 参数)
*          所以 TIM_Period=59999=0xEA5F        //计数值
*      步骤二:根据TIM_Period的值,高低电平的先后D,确定CCR和TIM_OCPolarity
*          CH1:因为D=0.6,先高后低;
*              所以CCR1=(TIM_Period+1)* D=36000;TIM_OCPolarity=TIM_OCPolarity_High
*          CH2:因为D=0.4,先高后低;
*              所以CCR1=(TIM_Period+1)* (1-D)=36000;TIM_OCPolarity=TIM_OCPolarity_Low
*      步骤三:基础寄存器初始化
*      步骤四:通道寄存器初始化
*      步骤五:使能TIM3重载寄存器ARR
*      步骤六:使能TIM3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调用  :main()调用
***************************************************************/
void TIM3_Config(void)
{
/******************** PWM信号电平跳变值 ***************************/
//
//                                          u16 CCR1= 36000;     //程序初值
//            u16 CCR2= 36000;

        /*******F=500hz的时候        占空比 1 时 *******/    //  注意: 每个F频率对应一个  TIM_Period 。
//           u16 CCR1= 48000;
//     u16 CCR2= 48000;          // 直流电机全速转动
  /*******F=500hz的时候        占空比为0.8时 *******/
//           u16 CCR1= 38400;
//     u16 CCR2= 38400;
  /*******F=500hz的时候        占空比为0.7时 *******/
//           u16 CCR1= 33600;
//     u16 CCR2= 33600;
  /*******F=500hz的时候 占空比为0.6时 *******/
//           u16 CCR1= 28800;
//     u16 CCR2= 28800;
        /*******F=500hz的时候        占空比为0.5时 *******/
//           u16 CCR1= 24000;
//     u16 CCR2= 24000;
  /*******F=500hz的时候        占空比为0.4时 *******/
//           u16 CCR1= 19200;
//     u16 CCR2= 19200;
        /*******F=500hz的时候        占空比为0.3时 *******/
//           u16 CCR1= 14400;
//     u16 CCR2= 14400;

        /*******F=500hz的时候        占空比为0.2时 *******/
//           u16 CCR1= 9600;
//     u16 CCR2= 9600;          //电机运动
//
        /*******F=500hz的时候        占空比为0.1时 *******/
//           u16 CCR1= 4800;
//     u16 CCR2= 4800;          // 电机不动

/////////////////////////////////////////////////////////////////////////
        /*******F=1Khz的时候        占空比 1 时 *******/
//           u16 CCR1= 24000;
//     u16 CCR2= 24000;          // 直流电机全速转动
  /*******F=1Khz的时候        占空比为0.8时 *******/
           u16 CCR1= 19200;
     u16 CCR2= 19200;
  /*******F=1Khz的时候        占空比为0.7时 *******/
//           u16 CCR1= 16800;
//     u16 CCR2= 16800;
  /*******F=1Khz的时候 占空比为0.6时 *******/
//           u16 CCR1= 14400;
//     u16 CCR2= 14400;
        /*******F=1Khz的时候        占空比为0.5时 *******/
//           u16 CCR1= 12000;
//     u16 CCR2= 12000;
  /*******F=1Khz的时候        占空比为0.4时 *******/
//           u16 CCR1= 9600;
//     u16 CCR2= 9600;
        /*******F=1Khz的时候        占空比为0.3时 *******/
//           u16 CCR1= 7200;
//     u16 CCR2= 7200;          //电机运动

        /*******F=1Khz的时候        占空比为0.2时 *******/
//           u16 CCR1= 4800;
//     u16 CCR2= 4800;          //电机起步  yjf

        /*******F=1Khz的时候        占空比为0.1时 *******/
//           u16 CCR1= 2400;
//     u16 CCR2= 2400;          // 电机不动
//* 频率为1k时电机皆为全速运行,无调速,且噪音较大。                 */

/////////////////////////////////////////////////////////////////////////
        /*******F=5Khz的时候        占空比 1 时 *******/
//           u16 CCR1= 4800;
//     u16 CCR2= 4800;          // 直流电机全速转动
/*******F=5Khz的时候        占空比为0.9时 *******/
//           u16 CCR1= 4320;
//     u16 CCR2= 4320;
  /*******F=5Khz的时候        占空比为0.8时 *******/
//           u16 CCR1= 3840;
//     u16 CCR2= 3840;
  /*******F=5Khz的时候        占空比为0.7时 *******/
//           u16 CCR1= 3360;
//     u16 CCR2= 3360;
  /*******F=5Khz的时候 占空比为0.6时 *******/
//           u16 CCR1= 2880;
//     u16 CCR2= 2880;
        /*******F=5Khz的时候        占空比为0.5时 *******/
//           u16 CCR1= 2400;
//     u16 CCR2= 2400;
  /*******F=5Khz的时候        占空比为0.4时 *******/
//           u16 CCR1= 1920;
//     u16 CCR2= 1920;               //  直流电机转动
        /*******F=5Khz的时候        占空比为0.3时 *******/
//           u16 CCR1= 1440;
//     u16 CCR2= 1440;          //直流电机起步转动
//
        /*******F=5Khz的时候        占空比为0.2时 *******/
//           u16 CCR1= 960;
//     u16 CCR2= 960;          //直流电机不转动
//
        /*******F=5Khz的时候        占空比为0.1时 *******/
//           u16 CCR1= 480;
//     u16 CCR2= 480;          //直流电机不转动

/******************** PWM信号电平跳变值 ***************************/
////////////////////////////////////////////////////////////////////////////
/////////////////////////////////////////////////////////////////////////
        /*******F=10Khz的时候        占空比 1 时 *******/
//           u16 CCR1= 2400;
//     u16 CCR2= 2400;          // 直流电机全速转动
  /*******F=10Khz的时候        占空比为0.8时 *******/
//           u16 CCR1= 1920;
//     u16 CCR2= 1920;
  /*******F=10Khz的时候        占空比为0.7时 *******/
//           u16 CCR1= 1680;
//     u16 CCR2= 1680;
  /*******F=10Khz的时候 占空比为0.6时 *******/
//           u16 CCR1= 1440;
//     u16 CCR2= 1440;
        /*******F=10Khz的时候        占空比为0.5时 *******/
//           u16 CCR1= 1200;
//     u16 CCR2= 1200;
  /*******F=10Khz的时候        占空比为0.4时 *******/
//           u16 CCR1= 960;
//     u16 CCR2= 960;            //  直流电机转动
        /*******F=10Khz的时候        占空比为0.3时 *******/
//           u16 CCR1= 720;
//     u16 CCR2= 720;           // 直流电机不转
//
        /*******F=10Khz的时候        占空比为0.2时 *******/
//           u16 CCR1= 480;
//     u16 CCR2= 480;          //直流电机不转
/******************** PWM信号电平跳变值 ***************************/
////////////////////////////////////////////////////////////////////////////

/////////////////////////////////////////////////////////////////////////
        /*******F=15Khz的时候        占空比 1 时 *******/
//           u16 CCR1= 1600;
//     u16 CCR2= 1600;          // 直流电机全速转动
  /*******F=15Khz的时候        占空比为0.8时 *******/
//           u16 CCR1= 1280;
//     u16 CCR2= 1280;
  /*******F=15Khz的时候        占空比为0.7时 *******/
//           u16 CCR1= 1120;
//     u16 CCR2= 1120;
  /*******F=15Khz的时候 占空比为0.6时 *******/
//           u16 CCR1= 960;
//     u16 CCR2= 960;
        /*******F=15Khz的时候        占空比为0.5时 *******/
//           u16 CCR1= 800;
//     u16 CCR2= 800;
  /*******F=15Khz的时候        占空比为0.4时 *******/
//           u16 CCR1= 640;
//     u16 CCR2= 640;             // 直流电机转动
        /*******F=15Khz的时候        占空比为0.3时 *******/
//           u16 CCR1= 480;
//     u16 CCR2= 480;           // 直流电机不转

        /*******F=15Khz的时候        占空比为0.2时 *******/
//           u16 CCR1= 320;
//     u16 CCR2= 320;          //直流电机不转
/******************** PWM信号电平跳变值 ***************************/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PCLK1经过2倍频后作为TIM3的时钟源等于72MHz*/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47999;       //  计数值  4799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2;            //设置预分频:预分频=2,即为72/3=24MHz  预分频(时钟分频)72M/(2+1)=24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频系数: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溢出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1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配置为PWM模式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1;                                       //设置跳变值,当计数器计数到这个值时,电平发生跳变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TIM_OCPolarity_High;                    //当定时器计数值小于CCR1时为高电平

                TIM_OC1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使能通道1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2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2;                                       //设置通道2的电平跳变值,输出另外一个占空比的PWM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当定时器计数值小于CCR2时为低电平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当定时器计数值小于CCr2 时为高电平
                TIM_OC2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使能通道2
    TIM_OC2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 ENABLE);                                         //使能TIM3重载寄存器ARR
    /* TIM3 enable counter */
    TIM_Cmd(TIM3, ENABLE);                                                      //使能TIM3
        }
/******************** 定时器参考算法 ***************************/
//void TIM3_Init(void)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RCC_APB2Periph_GPIOB , ENABLE);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TIM_CH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TIM_CH2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TIM_CH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TIM_CH4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59999;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80K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2;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不分频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1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36000;                                                         //设置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        TIM_OC1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x在CCR1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1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36000;                                                           //设置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        TIM_OC2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        TIM_OC2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x在CCR2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

网友A:
楼主这个调速是用什么控制的?是上位机?电位器?还是按键?

网友B(2018-05-06):
这个程序能不能发我一下,下载时候显示有病毒,已经被删除,谢谢了582912065@qq.com

网友C:
老哥,能发我邮件吗

网友D:
关于L298N给直流电机供电 必须采用外部电源吗  如果是外部电源至少需要多少伏 我从普中科技51里拿出来的直流电机好像至少需要9V

网友E:
正在研究,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F(2018-06-08):
同问:这个调速是用什么控制的?是上位机?电位器?还是按键?

网友F:
不会改这些?
/******************** PWM信号电平跳变值 ***************************/
////////////////////////////////////////////////////////////////////////////

/////////////////////////////////////////////////////////////////////////
        /*******F=15Khz的时候        占空比 1 时 *******/
//           u16 CCR1= 1600;
//     u16 CCR2= 1600;          // 直流电机全速转动
  /*******F=15Khz的时候        占空比为0.8时 *******/
//           u16 CCR1= 1280;
//     u16 CCR2= 1280;
  /*******F=15Khz的时候        占空比为0.7时 *******/
//           u16 CCR1= 1120;
//     u16 CCR2= 1120;

网友G:
看来得用10k的频率来调速

网友G:
知道频率就好了

网友H:
课程设计研究下,给力

网友I:
大哥, 可以邮箱传给我吗。。。。跪求大腿。。1173312730@qq.com

网友I:
好人一生平安~~多谢大哥分享

网友J:
下载附件打开后系统提示找不到文件,估计不是文件的问题,还请工作人员解决一下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关于L298N给直流电机供电 必须采用外部电源吗  如果是外部电源至少需要多少伏 我从普中科技51里拿出来的直 ...

L298N供电需要12V,它可以输出5V电压,你可以查阅它的原理图

网友L:
楼主这样写看着好繁杂,可以看看我的这篇的http://www.51hei.com/bbs/dpj-125509-1.html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调速是用什么控制的?是上位机?电位器?还是按键?

直接程序控制,采用的是定时器PWM输出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关于L298N给直流电机供电 必须采用外部电源吗  如果是外部电源至少需要多少伏 我从普中科技51里拿出来的直 ...

298N的话尽量用其他电源供电,因为它驱动电机需要较大的电压和电流,然后要跟芯片共地,本人一般采用12V锂电池

网友M:
我这个怎么改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F:
不会改这些?
/******************** PWM信号电平跳变值 ***************************/
////////////// ...

大哥 你会改这个了吗 麻烦告诉我一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N(2018-07-18):
可以的学习了666

网友O:
黑币不足,有谁能给我发邮箱一份吗??
1474208295@qq.com

网友P:
楼主  开发板与l298n的连接需要弄什么  除了IN外

网友Q:
学习电机驱动中,占空比很有空,谢谢分享!

网友R(2018-08-22):
能发一个STM32电机控制给我吗。475225389@qq.com。学习一下,多谢了

网友S(2018-10-08):
谢谢楼主分享的经验。
黑币不足,有谁能给我发邮箱一份吗??
623620728@qq.com

网友T:
我下载了之后 为什么keil5软件左边窗口有三角形感叹号 每一个程序都打不开

网友U:
引用 网友L:
直接程序控制,采用的是定时器PWM输出

楼主,想向你学习直流电机,方便加个QQ吗?

网友V(2018-11-13):
正好需要用到。。

网友W:
哇,谢谢大佬的神帖。

网友X(2018-12-26):
超级有用!感谢分享!

网友Y:
楼主能够发一份,新人,还没有多少币?

网友Z:
很好,课程设计研究下,给力

网友AA:
楼主,能发一份吗?课设需要,谢谢,504596681@qq.com

网友AB(2019-01-25):
代码很详细,谢谢楼主

网友AC(2019-03-11):
黑币不够,求发文件。
chenkole@qq.com

网友AD: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调速是用什么控制的?是上位机?电位器?还是按键?

查查看PWM

网友AE:
改一下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AF(2019-04-16):
楼主  你这个不配置298n的引脚?

网友AG:
引用 网友I:
大哥, 可以邮箱传给我吗。。。。跪求大腿。。

你好。能发我下不?2547567763@qq.com

网友AH:
引用 网友L:
直接程序控制,采用的是定时器PWM输出

那是不是我每次调速都要回到程序上调

网友AI(2019-05-26):
感谢感谢就是这个

网友AJ(2019-07-15):
我想问问这个电机的驱动电路是?

网友AK:
正需要这个东西,谢谢楼主

网友AL:
大牛很多呀

网友AM:
救星啊,雪中送炭

网友AN(2019-08-23):
可以发邮件吗,1315483848@qq.com  谢谢老哥:)

网友AO:
谢谢楼主,能发下邮箱不?1365672933@qq.com

网友AP(2019-10-06):
很强!!!!超喜欢

网友AQ:
引用 网友L:
楼主这样写看着好繁杂,可以看看我的这篇的http://www.51hei.com/bbs/dpj-125509-1.html

感谢大佬,nbnb

网友AR(2019-11-23):
能发我程序码,小哥

网友AS:
恕我直言,这个代码怎么跟电机的调速联系在一起的呢,输出的两个引脚哦分别用两个PWM来进行控制的吗,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