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Wire总线有"线与"关系吗??

楼主:
我学write函数的时候.....好无奈,为什么要释放总线嘛??

网友A(2018-02-16):
你把主线拉低了,别人就没办法通讯了。所以要释放了。让总线回到高状态。这样才能通讯 。

网友B:
一根总线同一时间不能干两件事,释放总线才能让其它设备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