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太阳能自动寻光装置仿真与源码

楼主:
能够自动寻光,追寻太阳,开关的作用就是相当于光敏电阻,当为低电平是,停止寻光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hor1=P1^0;                                                                            //水平方向正转使能端
sbit     hor2=P1^1;                                                                                //水平方向反传使能端
sbit         ver1=P1^2;                                                                        //垂直方向正转使能端
sbit     ver2=P1^3;                                                                                //垂直方向反传使能端
uchar code FWD[8]={0xf6,0xf7,0xf3,0xfb,0xf9,0xfd,0xfc,0xfe}; //正转
uchar code REV[8]={0xfe,0xfc,0xfd,0xf9,0xfb,0xf3,0xf7,0xf6}; //反转

bit      ka1,ka2,kb1,kb2,hormotor,vermotor;
uint      ia,ib;
/*******************************************************
                     电机转动延时子函数
********************************************************/
void delay_dianji(unsigned int t)                                                        //电机转动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k;
   while(t--)
   {
     for(k=0; k<300; k++)                                                                //k从0自加一至300
     { }
   }
}

void fangxiang()                                                                                    //识别方向子函数
{
    if(hor1==0)                                                                                        //水平正传使能端有效
        {
            ia++;
                if(ia>7)
                ia=0;
                P0=FWD[ia];                                                                        //转动方向为正向
                delay_dianji(15);
        }
        if(hor2==0)                                                                               //水平反转使能端有效
        {
                ia++;
                if(ia>7)
                ia=0;
                P0=REV[ia];                                                                            //转动方向为反向
                delay_dianji(15);
        }
    if(ver1==0)                                                                                        //垂直正传使能端有效
        {
                 ib++;
                if(ib>7)
                ib=0;
                P2=FWD[ib];                                                                                  //转动方向为正向
                delay_dianji(15);
        }
    if(ver2==0)                                                                                        //垂直反转使能端有效
        {
            ib++;
                if(ib>7)
                ib=0;
                P2=REV[ib];                                                            //转动方向为反向
                delay_dianji(15);
        }

}

main()
{
    while(1)                                                                                        //死循环
        {
            fangxiang();                                                                                //识别方向子函数
……………………

网友A(2018-05-23):
大佬有没有做出实物出来啊    仿真里面四个舵机是干嘛的

网友A:
还有你这个仿真里的电机是什么型号的啊    为啥转360度    而且程序驱动好像也没用PWM?不太懂

网友B:
不错。这个搞得可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