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自由度的四角蜘蛛

楼主(2018-02-14):
12自由度的四角蜘蛛程序
可以左右前后行走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

arduino源程序如下:
#include<Servo.h>
int count_start=0;
int count_forward=0;
int count_back=0;

int x;

Servo a1;
Servo a2;
Servo a3;//***********
Servo b1;
Servo b2;
Servo b3;//***********
Servo c1;
Servo c2;
Servo c3;//***********
Servo d1;
Servo d2;
Servo d3;//***********

void start(){
  a1.write(130);
  a2.write(0);
  a3.write(180);//***********
  b1.write(20);
  b2.write(45);
  b3.write(90);//************
  c1.write(90);
  c2.write(30);
  c3.write(160);//*************
  d1.write(120);
  d2.write(60);
  d3.write(160);//************
  delay(2000);
  count_start++;
}
void stand()
{
  const int times=2000;

  const int numstand_a3dow=60;
  const int numstand_b3dow=55;
  const int numstand_c2up=30;
  const int numstand_c3dow=30;
  const int numstand_d2up=30;
  const int numstand_d3dow=15;
  int *stand_a3dow = new int [numstand_a3dow];
  int *stand_b3dow = new int [numstand_b3dow];
  int *stand_c2up = new int [numstand_c2up];
  int *stand_c3dow = new int [numstand_c3dow];
  int *stand_d2up = new int [numstand_d2up];
  int *stand_d3dow = new int [numstand_d3dow];

  int rawstand_a3=180,rawstand_b3=90,rawstand_c2=30,rawstand_c3=160,rawstand_d2=60,rawstand_d3=160;
  for(int i = 0;i <= numstand_a3dow-1 ;i++)                     //stand_a3dow
    {
      stand_a3dow[i] =rawstand_a3;
      rawstand_a3 --;
    }
rawstand_a3 =180;
  for(int i = 0;i <=numstand_a3dow-1;i++)
    {
      a3.write(stand_a3dow[i]);
}
for(int i = 0;i <= numstand_b3dow-1 ;i++)                     //stand_b3dow
    {
      stand_b3dow[i] =rawstand_b3;
      rawstand_b3 --;
    }
rawstand_b3 =90;
  for(int i = 0;i <=numstand_b3dow-1;i++)
    {
      b3.write(stand_b3dow[i]);
}
for(int i = 0;i <= numstand_c2up-1 ;i++)                     //stand_c2up
    {
     stand_c2up[i] =rawstand_c2;
      rawstand_c2 ++;
    }
rawstand_c2 =30;
  for(int i = 0;i <=numstand_c2up-1;i++)
    {
      c2.write(stand_c2up[i]);
}
for(int i = 0;i <= numstand_c3dow-1 ;i++)                     //stand_c3dow
    {
     stand_c3dow[i] =rawstand_c3;
      rawstand_c3 --;
    }
rawstand_c3 =160;
  for(int i = 0;i <=numstand_c3dow-1;i++)
    {
      c3.write(stand_c3dow[i]);
    }
for(int i = 0;i <= numstand_d2up-1 ;i++)                     //stand_d2up
    {
     stand_d2up[i] =rawstand_d2;
      rawstand_d2 ++;
    }
rawstand_d2 =60;
  for(int i = 0;i <=numstand_d2up-1;i++)
    {
      d2.write(stand_d2up[i]);
    }
  for(int i = 0;i <= numstand_d3dow-1 ;i++)                     //stand_d3dow
    {
     stand_d3dow[i] =rawstand_d3;
      rawstand_d3 --;
    }
rawstand_d3 =160;
  for(int i = 0;i <=numstand_d3dow-1;i++)
    {
      d3.write(stand_d3dow[i]);
    }
    delete [] stand_a3dow;
    delete [] stand_b3dow;
    delete [] stand_c2up;
    delete [] stand_c3dow;
    delete [] stand_d2up;
    delete []stand_d3dow;
    delay(times);
}

void forward()
{
  const int times =200;

  const int numgoone_a2up = 30;
  const int numgoone_a1dow = 60;
  const int numgoone_a3dow = 5;
  const int num_goone_a2dow = 10;
  int *forwardgoone_a2up = new int [numgoone_a2up];
  int *forwardgoone_a1dow = new int [numgoone_a1dow];
  int *forwardgoone_a3dow = new int [numgoone_a3dow];
  int *forward_goone_a2dow = new int [num_goone_a2dow];

  int rawgoone_a1 = 130,rawgoone_a2 = 0,rawgoone_a3 = 125,raw_goone_a2 = 30;
  for(int i = 0;i <= numgoone_a2up-1 ;i++)                     //goone_a2 up
    {
      forwardgoone_a2up[i] = rawgoone_a2;
      rawgoone_a2 ++;
    }
  rawgoone_a2 = 0;
  for(int i = 0;i <= numgoone_a2up-1;i++)
    {
      a2.write(forwardgoone_a2up[i]);
    }
  for(int i = 0;i <= numgoone_a1dow-1 ;i++)                     //goone_a1 dow
    {
      forwardgoone_a1dow[i] = rawgoone_a1;
      rawgoone_a1--;
    }
    rawgoone_a1 = 130;
    for(int i = 0;i <= numgoone_a1dow-1;i++)
    {
      a1.write(forwardgoone_a1dow[i]);
    }
   for(int i = 0;i <= numgoone_a3dow-1 ;i++)                     //goone_a3 dow
    {
      forwardgoone_a3dow[i] = rawgoone_a3;
      rawgoone_a3--;
    }
    rawgoone_a3 = 125;
    for(int i = 0;i <= numgoone_a3dow-1;i++)
    {
      a3.write(forwardgoone_a3dow[i]);
    }
    delete [] forwardgoone_a2up;
    delete [] forwardgoone_a1dow;
    delete [] forwardgoone_a3dow;
    delay(times);

    for(int i = 0;i <= num_goone_a2dow-1 ;i++)                     //_goone_a2 dow
    {
      forward_goone_a2dow[i] = raw_goone_a2;
      raw_goone_a2--;
    }
    raw_goone_a2 = 30;
    for(int i = 0;i <= num_goone_a2dow-1;i++)
    {
      a2.write(forward_goone_a2dow[i]);
    }
    delete [] forward_goone_a2dow;
    delay(times);

                                                                                           //go the first leg

const int nummoveone_a1up = 20;
  const int nummoveone_a2up = 10;
  const int nummoveone_a3up = 30;
const int nummovetwo_b1up = 40;
  const int nummovetwo_b2up = 30;
  const int nummovetwo_b3up =25;
  const int nummovethree_c1dow =40;
  const int nummovethree_c2dow = 30;
  const int nummovethree_c3dow =25;
  const int nummovefour_d1dow =20;
  const int nummovefour_d2dow= 10;
  const int nummovefour_d3dow = 30;
  int *forwardmoveone_a1up = new int [nummoveone_a1up];
  int *forwardmoveone_a2up = new int [nummoveone_a2up];
  int *forwardmoveone_a3up = new int [nummoveone_a3up];
  int *forwardmovetwo_b1up = new int [nummovetwo_b1up];
  int *forwardmovetwo_b2up = new int [nummovetwo_b2up];
  int *forwardmovetwo_b3up = new int [nummovetwo_b3up];
  int *forwardmovethree_c1dow = new int [nummovethree_c1dow];
  int *forwardmovethree_c2dow = new int [nummovethree_c2dow];
  int *forwardmovethree_c3dow = new int [nummovethree_c3dow];
  int *forwardmovefour_d1dow = new int [nummovefour_d1dow];
  int *forwardmovefour_d2dow= new int [nummovefour_d2dow];
  int *forwardmovefour_d3dow = new int [nummovefour_d3dow];

  int rawmoveone_a1 = 70,rawmoveone_a2 =20,rawmoveone_a3 =120,
  rawmovetwo_b1 =20,rawmovetwo_b2 =45,rawmovetwo_b3 =35,
  rawmovethree_c1 =90,rawmovethree_c2 =60,rawmovethree_c3 =130,
  rawmovefour_d1 =120,rawmovefour_d2 =90,rawmovefour_d3 =145;
   for(int i = 0;i <= nummoveone_a1up-1 ;i++)                     //moveone_a1up
    {
      forwardmoveone_a1up[i] = rawmoveone_a1;
      rawmoveone_a1 ++;
    }
  rawmoveone_a1 = 70;
  for(int i = 0;i <= nummoveone_a1up-1;i++)
    {
      a1.write(forwardmoveone_a1up[i]);
    }
     for(int i = 0;i <= nummoveone_a2up-1 ;i++)                     //moveone_a2up
    {
      forwardmoveone_a2up[i] = rawmoveone_a2;
      rawmoveone_a2 ++;
    }
  rawmoveone_a2 = 20;
  for(int i = 0;i <= nummoveone_a2up-1;i++)
    {
      a2.write(forwardmoveone_a2up[i]);
    }
     for(int i = 0;i <= nummoveone_a3up-1 ;i++)                     //moveone_a3 up
    {
      forwardmoveone_a3up[i] = rawmoveone_a3;
      rawmoveone_a3 ++;
    }
  rawmoveone_a3 =120;
  for(int i = 0;i <= nummoveone_a3up-1;i++)
    {
      a3.write(forwardmoveone_a3up[i]);
    }
     for(int i = 0;i <= nummovetwo_b1up-1 ;i++)                     //movetwo_b1up
    {
      forwardmovetwo_b1up[i] = rawmovetwo_b1;
      rawmovetwo_b1 ++;
    }
  rawmovetwo_b1 =20;
  for(int i = 0;i <= nummovetwo_b1up-1;i++)
    {
      b1.write(forwardmovetwo_b1up[i]);
    }
     for(int i = 0;i <= nummovetwo_b2up-1 ;i++)                     //movetwo_b2 up
    {
      forwardmovetwo_b2up[i] = rawmovetwo_b2;
      rawmovetwo_b2 ++;
    }
  rawmovetwo_b2 =45;
  for(int i = 0;i <= nummovetwo_b2up-1;i++)
    {
      b2.write(forwardmovetwo_b2up[i]);
    }
     for(int i = 0;i <= nummovetwo_b3up-1 ;i++)                     //movetwo_b3 up
    {
      forwardmovetwo_b3up[i] = rawmovetwo_b3;
      rawmovetwo_b3 ++;
    }
  rawmovetwo_b3 =35;
  for(int i = 0;i <= nummovetwo_b3up-1;i++)
    {
      b3.write(forwardmovetwo_b3up[i]);
    }
    for(int i = 0;i <= nummovethree_c1dow-1 ;i++)                     //movethree_c1dow
    {
      forwardmovethree_c1dow[i] = rawmovethree_c1;
      rawmovethree_c1 --;
    }
  rawmovethree_c1 =90;
  for(int i = 0;i <= nummovethree_c1dow-1;i++)
    {
      c1.write(forwardmovethree_c1dow[i]);
    }
     for(int i = 0;i <= nummovethree_c2dow-1 ;i++)                     //movethree_c2dow
    {
      forwardmovethree_c2dow[i] = rawmovethree_c2;
      rawmovethree_c2 --;
    }
  rawmovethree_c2 =60;
  for(int i = 0;i <= nummovethree_c2dow-1;i++)
    {
      c2.write(forwardmovethree_c2dow[i]);
    }
    for(int i = 0;i <= nummovethree_c3dow-1 ;i++)                     //movethree_c3dow
    {
      forwardmovethree_c3dow[i] = rawmovethree_c3;
      rawmovethree_c3 --;
    }
  rawmovethree_c3 =130;
  for(int i = 0;i <= nummovethree_c3dow-1;i++)
    {
      c3.write(forwardmovethree_c3dow[i]);
    }
     for(int i = 0;i <= nummovefour_d1dow-1 ;i++)                     //movefour_d1dow
    {
      forwardmovefour_d1dow[i] = rawmovefour_d1;
      rawmovefour_d1 --;
    }
  rawmovefour_d1 =120;
  for(int i = 0;i <= nummovefour_d1dow-1;i++)
    {
      d1.write(forwardmovefour_d1dow[i]);
    }
    for(int i = 0;i <= nummovefour_d2dow-1 ;i++)                     //movefour_d2dow
    {
      forwardmovefour_d2dow[i] = rawmovefour_d2;
      rawmovefour_d2 --;
    }
  rawmovefour_d2 =90;
  for(int i = 0;i <= nummovefour_d2dow-1;i++)
    {
      d2.write(forwardmovefour_d2dow[i]);
    }
     for(int i = 0;i <= nummovefour_d3dow-1 ;i++)                     //movefour_d3dow
    {
      forwardmovefour_d3dow[i] = rawmovefour_d3;
      rawmovefour_d3 --;
    }
  rawmovefour_d3 =145;
  for(int i = 0;i <= nummovefour_d3dow-1;i++)
    {
      d3.write(forwardmovefour_d3dow[i]);
    }
    delete [] forwardmoveone_a1up;
    delete [] forwardmoveone_a2up;
    delete [] forwardmoveone_a3up;
    delete [] forwardmovetwo_b1up;
    delete [] forwardmovetwo_b2up;
    delete [] forwardmovetwo_b3up;
    delete [] forwardmovethree_c1dow;
    delete [] forwardmovethree_c2dow;
    delete [] forwardmovethree_c3dow;
    delete [] forwardmovefour_d1dow;
    delete [] forwardmovefour_d2dow;
    delete [] forwardmovefour_d3dow;
    delay(times);

                                                                                         //move the body

const int numbackfour_d2up = 30;
  const int numbackfour_d1up = 60;
  const int numbackfour_d3up = 5;
  int *forwardbackfour_d2up = new int [numbackfour_d2up];
  int *forwardbackfour_d1up = new int [numbackfour_d1up];
  int *forwardbackfour_d3up = new int [numbackfour_d3up];
int rawbackfour_d2 = 80,rawbackfour_d1 = 100,rawbackfour_d3 = 115;
  for(int i = 0;i <= numbackfour_d2up-1 ;i++)                     //backfour_d2up
    {
      forwardbackfour_d2up[i] = rawbackfour_d2;
      rawbackfour_d2 ++;
    }
  rawbackfour_d2 = 80;
  for(int i = 0;i <= numbackfour_d2up-1;i++)
    {
      d2.write(forwardbackfour_d2up[i]);
    }
  for(int i = 0;i <= numbackfour_d1up-1 ;i++)                     //backfour_d1up
    {
      forwardbackfour_d1up[i] = rawbackfour_d1;
      rawbackfour_d1++;
    }
    rawbackfour_d1 = 100;
    for(int i = 0;i <= numbackfour_d1up-1;i++)
    {
      d1.write(forwardbackfour_d1up[i]);
    }
   for(int i = 0;i <= numbackfour_d3up-1 ;i++)                     //backfour_d3up
    {
      forwardbackfour_d3up[i] = rawbackfour_d3;
      rawbackfour_d3++;
    }
    rawbackfour_d3 = 115;
    for(int i = 0;i <= numbackfour_d3up-1;i++)
    {
      d3.write(forwardbackfour_d3up[i]);
    }
    delete [] forwardbackfour_d2up;
    delete [] forwardbackfour_d1up;
    delete [] forwardbackfour_d3up;
    delay(times);
const int num_backfour_d2dow = 50;
int *forward_backfour_d2dow = new int [num_backfour_d2dow];
int raw_backfour_d2 = 110;
for(int i = 0;i <= num_backfour_d2dow-1 ;i++)                     //_backfour_d2dow
    {
      forward_backfour_d2dow[i] = raw_backfour_d2;
      raw_backfour_d2 --;
    }
  raw_backfour_d2 = 110;
  for(int i = 0;i <= num_backfour_d2dow-1;i++)
    {
      d2.write(forward_backfour_d2dow[i]);
    }
delete [] forward_backfour_d2dow;
    delay(times);

                                                                                              //back the four leg

const int numgothree_c2up = 30;
  const int numgothree_c1up = 75;
  const int numgothree_c3dow = 5;
  int *forwardgothree_c2up = new int [numgothree_c2up];
  int *forwardgothree_c1up = new int [numgothree_c1up];
  int *forwardgothree_c3dow = new int [numgothree_c3dow];
int rawgothree_c2 =30,rawgothree_c1 =50,rawgothree_c3 =105;
  for(int i = 0;i <= numgothree_c2up-1 ;i++)                     //gothree_c2up
    {
      forwardgothree_c2up[i] = rawgothree_c2;
      rawgothree_c2 ++;
    }
  rawgothree_c2 = 30;
  for(int i = 0;i <= numgothree_c2up-1;i++)
    {
      c2.write(forwardgothree_c2up[i]);
    }
  for(int i = 0;i <= numgothree_c1up-1 ;i++)                     //gothree_c1up
    {
      forwardgothree_c1up[i] = rawgothree_c1;
      rawgothree_c1++;
    }
    rawgothree_c1 = 50;
    for(int i = 0;i <= numgothree_c1up-1;i++)
    {
      c1.write(forwardgothree_c1up[i]);
    }
   for(int i = 0;i <= numgothree_c3dow-1 ;i++)                     //gothree_c3dow
    {
      forwardgothree_c3dow[i] = rawgothree_c3;
      rawgothree_c3--;
    }
    rawgothree_c3 = 105;
    for(int i = 0;i <= numgothree_c3dow-1;i++)
    {
      c3.write(forwardgothree_c3dow[i]);
    }
    delete [] forwardgothree_c2up;
    delete [] forwardgothree_c1up;
    delete [] forwardgothree_c3dow;
    delay(times);
const int num_gothree_c2dow = 10;
int *forward_gothree_c2dow = new int [num_gothree_c2dow];
int raw_gothree_c2 = 60;
for(int i = 0;i <= num_gothree_c2dow-1 ;i++)                     //_gothree_c2dow
    {
      forward_gothree_c2dow[i] = raw_gothree_c2;
      raw_gothree_c2 --;
    }
  raw_gothree_c2 = 110;
  for(int i = 0;i <= num_gothree_c2dow-1;i++)
    {
      c2.write(forward_gothree_c2dow[i]);
    }
delete [] forward_gothree_c2dow;
    delay(times);

                                                                                            //go the third leg

  const int numamoveone_a1up = 40;
  const int numamoveone_a2dow = 30;
  const int numamoveone_a3dow = 25;
const int numamovetwo_b1up = 20;
  const int numamovetwo_b2dow= 10;
  const int numamovetwo_b3dow=30;
  const int numamovethree_c1dow =35;
  const int numamovethree_c2up = 10;
  const int numamovethree_c3up =30;
  const int numamovefour_d1dow =40;
  const int numamovefour_d2up= 30;
  const int numamovefour_d3up =25;
  int *forwardamoveone_a1up = new int [numamoveone_a1up];
  int *forwardamoveone_a2dow = new int [numamoveone_a2dow];
  int *forwardamoveone_a3dow = new int [numamoveone_a3dow];
  int *forwardamovetwo_b1up = new int [numamovetwo_b1up];
  int *forwardamovetwo_b2dow = new int [numamovetwo_b2dow];
  int *forwardamovetwo_b3dow = new int [numamovetwo_b3dow];
  int *forwardamovethree_c1dow = new int [numamovethree_c1dow];
  int *forwardamovethree_c2up = new int [numamovethree_c2up];
  int *forwardamovethree_c3up = new int [numamovethree_c3up];
  int *forwardamovefour_d1dow = new int [numamovefour_d1dow];
  int *forwardamovefour_d2up= new int [numamovefour_d2up];
  int *forwardamovefour_d3up = new int [numamovefour_d3up];

  int rawamoveone_a1 = 90,rawamoveone_a2 =30,rawamoveone_a3 =150,
  rawamovetwo_b1 =60,rawamovetwo_b2 =75,rawamovetwo_b3 =60,
  rawamovethree_c1 =125,rawamovethree_c2 =50,rawamovethree_c3 =100,
  rawamovefour_d1 =160,rawamovefour_d2 =60,rawamovefour_d3 =120;
   for(int i = 0;i <= numamoveone_a1up-1 ;i++)                     //amoveone_a1up
    {
      forwardamoveone_a1up[i] = rawamoveone_a1;
      rawamoveone_a1 ++;
    }
  rawamoveone_a1 = 90;
  for(int i = 0;i <= numamoveone_a1up-1;i++)
    {
      a1.write(forwardamoveone_a1up[i]);
    }
     for(int i = 0;i <= numamoveone_a2dow-1 ;i++)                     //amoveone_a2dow
    {
      forwardamoveone_a2dow[i] = rawamoveone_a2;
      rawamoveone_a2 --;
    }
  rawamoveone_a2 = 30;
  for(int i = 0;i <= numamoveone_a2dow-1;i++)
    {
      a2.write(forwardamoveone_a2dow[i]);
    }
     for(int i = 0;i <= numamoveone_a3dow-1 ;i++)                     //amoveone_a3dow
    {
      forwardamoveone_a3dow[i] = rawamoveone_a3;
      rawamoveone_a3 --;
    }
  rawamoveone_a3 =150;
  for(int i = 0;i <= numamoveone_a3dow-1;i++)
    {
      a3.write(forwardamoveone_a3dow[i]);
    }
     for(int i = 0;i <= numamovetwo_b1up-1 ;i++)                     //amovetwo_b1up
    {
      forwardamovetwo_b1up[i] = rawamovetwo_b1;
      rawamovetwo_b1 ++;
    }
  rawamovetwo_b1 =60;
  for(int i = 0;i <= numamovetwo_b1up-1;i++)
    {
      b1.write(forwardamovetwo_b1up[i]);
    }
     for(int i = 0;i <= numamovetwo_b2dow-1 ;i++)                     //amovetwo_b2dow
    {
      forwardamovetwo_b2dow[i] = rawamovetwo_b2;
      rawamovetwo_b2--;
    }
  rawamovetwo_b2 =75;
  for(int i = 0;i <= numamovetwo_b2dow-1;i++)
    {
      b2.write(forwardamovetwo_b2dow[i]);
    }
     for(int i = 0;i <= numamovetwo_b3dow-1 ;i++)                     //amovetwo_b3dow
    {
      forwardamovetwo_b3dow[i] = rawamovetwo_b3;
      rawamovetwo_b3 --;
    }
  rawamovetwo_b3 =60;
  for(int i = 0;i <= numamovetwo_b3dow-1;i++)
    {
      b3.write(forwardamovetwo_b3dow[i]);
    }
    for(int i = 0;i <= numamovethree_c1dow-1 ;i++)                     //amovethree_c1dow
    {
      forwardamovethree_c1dow[i] = rawamovethree_c1;
      rawamovethree_c1 --;
    }
  rawamovethree_c1 =125;
  for(int i = 0;i <= numamovethree_c1dow-1;i++)
    {
      c1.write(forwardamovethree_c1dow[i]);
    }
     for(int i = 0;i <= numamovethree_c2up-1 ;i++)                     //amovethree_c2up
    {
      forwardamovethree_c2up[i] = rawamovethree_c2;
      rawamovethree_c2 ++;
    }
  rawamovethree_c2 =50;
  for(int i = 0;i <= numamovethree_c2up-1;i++)
    {
      c2.write(forwardamovethree_c2up[i]);
    }
    for(int i = 0;i <= numamovethree_c3up-1 ;i++)                     //amovethree_c3up
    {
      forwardamovethree_c3up[i] = rawamovethree_c3;
      rawamovethree_c3 ++;
    }
  rawamovethree_c3 =100;
  for(int i = 0;i <= numamovethree_c3up-1;i++)
    {
      c3.write(forwardamovethree_c3up[i]);
    }
     for(int i = 0;i <= numamovefour_d1dow-1 ;i++)                     //amovefour_d1dow
    {
      forwardamovefour_d1dow[i] = rawamovefour_d1;
      rawamovefour_d1 --;
    }
  rawamovefour_d1 =160;
  for(int i = 0;i <= numamovefour_d1dow-1;i++)
    {
      d1.write(forwardamovefour_d1dow[i]);
    }
    for(int i = 0;i <= numamovefour_d2up-1 ;i++)                     //amovefour_d2up
    {
      forwardamovefour_d2up[i] = rawamovefour_d2;
      rawamovefour_d2 ++;
    }
  rawamovefour_d2 =60;
  for(int i = 0;i <= numamovefour_d2up-1;i++)
    {
      d2.write(forwardamovefour_d2up[i]);
    }
     for(int i = 0;i <= numamovefour_d3up-1 ;i++)                     //amovefour_d3up
    {
      forwardamovefour_d3up[i] = rawamovefour_d3;
      rawamovefour_d3 ++;
    }
  rawamovefour_d3 =120;
  for(int i = 0;i <= numamovefour_d3up-1;i++)
    {
      d3.write(forwardamovefour_d3up[i]);
    }
    delete [] forwardamoveone_a1up;
    delete [] forwardamoveone_a2dow;
    delete [] forwardamoveone_a3dow;
    delete [] forwardamovetwo_b1up;
    delete [] forwardamovetwo_b2dow;
    delete [] forwardamovetwo_b3dow;
    delete [] forwardamovethree_c1dow;
    delete [] forwardamovethree_c2up;
    delete [] forwardamovethree_c3up;
    delete [] forwardamovefour_d1dow;
    delete [] forwardamovefour_d2up;
    delete [] forwardamovefour_d3up;
    delay(times);

                                                                                                   //move the body again

const int numbacktwo_b2up = 30;
  const int numbacktwo_b1dow = 60;
  const int numbacktwo_b3up = 5;
  int *forwardbacktwo_b2up = new int [numbacktwo_b2up];
  int *forwardbacktwo_b1dow = new int [numbacktwo_b1dow];
  int *forwardbacktwo_b3up = new int [numbacktwo_b3up];
int rawbacktwo_b2 = 65,rawbacktwo_b1 = 80,rawbacktwo_b3 = 30;
  for(int i = 0;i <= numbacktwo_b2up-1 ;i++)                     //backtwo_b2up
    {
      forwardbacktwo_b2up[i] = rawbacktwo_b2;
      rawbacktwo_b2 ++;
    }
  rawbacktwo_b2 = 65;
  for(int i = 0;i <= numbacktwo_b2up-1;i++)
    {
      b2.write(forwardbacktwo_b2up[i]);
    }
  for(int i = 0;i <= numbacktwo_b1dow-1 ;i++)                     //backtwo_b1dow
    {
      forwardbacktwo_b1dow[i] = rawbacktwo_b1;
      rawbacktwo_b1--;
    }
    rawbacktwo_b1 = 80;
    for(int i = 0;i <= numbacktwo_b1dow-1;i++)
    {
      b1.write(forwardbacktwo_b1dow[i]);
    }
   for(int i = 0;i <= numbacktwo_b3up-1 ;i++)                     //backtwo_b3up
    {
      forwardbacktwo_b3up[i] = rawbacktwo_b3;
      rawbacktwo_b3++;
    }
    rawbacktwo_b3 = 30;
    for(int i = 0;i <= numbacktwo_b3up-1;i++)
    {
      b3.write(forwardbacktwo_b3up[i]);
    }
    delete [] forwardbacktwo_b2up;
    delete [] forwardbacktwo_b1dow;
    delete [] forwardbacktwo_b3up;
    delay(times);
const int num_backtwo_b2dow = 50;
int *forward_backtwo_b2dow = new int [num_backtwo_b2dow];
int raw_backtwo_b2 = 95;
for(int i = 0;i <= num_backtwo_b2dow-1 ;i++)                     //_backtwo_b2dow
    {
      forward_backtwo_b2dow[i] = raw_backtwo_b2;
      raw_backtwo_b2 --;
    }
  raw_backtwo_b2 = 95;
  for(int i = 0;i <= num_backtwo_b2dow-1;i++)
    {
      b2.write(forward_backtwo_b2dow[i]);
    }
delete [] forward_backtwo_b2dow;
    delay(times);
    count_forward++;
                                                                                                  //back the second leg
}

void back()
{
  const int times=200;
  const int numgo_b2up = 30;
  const int numgo_b1up = 60;
  const int numgo_b3dow = 5;
  int *backgo_b2up = new int [numgo_b2up];
  int *backgo_b1up = new int [numgo_b1up];
  int *backgo_b3dow = new int [numgo_b3dow];
int rawgo_b2 =45,rawgo_b1 =20,rawgo_b3 =35;
  for(int i = 0;i <= numgo_b2up-1 ;i++)                     //go_b2up
    {
     backgo_b2up[i] = rawgo_b2;
      rawgo_b2 ++;
    }
  rawgo_b2 = 45;
  for(int i = 0;i <= numgo_b2up-1;i++)
    {
      b2.write(backgo_b2up[i]);
    }
  for(int i = 0;i <= numgo_b1up-1 ;i++)                     //go_b1up
    {
      backgo_b1up[i] = rawgo_b1;
      rawgo_b1++;
    }
    rawgo_b1 = 20;
    for(int i = 0;i <= numgo_b1up-1;i++)
    {
      b1.write(backgo_b1up[i]);
    }
   for(int i = 0;i <= numgo_b3dow-1 ;i++)                     //go_b3dow
    {
      backgo_b3dow[i] = rawgo_b3;
      rawgo_b3--;
    }
    rawgo_b3 = 35;
    for(int i = 0;i <= numgo_b3dow-1;i++)
    {
      b3.write(backgo_b3dow[i]);
    }
    delete [] backgo_b2up;
    delete [] backgo_b1up;
    delete [] backgo_b3dow;
    delay(times);
const int num_go_b2dow = 10;
int *back_go_b2dow = new int [num_go_b2dow];
int raw_go_b2 = 75;
for(int i = 0;i <= num_go_b2dow-1 ;i++)                     //_go_b2dow
    {
      back_go_b2dow[i] = raw_go_b2;
      raw_go_b2 --;
    }
  raw_go_b2 = 75;
  for(int i = 0;i <= num_go_b2dow-1;i++)
    {
      b2.write(back_go_b2dow[i]);
    }
delete [] back_go_b2dow;
    delay(times);

                                                                                            //go the second leg

  const int nummove_a1dow = 40;
  const int nummove_a2up= 30;
  const int nummove_a3up = 25;
const int nummove_b1dow = 20;
  const int nummove_b2up= 10;
  const int nummove_b3up=30;
  const int nummove_c1up =35;
  const int nummove_c2dow = 10;
  const int nummove_c3dow =30;
  const int nummove_d1up =40;
  const int nummove_d2dow= 30;
  const int nummove_d3dow =25;
  int *backmove_a1dow = new int [nummove_a1dow];
  int *backmove_a2up = new int [nummove_a2up];
  int *backmove_a3up = new int [nummove_a3up];
  int *backmove_b1dow = new int [nummove_b1dow];
  int *backmove_b2up = new int [nummove_b2up];
  int *backmove_b3up = new int [nummove_b3up];
  int *backmove_c1up = new int [nummove_c1up];
  int *backmove_c2dow= new int [nummove_c2dow];
  int *backmove_c3dow = new int [nummove_c3dow];
  int *backmove_d1up = new int [nummove_d1up];
  int *backmove_d2dow= new int [nummove_d2dow];
  int *backmove_d3dow = new int [nummove_d3dow];

  int rawmove_a1 = 130,rawmove_a2 =0,rawmove_a3 =125,
  rawmove_b1 =80,rawmove_b2 =65,rawmove_b3 =30,
  rawmove_c1 =90,rawmove_c2 =60,rawmove_c3 =130,
  rawmove_d1 =120,rawmove_d2 =90,rawmove_d3 =145;
   for(int i = 0;i <= nummove_a1dow-1 ;i++)                     //move_a1dow
    {
      backmove_a1dow[i] = rawmove_a1;
      rawmove_a1 --;
    }
  rawmove_a1 = 130;
  for(int i = 0;i <= nummove_a1dow-1;i++)
    {
      a1.write(backmove_a1dow[i]);
    }
     for(int i = 0;i <= nummove_a2up-1 ;i++)                     //move_a2up
    {
      backmove_a2up[i] = rawmove_a2;
      rawmove_a2 ++;
    }
  rawmove_a2 = 0;
  for(int i = 0;i <= nummove_a2up-1;i++)
    {
      a2.write(backmove_a2up[i]);
    }
     for(int i = 0;i <= nummove_a3up-1 ;i++)                     //move_a3up
    {
      backmove_a3up[i] = rawmove_a3;
      rawmove_a3 ++;
    }
  rawmove_a3 =125;
  for(int i = 0;i <= nummove_a3up-1;i++)
    {
      a3.write(backmove_a3up[i]);
    }
     for(int i = 0;i <= nummove_b1dow-1 ;i++)                     //move_b1dow
    {
      backmove_b1dow[i] = rawmove_b1;
      rawmove_b1 --;
    }
  rawmove_b1 =80;
  for(int i = 0;i <= nummove_b1dow-1;i++)
    {
      b1.write(backmove_b1dow[i]);
    }
     for(int i = 0;i <= nummove_b2up-1 ;i++)                     //move_b2up
    {
      backmove_b2up[i] = rawmove_b2;
      rawmove_b2++;
    }
  rawmove_b2 =65;
  for(int i = 0;i <= nummove_b2up-1;i++)
    {
      b2.write(backmove_b2up[i]);
    }
     for(int i = 0;i <= nummove_b3up-1 ;i++)                     //move_b3up
    {
      backmove_b3up[i] = rawmove_b3;
      rawmove_b3 ++;
    }
  rawmove_b3 =30;
  for(int i = 0;i <= nummove_b3up-1;i++)
    {
      b3.write(backmove_b3up[i]);
    }
    for(int i = 0;i <= nummove_c1up-1 ;i++)                     //move_c1up
    {
      backmove_c1up[i] = rawmove_c1;
      rawmove_c1 ++;
    }
  rawmove_c1 =90;
  for(int i = 0;i <= nummove_c1up-1;i++)
    {
      c1.write(backmove_c1up[i]);
    }
     for(int i = 0;i <= nummove_c2dow-1 ;i++)                     //move_c2dow
    {
      backmove_c2dow[i] = rawmove_c2;
      rawmove_c2 --;
    }
  rawmove_c2 =60;
  for(int i = 0;i <= nummove_c2dow-1;i++)
    {
      c2.write(backmove_c2dow[i]);
    }
    for(int i = 0;i <= nummove_c3dow-1 ;i++)                     //move_c3dow
    {
     backmove_c3dow[i] = rawmove_c3;
      rawmove_c3 --;
    }
  rawmove_c3 =130;
  for(int i = 0;i <= nummove_c3dow-1;i++)
    {
      c3.write(backmove_c3dow[i]);
    }
     for(int i = 0;i <= nummove_d1up-1 ;i++)                     //move_d1up
    {
      backmove_d1up[i] = rawmove_d1;
      rawmove_d1 ++;
    }
  rawmove_d1 =120;
  for(int i = 0;i <= nummove_d1up-1;i++)
    {
      d1.write(backmove_d1up[i]);
    }
    for(int i = 0;i <= nummove_d2dow-1 ;i++)                     //move_d2dow
    {
      backmove_d2dow[i] = rawmove_d2;
      rawmove_d2 --;
    }
  rawmove_d2 =90;
  for(int i = 0;i <= nummove_d2dow-1;i++)
    {
      d2.write(backmove_d2dow[i]);
    }
     for(int i = 0;i <= nummove_d3dow-1 ;i++)                     //move_d3dow
    {
      backmove_d3dow[i] = rawmove_d3;
      rawmove_d3 --;
    }
  rawmove_d3 =145;
  for(int i = 0;i <= nummove_d3dow-1;i++)
    {
      d3.write(backmove_d3dow[i]);
    }
    delete [] backmove_a1dow;
    delete [] backmove_a2up;
    delete [] backmove_a3up;
    delete [] backmove_b1dow;
    delete [] backmove_b2up;
    delete [] backmove_b3up;
    delete [] backmove_c1up;
    delete [] backmove_c2dow;
    delete [] backmove_c3dow;
    delete [] backmove_d1up;
    delete [] backmove_d2dow;
    delete [] backmove_d3dow;
    delay(times);

                                                                                                   //move the body

const int numback_c2up = 30;
  const int numback_c1dow = 75;
  const int numback_c3up = 5;
  int *backback_c2up = new int [numback_c2up];
  int *backback_c1dow = new int [numback_c1dow];
  int *backback_c3up = new int [numback_c3up];
int rawback_c2 = 50,rawback_c1 = 125,rawback_c3 = 100;
  for(int i = 0;i <= numback_c2up-1 ;i++)                     //back_c2up
    {
      backback_c2up[i] = rawback_c2;
      rawback_c2 ++;
    }
  rawback_c2 = 50;
  for(int i = 0;i <= numback_c2up-1;i++)
    {
      c2.write(backback_c2up[i]);
    }
  for(int i = 0;i <= numback_c1dow-1 ;i++)                     //back_c1dow
    {
      backback_c1dow[i] = rawback_c1;
      rawback_c1--;
    }
    rawback_c1 = 125;
    for(int i = 0;i <= numback_c1dow-1;i++)
    {
      c1.write(backback_c1dow[i]);
    }
   for(int i = 0;i <= numback_c3up-1 ;i++)                     //back_c3up
    {
      backback_c3up[i] = rawback_c3;
      rawback_c3++;
    }
    rawback_c3 = 100;
    for(int i = 0;i <= numback_c3up-1;i++)
    {
      c3.write(backback_c3up[i]);
    }
    delete [] backback_c2up;
    delete [] backback_c1dow;
    delete [] backback_c3up;
    delay(times);
const int num_back_c2dow = 50;
int *back_back_c2dow = new int [num_back_c2dow];
int raw_back_c2 = 80;
for(int i = 0;i <= num_back_c2dow-1 ;i++)                     //_back_c2dow
    {
      back_back_c2dow[i] = raw_back_c2;
      raw_back_c2 --;
    }
  raw_back_c2 = 80;
  for(int i = 0;i <= num_back_c2dow-1;i++)
    {
      c2.write(back_back_c2dow[i]);
    }
delete [] back_back_c2dow;
    delay(times);
                                                                                               //back the third leg

  const int numgo_d2up = 30;
  const int numgo_d1dow = 60;
  const int numgo_d3dow = 5;
  int *backgo_d2up = new int [numgo_d2up];
  int *backgo_d1dow = new int [numgo_d1dow];
  int *backgo_d3dow = new int [numgo_d3dow];
int rawgo_d2 =60,rawgo_d1 =160,rawgo_d3 =120;
  for(int i = 0;i <= numgo_d2up-1 ;i++)                     //go_d2up
    {
     backgo_d2up[i] = rawgo_d2;
      rawgo_d2 ++;
    }
  rawgo_d2 =60;
  for(int i = 0;i <= numgo_d2up-1;i++)
    {
      d2.write(backgo_d2up[i]);
    }
  for(int i = 0;i <= numgo_d1dow-1 ;i++)                     //go_d1dow
    {
      backgo_d1dow[i] = rawgo_d1;
      rawgo_d1--;
    }
    rawgo_d1 =160;
    for(int i = 0;i <= numgo_d1dow-1;i++)
    {
      d1.write(backgo_d1dow[i]);
    }
   for(int i = 0;i <= numgo_d3dow-1 ;i++)                     //go_d3dow
    {
      backgo_d3dow[i] = rawgo_d3;
      rawgo_d3--;
    }
    rawgo_d3 =130;
    for(int i = 0;i <= numgo_d3dow-1;i++)
    {
      d3.write(backgo_d3dow[i]);
    }
    delete [] backgo_d2up;
    delete [] backgo_d1dow;
    delete [] backgo_d3dow;
    delay(times);
const int num_go_d2dow = 10;
int *back_go_d2dow = new int [num_go_d2dow];
int raw_go_d2 = 90;
for(int i = 0;i <= num_go_d2dow-1 ;i++)                     //_go_d2dow
    {
      back_go_d2dow[i] = raw_go_d2;
      raw_go_d2 --;
    }
  raw_go_d2 = 90;
  for(int i = 0;i <= num_go_d2dow-1;i++)
    {
      d2.write(back_go_d2dow[i]);
    }
delete [] back_go_d2dow;
    delay(times);                                                                                     //go the forth leg

  const int numamove_a1dow=20;
  const int numamove_a2dow=10;
  const int numamove_a3dow=30;
const int numamove_b1dow =40;
  const int numamove_b2dow=30;
  const int numamove_b3dow=25;
  const int numamove_c1up =40;
  const int numamove_c2up =30;
  const int numamove_c3up =25;
  const int numamove_d1up =20;
  const int numamove_d2up= 10;
  const int numamove_d3up=30;
  int *backamove_a1dow = new int [numamove_a1dow];
  int *backamove_a2dow = new int [numamove_a2dow];
  int *backamove_a3dow = new int [numamove_a3dow];
  int *backamove_b1dow = new int [numamove_b1dow];
  int *backamove_b2dow = new int [numamove_b2dow];
  int *backamove_b3dow = new int [numamove_b3dow];
  int *backamove_c1up = new int [numamove_c1up];
  int *backamove_c2up= new int [numamove_c2up];
  int *backamove_c3up = new int [numamove_c3up];
  int *backamove_d1up = new int [numamove_d1up];
  int *backamove_d2up= new int [numamove_d2up];
  int *backamove_d3up = new int [numamove_d3up];

  int rawamove_a1 = 90,rawamove_a2 =30,rawamove_a3 =150,
  rawamove_b1 =60,rawamove_b2 =75,rawamove_b3 =60,
  rawamove_c1 =50,rawamove_c2 =30,rawamove_c3 =105,
  rawamove_d1 =100,rawamove_d2 =80,rawamove_d3 =115;
   for(int i = 0;i <= numamove_a1dow-1 ;i++)                     //amove_a1dow
    {
      backamove_a1dow[i] = rawamove_a1;
      rawamove_a1 --;
    }
  rawamove_a1 = 90;
  for(int i = 0;i <= numamove_a1dow-1;i++)
    {
      a1.write(backamove_a1dow[i]);
    }
     for(int i = 0;i <= numamove_a2dow-1 ;i++)                     //amove_a2dow
    {
      backamove_a2dow[i] = rawamove_a2;
      rawamove_a2 --;
    }
  rawamove_a2 = 30;
  for(int i = 0;i <= numamove_a2dow-1;i++)
    {
      a2.write(backamove_a2dow[i]);
    }
     for(int i = 0;i <= numamove_a3dow-1 ;i++)                     //amove_a3dow
    {
      backamove_a3dow[i] = rawamove_a3;
      rawamove_a3 --;
    }
  rawamove_a3 =150;
  for(int i = 0;i <= numamove_a3dow-1;i++)
    {
      a3.write(backamove_a3dow[i]);
    }
     for(int i = 0;i <= numamove_b1dow-1 ;i++)                     //amove_b1dow
    {
      backamove_b1dow[i] = rawamove_b1;
      rawamove_b1 --;
    }
  rawamove_b1 =60;
  for(int i = 0;i <= numamove_b1dow-1;i++)
    {
      b1.write(backamove_b1dow[i]);
    }
     for(int i = 0;i <= numamove_b2dow-1 ;i++)                     //amove_b2dow
    {
      backamove_b2dow[i] = rawamove_b2;
      rawamove_b2--;
    }
  rawamove_b2 =75;
  for(int i = 0;i <= numamove_b2dow-1;i++)
    {
      b2.write(backamove_b2dow[i]);
    }
     for(int i = 0;i <= numamove_b3dow-1 ;i++)                     //amove_b3dow
    {
      backamove_b3dow[i] = rawamove_b3;
      rawamove_b3 --;
    }
  rawamove_b3 =60;
  for(int i = 0;i <= numamove_b3dow-1;i++)
    {
      b3.write(backamove_b3dow[i]);
    }
    for(int i = 0;i <= numamove_c1up-1 ;i++)                     //amove_c1up
    {
      backamove_c1up[i] = rawamove_c1;
      rawamove_c1 ++;
    }
  rawamove_c1 =50;
  for(int i = 0;i <= numamove_c1up-1;i++)
    {
      c1.write(backamove_c1up[i]);
    }
     for(int i = 0;i <= numamove_c2up-1 ;i++)                     //amove_c2up
    {
      backamove_c2up[i] = rawamove_c2;
      rawamove_c2 ++;
    }
  rawamove_c2 =30;
  for(int i = 0;i <= numamove_c2up-1;i++)
    {
      c2.write(backamove_c2up[i]);
    }
    for(int i = 0;i <= numamove_c3up-1 ;i++)                     //amove_c3up
    {
     backamove_c3up[i] = rawamove_c3;
      rawamove_c3++;
    }
  rawamove_c3 =105;
  for(int i = 0;i <= numamove_c3up-1;i++)
    {
      c3.write(backamove_c3up[i]);
    }
     for(int i = 0;i <= numamove_d1up-1 ;i++)                     //amove_d1up
    {
      backamove_d1up[i] = rawamove_d1;
      rawamove_d1 ++;
    }
  rawamove_d1 =100;
  for(int i = 0;i <= numamove_d1up-1;i++)
    {
      d1.write(backamove_d1up[i]);
    }
    for(int i = 0;i <= numamove_d2up-1 ;i++)                     //amove_d2up
    {
      backamove_d2up[i] = rawamove_d2;
      rawamove_d2 ++;
    }
  rawamove_d2 =80;
  for(int i = 0;i <= numamove_d2up-1;i++)
    {
      d2.write(backamove_d2up[i]);
    }
     for(int i = 0;i <= numamove_d3up-1 ;i++)                     //amove_d3up
    {
      backamove_d3up[i] = rawamove_d3;
      rawamove_d3 ++;
    }
  rawamove_d3 =115;
  for(int i = 0;i <= numamove_d3up-1;i++)
    {
      d3.write(backamove_d3up[i]);
    }
    delete [] backamove_a1dow;
    delete [] backamove_a2dow;
    delete [] backamove_a3dow;
    delete [] backamove_b1dow;
    delete [] backamove_b2dow;
    delete [] backamove_b3dow;
    delete [] backamove_c1up;
    delete [] backamove_c2up;
    delete [] backamove_c3up;
    delete [] backamove_d1up;
    delete [] backamove_d2up;
    delete [] backamove_d3up;
    delay(times);                                                                                              //amove the body

const int numback_a2up =30;
  const int numback_a1up =60;
  const int numback_a3up = 5;
  int *backback_a2up = new int [numback_a2up];
  int *backback_a1up = new int [numback_a1up];
  int *backback_a3up = new int [numback_a3up];
int rawback_a2 =20,rawback_a1 = 70,rawback_a3 =120;
  for(int i = 0;i <= numback_a2up-1 ;i++)                     //back_a2up
    {
      backback_a2up[i] = rawback_a2;
      rawback_a2 ++;
    }
  rawback_a2 =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