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怎么在一个h文件里再加另一个自己编的h文件

楼主(2018-02-15):
keil怎么在一个h文件里再加另一个自己编的h文件

网友A:
直接写啊
在建立文件的名字上加.h啊
甚至我连.c都试过
例子
jizi.h
加的话就这样
#include   < jizi.h>
你用<    >和“”   ”这两个指令都行
反正在头文件库里找不到都自动在所在文件里寻找
如果找不到是报错的

网友B:
只要继续添加 就可以了#include   < jizi.h>

网友C:
加头文件

网友D:
开头写 #include   < XXXX.h>   或者“”   XXXX。h是你自己编的

网友E:
头文件里加上,后者在后面写完再程序里调用,格式不能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