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彩WS2812驱动实验(8脚单片机)STC15F104W

楼主(2018-02-16):
STC15F104W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
全彩 LED ws2812  灯 驱动程序,受到论坛 zhuls 的启发,
实现了在我的8脚芯片,STC15F104W芯片上的驱动,、
修改内部晶振 @ 12MHZ, STC Y5内核,一个  _nop_();  为 0.25 us时间为基准来驱动WS2812
此程序实验完美驱动WS2812,无闪烁,无跳灯,

接下来想用很长一个WS2812灯带,摆成88:88这样一个数码管形状,
然后用单片机一个IO口驱动,实现全彩数字钟,(多功能),比如说重要定时时间到了,狂闪+高亮红色,RR=0xFF;;这样
或者睡觉前,以渐色呼吸灯的方式,直到深夜,亮度自动变暗,RR=0x01;, GG=0x01; BB=0x01;
,
*/

sfr P3M1  = 0x80;    //  10 000000   全部设置为双向IO口,弱上拉25K
sfr P3M0  = 0x80;    //  10 000000

sbit LED1   =  P3^0;         // 5
sbit LED2   =  P3^1;         // 6
sbit LED3   =  P3^2;         // 7
sbit sda   =   P3^3;         // 8
sbit KEY1   =  P3^4;         // 1
sbit KEY2   =  P3^5;         // 3

uint US100;
uint MS1;
uint ID;

bit FLAG1;
bit FLAG2;
bit FLAG3;

bit GF;

uchar i;
uchar j;

uchar d;

uchar RR;    //  颜色变量0-255 就是FF以内
uchar GG;
uchar BB;

//=============================================

void delayus(uint us)  //     延时n个1us    @12M晶振  STC15F104W芯片
{
        uint us2;
        for(us2=us;us2>0;us2--)    {  _nop_();  _nop_();   }

}

//==================================================延时代码 12mHZ
void delayms(uint z)      //X  MS延时==@ 12MHZ
{
uint x,y;
for(x=z; x>0; x--)
  for(y=920; y>0; y--);
}

//=========================================================================

void bit1()    //H=0.7us.L=0.6us  数据1的表示   芯片STC15F104W  @ 12MHZ

               //1US= 4个 _nop_();  进程序要用掉2个_nop_(); 出程序用掉2个_nop_();
{
sda=1;

    _nop_();
    _nop_();
    _nop_();
sda=0;
    _nop_();

}

void bit0()//H=0.35us.L=0.8us  ==数据0的表示
{
sda=1;

    _nop_();
    _nop_();
sda=0;
    _nop_();
    _nop_();

}

//发送8位,=1颗灯的一种颜色,WS2812灯数据为24一串24位二进制数–每种颜色8位二进制数。先是绿色,然后是红色,最后是蓝色
void send_sda(uchar dat)

{
    uchar count1;               //位计数器,单字节为8位
    for (count1=8;count1>0;count1--)
      {
        if(dat & 0x80)         //取高位先发,则dat & 0x80
          bit1();
          else
          bit0();
            dat<<=1;               //数据右移,下一个位的数据,若高位先发则dat<<=1
      }
}

//=============================================
void Init (void)    //中断初始化
{
    TMOD = 0x01;           //12M    100us

    TL0 = (65536-100)%256;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65536-100)/256;    //设置定时初值
    EA=1;
    ET0=1;
    TR0=1;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定时器t0-----
{
     TL0 = (65536-100)%256;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65536-100)/256;    //设置定时初值

    US100++;        TF0 = 0;

       if(US100>=10 )   { MS1++;   US100=0;    }

if( MS1>=1000)          //定时器实现七彩色时序
{
              RR=0xFF;    //
        GG=0x00;    //
              BB=0x00;    //

}

  if( MS1>=2000)
{
              RR=0x00;    //
        GG=0xFF;    //
              BB=0x00;    //

}

  if( MS1>=3000)
{
              RR=0x00;    //
        GG=0x00;    //
              BB=0xFF;    //

}

  if( MS1>=4000)
{
              RR=0xFF;    //
        GG=0xFF;    //
              BB=0x00;    //

}

  if( MS1>=5000)
{
              RR=0xFF;    //
        GG=0x00;    //
              BB=0xFF;    //

}

  if( MS1>=6000)
{
              RR=0x00;    //
        GG=0xFF;    //
              BB=0xFF;    //

}

  if( MS1>=7000)
{
              RR=0x7C;    //
        GG=0xFC;    //
              BB=0x00;    //

}

  if( MS1>=8000)
{
              RR=0x4B;    //
        GG=0x00;    //
              BB=0x82;    //

     MS1=0;

}

//=========================================================================

//==========================  主程序开始  ==================================

void main()
{
       P3M1=0x80;
       P3M0=0x80;         //

              RR=0x00;    //初始化
        GG=0x00;    //
              BB=0x00;    //

    Init();

    while(1) //主循环。
    {

for (i=0;i<5;i++)    //发送5颗灯
   {
     send_sda(GG);    //绿
         send_sda(RR);    //红
     send_sda(BB);    //蓝

   }

     sda=0;
    delayus(70);      // 高于50US的低电平信号=复位,

    }
}

//=========================================================================
//=========================      END     ==================================
//=========================================================================
,
,

网友A(2020-02-15):
写的真好,解决了我的疑惑
谢谢楼主大哥

网友B(2020-04-02):
大哥厉害哇,解决了我的疑惑!

网友C(2021-05-17):
哪位大佬帮我写一个stc15F104w单片机爆闪灯,p3.2和p3.3接爆闪灯,每个灯闪3次循环爆闪用按键可以调节爆闪频

网友D(2022-01-02):
发个接线图

网友E(2022-03-24):
没效果是为什么

网友F(2023-03-01):
ws2812的灯珠,就是块头大了点,其它都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