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广州塔难吗?我用行动来告诉你

楼主:
  小编这几天自己做了一个广州塔,发现对比光立方,用的时间可以更短,效果嘛,用的时间和对应的期待效果是有等比的,下面附图,焊接方面也是比较简单的,玩过乐高积木的人会发现其实焊接就是搭积木,焊接从低到高,小编的焊接虽然不咋地,编程方面的话自我感觉就是一个16*16的一面程序(其实就是16*16),以前玩过arduino点阵图玩的还可以,所以编
C[] ={6,11,10,3,A3,4,8,9}; 为 int C[] = {6,11,10,4,A3,3,8,9}; ,我修改了代码,所以接线不变。)

int R[] = {2,7,A5,5,13,A4,12,A2}; //行
int C[] = {6,11,10,4,A3,3,8,9};   //列   (原文中3、4的位置是反的,我做了调换)

unsigned char biglove[8][8] =       //大“心型”的数据
{
  0,0,0,0,0,0,0,0,
  0,1,1,0,0,1,1,0,
  1,1,1,1,1,1,1,1,
  1,1,1,1,1,1,1,1,
  1,1,1,1,1,1,1,1,
  0,1,1,1,1,1,1,0,
  0,0,1,1,1,1,0,0,
  0,0,0,1,1,0,0,0,
};

unsigned char smalllove[8][8] =      //小“心型”的数据
{
  0,0,0,0,0,0,0,0,
  0,0,0,0,0,0,0,0,
  0,0,1,0,0,1,0,0,
  0,1,1,1,1,1,1,0,
  0,1,1,1,1,1,1,0,
  0,0,1,1,1,1,0,0,
  0,0,0,1,1,0,0,0,
  0,0,0,0,0,0,0,0,
};

void setup()
{
   //循环定义行列PIN 为输出模式
  for(int i = 0;i<8;i++)
  {
    pinMode(R,OUTPUT);
    pinMode(C,OUTPUT);
  }
}

void loop()
{
  for(int i = 0 ; i < 100 ; i++)        //循环显示100次
  {
    Display(biglove);                   //显示大”心形“
  }
  for(int i = 0 ; i < 50 ; i++)         //循环显示50次
  {
    Display(smalllove);                 //显示小“心形”
  }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dat[8][8])   //显示函数
{
  for(int c = 0; c<8;c++)
  {
    digitalWrite(C[c],LOW);//选通第c列

    //循环
    for(int r = 0;r<8;r++)
    {
      digitalWrite(R[r],dat[r][c]);
    }
    delay(1);
    Clear();  //清空显示去除余晖
  }
}

void Clear()                          //清空显示
{
  for(int i = 0;i<8;i++)
  {
    digitalWrite(R,LOW);
    digitalWrite(C,HIGH);
  }
}

下面是板子pcb图的链接,会做板子的同学可以尝试做一做。

广州塔

广州塔

光立方

光立方

网友A(2018-02-17):
这是我做的光立方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做的光立方

忘记加图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