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大家教一下我vc的上位机怎么写

楼主(2018-02-17):
MFC怎么做一个完整能用的exe
求大家了
vc6.0的

网友A:
最简单的。
1 VS打开新建工程。
2 选对话框模式。
3 选择完成。
4 编译,运行。

楼主:
大佬
那中间的工程怎么做
能不能给个例子来教一下我

网友B:
实现那几个类,处理一些消息,mfc太复杂了,建议用vb吧。

网友B:
编译一下就出来exe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
1 VS打开新建工程。
2 选对话框模式。

看了沙发的回复想起个笑话

问 怎么把大象放入冰箱
答 打开冰箱门 把大象放进去 然后关门

网友A:
先实现一个EXE,执行看效果。然后再进行修改就可以了。
对话框相关的类很少的,就是CDialog和CApp. 其它的都没有。对于VC来讲已经最简单了。
再复杂必须要自己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