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单片机,看不懂系统变量和值,以前学过数据结构 求大神帮助指点迷津

楼主(2018-02-17):
我是一名大二计算机专业的学生,C语言学过算法,学过数据结构,但我看不懂51里面的那些系统变量和值。有人能解答一下吗?
例如:
SCON = 0x50; //串口方式1,允许接收
TMOD = 0x20; //定时器1 定时方式2
TCON = 0x40; //设定时器1 开始计数
TH1 = 0xE8; //11.0592MHz 1200 波特率
TL1 = 0xE8;
TI = 1;
TR1 = 1; //启动定时器

这些系统变量都有哪些值,这个51库函数都有哪些系统变量,分别都代表什么?有表可以查吗?

求大神帮助我。我是自学

网友A:
进到编译器keil里面,建立工程文件,输入#include(reg51.h)选择右击即可

网友B:
你需要系统学习51单片机

网友C:
“C语言、算法、数据结构”,可以认为与单片机“毛”关系也没有!所以你看不懂。
当你读通单片机原理后,“C语言、算法、数据结构”才会用得上,才能建立上“毛”关系!

网友C:
C语言只是一种编程语言,不能帮你理解单片机。许多初学者把学C当着是学单片机,这是极大的误解!
如果你想进入单片机行当。请弄清单片机的原理,弄清它是如何工作的。这些与一C语言无关!

网友C:
认认真真读通一本单片机原理的书,了解它的结构,指令是如何运行的?指令放在哪里?指令系统是什么?各引脚是干什么的?怎么用……
跳过其中的C语言部分,C对你理解单片机帮助不大,认真学汇编,学成后再学C!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认认真真读通一本单片机原理的书,了解它的结构,指令是如何运行的?指令放在哪里?指令系统是什么?各引脚 ...

请问有什么推荐的书吗?

网友D:
这些不是变量 是寄存器名称 你随便找本51单片机的书上面都说的很清楚 建议去STC官网下一个89c的pdf 那东西跟入门教材似的 你水平不低 应该一看就明白 后期更新的片子手册没之前老的写的好

你说的算法 数据结构 相当于作战计划 是参谋干的活 这些寄存器是零件 是士兵熟悉的东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有什么推荐的书吗?

介绍你2本书,张志良编著的:《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程序(双解c和汇编)语句条条有注解,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可从零基础c语言开始学习。《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与其他书比较一下,有比较才能有鉴别!绝不忽悠你!

网友E:
这些东西都像一辆汽车的方向盘 刹车 和档杆一样 原理是一样的 自己仔细琢磨

网友F:
这些好像全是单片机的寄存器的赋值
用一个单片机最好先大概看一下它的pdf文件
就知道你们有什么东西
你牛x的话直接看头文件查pdf也可以

网友G:
上面是调用了各寄存器,后面是对寄存器的操作,如串口控制,定时模式控制,定时控制,你需要把这些寄存器功能背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