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f8574扩展出来的i2c驱动1602液晶定时开关单片机源程序与实物制作

楼主:
主要元件
89c52单片机
ds1302实时时钟程序
24c02
18b20
pcf8574
lcd1602
不知道为什么使用i2c光标不清晰

下面制作出来的实物图:

#include"mcu.h"
#include"ds1302.c"
#include"pcf8574lcd.h"
#include"24c02.h"
sbit a0 = ACC^0;
sbit a1 = ACC^1;
sbit a2 = ACC^2;
sbit a3 = ACC^3;
sbit a4 = ACC^4;
sbit a5 = ACC^5;
sbit a6 = ACC^6;
sbit a7 = ACC^7;

sbit SCLK = P1^2;              //时钟
sbit IO = P1^3;                      //数据
sbit RST = P1^4;                //复位

sbit DQ = P0^0 ; //18B20接口
sbit sp = P3^4 ; //蜂鸣器

sbit sb = P0^6 ;   //继电器电源
//输出
sbit sb0 = P2^0 ;
sbit sb1 = P2^1 ;
sbit sb2 = P2^2 ;
sbit sb3 = P2^3 ;
//按键
sbit MODE = P2^7 ;        //模式键
sbit INC = P2^6 ;        //增加键
sbit DEC = P2^5 ;        //减少键
sbit OK = P2^4 ;        //OK键        定时开关键

volatile uint8 data timedata[7] ;        //时间值
volatile uint8 data display_buffer1[16];        //显示缓冲区1
volatile uint8 data display_buffer2[16];        //显示缓冲区2
volatile uint8 data temdata[5] ;        //存放温度值
volatile uint16 data tdat ;        //温度值变量
volatile uint8 data tflag ;        //温度正负值标志
volatile int self_pos = 0 ;//菜单箭头标志变量
volatile int OK_VALUE = 0 ; //OK键键值变量
volatile bit bdata DIS_ON = 1 ; //显示开关 1 == on 0 == off
volatile bit bdata SCAN_ON = 0 ; //按键扫描开关位,由定时器每20MS刷新
volatile data MODE_ON = 0 ; //模式键按下后显示菜单
volatile data INC_VALUE = 0 ;
volatile data DEC_VALUE = 0 ;
volatile bit bdata ALARM_VALUE = 0 ;//闹钟标志位
volatile bit bdata ALARM_ON = 1 ; //闹钟响时关闭标志位
volatile int data read_1 = 1,read_2 = 1,read_3 = 1,read_4 = 1;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ms(uint16 count)        // 延时时间count*1ms
{        uint16 i;
        for(;count>0;count--)
        {
                for(i=0;i<110;i++)
                {
                        nop;
                }
        }
}
/**********************************************************
蜂鸣器
************************************************************/
void speakers(uint8 speak_count)
{
        for(;speak_count>0;speak_count--)
                {
                        sp = 0 ;
                        delay_ms(15) ;
                        sp = 1 ;

                }
}

//底层驱动函数(输入)
void DS1302_input(uint8 inputdata)
{
        ACC = inputdata ;
        IO = a0 ; SCLK = 1 ; SCLK = 0 ;
        IO = a1 ; SCLK = 1 ; SCLK = 0 ;
        IO = a2 ; SCLK = 1 ; SCLK = 0 ;
        IO = a3 ; SCLK = 1 ; SCLK = 0 ;
        IO = a4 ; SCLK = 1 ; SCLK = 0 ;
        IO = a5 ; SCLK = 1 ; SCLK = 0 ;
        IO = a6 ; SCLK = 1 ; SCLK = 0 ;
        IO = a7 ; SCLK = 1 ; SCLK = 0 ;
}

//底层驱动函数(输出)控制位的第七位必须为1
uint8 DS1302_output(void)
{
        IO = 1 ;
        a0 = IO ;
        SCLK = 1 ; SCLK =0 ; a1 = IO ;
        SCLK = 1 ; SCLK =0 ; a2 = IO ;
         SCLK = 1 ; SCLK =0 ; a3 = IO ;
    SCLK = 1 ; SCLK =0 ; a4 = IO ;
    SCLK = 1 ; SCLK =0 ; a5 = IO ;
    SCLK = 1 ; SCLK =0 ; a6 = IO ;
    SCLK = 1 ; SCLK =0 ; a7 = IO ;
        return(ACC);
}
//底层驱动函数(指定地址写一个字节的数据)
void DS1302_write_byte(uint8 cmd , uint8 dat)
{
        SCLK = 0 ;
        RST = 0 ;
        RST = 1 ;
        DS1302_input(cmd) ;
        DS1302_input(dat) ;
        RST = 0 ;
        SCLK = 1 ;
}
//底层驱动函数(指定地址读取一字节的数据)
uint8 DS1302_read_byte(int cmd)
{
        uint8 receivedata = 0 ;
    SCLK = 0 ;
        RST = 0 ;
        RST = 1 ;
        DS1302_input(cmd) ;
        receivedata = DS1302_output() ;
        RST = 0 ;
        SCLK = 1 ;
        return(receivedata) ;
}

//1302的初始数据
void DS1302_init()
{
                if(DS1302_read_byte(0xef) != 0xf0) //检测初始化标志数据不为f0则初始化1302
                {
                        DS1302_write_byte(0x8e,0x00) ;//允许写操作
                        DS1302_write_byte(0xee,0xf0) ; //初始化标志
                        DS1302_write_byte(0x8c,0x18) ;//年
                        DS1302_write_byte(0x8a,0x01) ;//星期
                        DS1302_write_byte(0x88,0x01) ;//月
                        DS1302_write_byte(0x86,0x01) ;//日
                        DS1302_write_byte(0x84,0x12) ;//时
                        DS1302_write_byte(0x82,0x00) ;//分
                        DS1302_write_byte(0x80,0x00) ;//秒
                        DS1302_write_byte(0x90,0xa5) ;//充电

                        DS1302_write_byte(0x8e,0x80) ;//禁止写操作
                }
}
/********************************************************
读取时间数据并放在timedata[]中
*********************************************************/
void DS1302_read_time()
{
        timedata[0] = DS1302_read_byte(0x8d) ;        //年
        timedata[1] = DS1302_read_byte(0x89) ;        //月
        timedata[2] = DS1302_read_byte(0x87) ;        //日

        timedata[3] = DS1302_read_byte(0x85) ;        //时
        timedata[4] = DS1302_read_byte(0x83) ;        //分
        timedata[5] = DS1302_read_byte(0x81) ;        //秒

        timedata[6] = DS1302_read_byte(0x8b) ;        //星期
}

/***********************************************************
DS18B20函数
*************************************************************/
void delay_18b20(int16 sum) //短暂延时
{
        while(sum--);
}

void rst_18b20()                 //18B20复位
{        //uchar flag;
        DQ=1;
        delay_18b20(8);
        DQ=0;
        delay_18b20(80);
        DQ=1;
        delay_18b20(13);
        //flag=DQ;
        //return(flag);
//        delay_18b20(20);
}

void wr_18b20(int dat)        //写一个字节的数据
{
        uint8 i=8;
        for(;i>0;i--)
        {
                DQ=0;
                DQ=dat&0x01;
                delay_18b20(5);
                DQ=1;
                dat>>=1;
        }
}

uint8 rd_18b20()                //读一个字节的内容
{
        uint8 dat=0,i=8;
        for(;i>0;i--)
        {
                DQ=0;
                dat>>=1;
                DQ=1;
                if(DQ)
                dat|=0x80;
                delay_18b20(4);
        }
        return(dat);
}
uint16 rd_temperature()                //读取温度值
{
        uint8 a=0,b=0;
        uint16 t=0;
        float tt=0;
        rst_18b20();                //复位
        wr_18b20(0xcc);                //跳过ROM
        wr_18b20(0x44);                //启动温度转换
        rst_18b20();                //再次对18B20操作时,需要重新复位一次
        wr_18b20(0xcc);                //跳过ROM
        wr_18b20(0xbe);                //读取内部RAM的内容
        a=rd_18b20();                //读温度值低位(内部RAM的第0个字节)
        b=rd_18b20();                //读温度值高位(内部RAM的第1个字节)
        t=b;
        t<<=8;                                //温度值的高8位放在t的高8位
        t=t|a;                                //温度值的低8位放在t的低8位
        if(t<0x0fff)                //判断温度值得正负值
                   tflag=0;                //tflag=0温度值为正
    else
   {
                t=~t+1;                        //温度值为负,负值以补码形式存放,这里要将其还原成原码
                tflag=1;                //tflag=1温度值为负
   }
        tt=t*0.0625;
        t = tt*100 ;
        return(t);

}

//***********************************************//

void tem_conv()                        //温度转换
                        {
                                uint8 flagdat ;//定义温度值符号
                                if(tflag==0)
                                temdata[4]=flagdat=0x20;//温度为正不显示负号
                                   else
                                 temdata[4]=flagdat=0x2d;//负温度显示负号
                                 temdata[0]=tdat/1000+0x30;//温度十位
                             temdata[1]=tdat%1000/100+0x30;//温度个位
                             temdata[2]=tdat%100/10+0x30;//小数十位
                             temdata[3]=tdat%10+0x30;//小数百位
                                /*if(temdata[0]==0x30)
                                    {temdata[0]=0x20;//?????0,???
                                                   if(temdata[1]==0x30)
                                            {
                                                        temdata[1]=0x20;//?????0,???0????
                                            }
                                           }*/

                          }

/**************************************************************
更新显示缓冲区
***************************************************************/
void updata_buffer(void)
{

//显示日期
        display_buffer1[0] = '2' ;
        display_buffer1[1] = '0' ;
        display_buffer1[2] = timedata[0]/16+0x30 ;                //年
        display_buffer1[3] = timedata[0]%16+0x30 ;
        display_buffer1[4] = 0 ;
        display_buffer1[5] = timedata[1]/16+0x30 ;                //月
        display_buffer1[6] = timedata[1]%16+0x30 ;
        display_buffer1[7] = 0 ;
        display_buffer1[8] = timedata[2]/16+0x30 ;                 //日
        display_buffer1[9] = timedata[2]%16+0x30 ;
        display_buffer1[10] = ' ' ;
        display_buffer1[11] = ' ' ;
        display_buffer1[12] = ' ' ;
        switch(timedata[6]%16)                            //显示星期
                {        case 1 : {display_buffer1[13] = '1' ;
                                        }break ;
                        case 2 : {display_buffer1[13] = '2' ;
                                        }break ;
                        case 3 : {display_buffer1[13] = '3' ;
                                        }break ;
                        case 4 : {display_buffer1[13] = '4' ;
                                        }break ;
                        case 5 : {display_buffer1[13] = '5' ;
                                        }break ;
                        case 6 : {display_buffer1[13] = '6' ;
                                        }break ;
                        case 7 : {display_buffer1[13] = '7' ;
                                        }break ;
                        default : break;        }
        display_buffer1[14] = ' ' ;
        if(ALARM_VALUE == 1)
                display_buffer1[15] = 1 ;          //按下ok键显示定时标志
        else
    if(ALARM_VALUE == 0)
                display_buffer1[15] = 3 ;

                //当前时间值
        display_buffer2[0] = timedata[3]/16+0x30;                //时
        display_buffer2[1] = timedata[3]%16+0x30;
        display_buffer2[2] = ':' ;
        display_buffer2[3] = timedata[4]/16+0x30 ;           //分
        display_buffer2[4] = timedata[4]%16+0x30 ;
        display_buffer2[5] = ':' ;
        display_buffer2[6] = timedata[5]/16+0x30 ;           //秒
        display_buffer2[7] = timedata[5]%16+0x30 ;

                        //温度值
        display_buffer2[8] = ' ' ;
        display_buffer2[9] = temdata[4] ;                //负号
        display_buffer2[10] = temdata[0] ;                //温度十位
        display_buffer2[11] = temdata[1] ;                //温度个位
        display_buffer2[12] = '.' ;
        display_buffer2[13] = temdata[2] ;                //小数十位
        display_buffer2[14] = temdata[3] ;           //小数百位
        display_buffer2[15] = 'C' ;
}

/******************************************************************
显示缓冲区内容
*******************************************************************/
void display_buffer(void)
{
        uint8 i ;
        send_command(0x80) ;        //显示第一行
        for(i=0;i<16;i++)
        send_data(display_buffer1[i]);
        send_command(0xc0) ;   //显示第二行
        for(i=0;i<16;i++)
        send_data(display_buffer2[i]);
}
/*****************************************************************
按键扫描函数
******************************************************************/

void key_scan(void)
{
        if(MODE == 0)
                {
                        delay_ms(10) ;
                        while(!MODE) ;
                        speakers(5) ;
                        DIS_ON = 0 ;
                        MODE_ON ++ ;
                        if(MODE_ON == 1 && OK_VALUE == 0)
                        send_command(0x01);
                        if(MODE_ON == 2 && OK_VALUE == 0)
                                {
                                        MODE_ON = 0 ;
                                        DIS_ON = 1 ;
                                        self_pos = 0 ;
                                }
                }

        if(INC == 0 && MODE_ON == 1 && OK_VALUE == 0)
                {
                        delay_ms(10) ;
                        while(!INC) ;
                        speakers(5) ;
                        send_command(0x01) ;
                        self_pos++ ;
                        if(self_pos > 4)
                        self_pos = 0 ;
                }
        if(DEC == 0 && MODE_ON == 1 && OK_VALUE == 0)
                {
                        delay_ms(10) ;
                        while(!DEC) ;
                        speakers(5) ;
                        send_command(0x01) ;
                        self_pos++ ;
                        if(self_pos > 4)
                        self_pos = 0 ;
                }
        if(DEC == 0 )
                {
                        delay_ms(10) ;
                        while(!DEC) ;
                        speakers(5) ;
                        DEC_VALUE++;
                }
        if(INC == 0)
                {
                        delay_ms(10) ;
                        while(!INC) ;
                        speakers(5) ;
                        INC_VALUE++;
                }
        if(OK == 0 && MODE_ON != 0)
                {
                        delay_ms(10) ;
                        while(!OK) ;
                        speakers(5) ;
                        send_command(0x01) ;
                        OK_VALUE++;
                        INC_VALUE = 0 ;
                        DEC_VALUE = 0 ;
                }
        if(OK == 0 && MODE_ON == 0)
                {
                        delay_ms(10) ;
                        while(!OK) ;
                        speakers(5) ;
                        ALARM_ON = 1 ;
                        if(ALARM_VALUE == 1)
                                ALARM_VALUE = 0 ;
                        else
                                ALARM_VALUE = 1 ;
                }
}
/*******************************************************************
按键菜单人机交互函数(第一级)
********************************************************************/
void menu_display_1()
{
        if(MODE_ON == 1 && OK_VALUE == 0)
                {
                        switch(self_pos)
                                {
                                        case 0 :  {
                                                                LCD1602_write_string(1,1,"Time  ") ;
                                                                LCD1602_write_string(1,0," Timing1 ") ;
                                                          }break ;
                                        case 1 :  {
                                                                LCD1602_write_string(1,1," Time  ") ;
                                                                 LCD1602_write_string(1,0,"Timing1 ") ;
                                                          }break ;
                                        case 2 :  {
                                                                LCD1602_write_string(1,1," Timing1  ") ;
                                                                LCD1602_write_string(1,0,"Timing2") ;
                                                          }break ;
                                        case 3 :  {
                                                                LCD1602_write_string(1,1," Timing2  ") ;
                                                                LCD1602_write_string(1,0,"Timing3") ;
                                                          }break ;
                                        case 4 :  {
                                                                LCD1602_write_string(1,1," Timing3  ") ;
                                                                LCD1602_write_string(1,0,"Timing4") ;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
}

/*******************************************************************
按键菜单人机交互函数(第二级)
********************************************************************/
void menu_display_2(void)
{
        uint8 i ,j;
        if(MODE_ON != 0 && OK_VALUE != 0)
                {
                        send_command(0x0f) ;
                        if(self_pos == 0 )
                                {

                                        send_command(0x81) ;
                                        for(i=0;i<15;i++)

……………………

网友A(2018-03-02):
更新的源码!!!!

网友B(2019-01-19):
正在研究I2C接口的LCD1602程序怎么写,谢谢

网友C:
PCF8574LCD模块链接1602单片机51例程

网友A(2019-04-22):
引用 网友B:
正在研究I2C接口的LCD1602程序怎么写,谢谢

发送相应的数据就可以了;1602使用4线模式 占4位 es/rw/e 占3位 还有一位是背光的 参考电路就知道了。

网友A:
8574模块的电路

网友D(2019-06-20):
一下子就省了5个IO口   赞

网友D:
要注意 pcf8574T 跟pcf8574AT的地址不一样。

网友E(2019-09-14):
楼主,下载了你的程序后我的什么也没显示,是啥原因??地址我改了,背光也调过。

网友F(2020-01-02):
引用 网友B:
正在研究I2C接口的LCD1602程序怎么写,谢谢

我也在研究

网友G(2020-03-15):
编译到倒数第二行出错是什么问题?

网友H(2025-02-15):
请教下。pcf8574lcd.c文件里的int和char是怎么定义的。没找到unsigned char和unsignde int

网友I(2025-10-05):
正在学习pcf8574,没有显示,修改地址,还是没有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