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快乐!单片机keil汇编编程问题求帮助

楼主:
为什么第六行和第八行用P2就可以编译出来,而用P2.几就不行?

网友A(2018-02-18):
P2这种整个口,是可以MOV操作的。如果是单个的,比如P2.1是一个位,可以CLR P2.1或者SETB P2.1。P2.1是1位数据,你给它传8位数据,怎么能行呢?P2口是8位,是可以传8位数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2这种整个口,是可以MOV操作的。如果是单个的,比如P2.1是一个位,可以CLR P2.1或者SETB P2.1。P2.1是1位 ...

嗯嗯,谢谢了。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