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1胆石混合功放制作

楼主:
该机主导思想是“电路简洁,高效低耗”。共有三级电路,第一级采用电子管作电压放大以取得高保真音质;第二级采用晶体管互补电压放大电路;第三级电流放大与输出电路。整机(双声道)共用电子管1只、晶体管10只,采用动态偏置,整机耗电较甲类机大大节省。却取得了类似甲类功放的音质。附图是该机的原理图(一个声道)。
一、电子管电压放大推动级
  为取得优良的音质,本级采用了电子管作电压放大,电子管有非常好的输入、输出动态,不会产生尖峰削顶失真,可以对数码音源起到软化作用,产生所谓的胆味,使音色圆润温暖。
  又因其输出电压高,节省了电压放大级数,使整机电路变得简洁,实践证明该机的音质远超出同类纯晶体管机。6N1这枚电子管存世量大,价格低,曾在上世纪70年代被广泛利用,取材容易。
二、晶体管电压放大级
  该机用晶体管互补电路作放大,D1、D2轮流导通,使得T1、T2也相应轮流工作,各自作正、负半周放大,并且为电流放大级提供偏置。
三、电流放大输出级
  由T3、T4、T5、T6构成达林顿互补电路作为末级电流放大输出级,该机的偏置是动态的,静态时电流很小,动态时偏置电流随信号急剧上升变为甲类偏置,所以该机的效率很高,本级电路采用集电极输出,考虑到整机放大级数少,采用集电极输出可得到较高的电压输出。
四、元件的选取
  电子管选低频电压放大管6N1双三极管。
  晶体管T1、T2用A990lC7240,耐压:100V;ICm:0.1A;PCM:0.4W;T3、T5用A1930/C5171,耐压:180V;Icm:2A;Pcm:20W;T4、T6用A1962/C5242、耐压:230V;Icm:15A;Pcm:130W;以上均为东芝对管,其声音温暖柔和,配对误差小于5%。本机的静态指标要求较高,这就需要元件自身误差要小。

五、调试
  1.电子管部分
  6N1的静态工作点:Ua=100V;Ia=5mA;-Ug=-lV;Ra=20kΩ;电源电压+200V;灯丝电压=6.3V。电路安装好以后,可按上述数据进行静态工作点调试。通电后先检查阳极、栅极、灯丝电压是否合乎要求,如不符,可微调阴极电阻R3的数值;使栅极为-1V左右,测Ua是否等于100V,反复几次商到符合要求为止。这一级是最前极。做不好会影响整机性能,所用电阻功率要大一点,尽量选择优质电阻减小热噪声,布线要合理,应避开干扰源。
  2.晶体管部分
  电压放大级,此级的偏置是由R4、D1、R5、D2提供的,D1、D2的导通压降要选一致的。R4、R5要配对,T1、T2的B值应尽量一样,两管p误差控制在3%以内。
  电流放大输出级的偏置是由R*、D3、R*、D4提供的,两个R水电阻要配对,两只二极管也要配对。上述D1~D4可用1N4148开关管,不能用普通整流二极管,因开关速度慢会影响频响指标。
  晶体管部分安装好以后,将功放管固定在散热器上,即可通电测试。先将T1、T2的输入端即D1、D2的中间点接地,不接喇叭,接好电源,观察有无异常现象发生,如有冒烟、异味。应立即关闭电源,然后检查并排除电路故障。正常后,测一下输出端对地电压应为0V,否则应微调T1、T2的C极电阻中的任意一只R*使其为0V。
  动态调试:将电子管部分与晶体管部分连接。接上喇叭保护电路以及音量电位器。在开机前将音量电位器关到最小。
  放一段你最熟悉的音乐,细细品味音质、音色。再换一换C3、C5试听直到满意,再将负反馈电阻改换一下阻值,听一听整体频响,满意后即算调好。
  本级输出不失真功率2x50W。
  电源部分,以及喇叭保护电路可参考有关资料,由读者自行设计,但喇叭保护电路延时时间应>60秒,以适应电子管的预热时间。

网友A(2018-02-18):
胆管供电还要单独变压器么,还是直接整流分压过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胆管供电还要单独变压器么,还是直接整流分压过来

最好是一个变压器内包含上述所需的三组电源

网友C(2022-05-06):
Resistors R14 and R15 are 0.15 E/5W or ? ...

网友D(2023-12-07):
输出端的线圈  如何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