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万年历显示85:85:85的问题,希望单片机大神解答

楼主(2018-02-17):
一个ds1302写的万年历,一按按键就变成图2 85:85:85
希望大神解答,必有重酬.

01

01

02

02

本来按第一个按键是保存所调时间,但是一按就重新设置显示2085-85-85 85:85:85,闹钟就不会

网友A:

检查一下延时时间是否正确,晶振频率是多少,晶振频率设定是否正确。

网友B:
程序有问题

网友C:
估摸着是修改时间的时候访问地址搞错了吧?

网友D:
在单片机与1302之间的端口分别接入上拉电阻可能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3K3~10K)

网友E:
STC单片机读DS1302时,读出85这个数据是因为STC上的上拉能力不够,
DS1302工作电压2.5V~5.5V,绝对没问题,
同样的源码,如果用AT系列单片机完全正常,
用STC单片机解决办法1:
CLK,CE,设置强上拉,IO用10K电阻上拉
注意:DS1302的IO不能用强上拉,可能会损坏DS1302
办法2:
CLK,IO,CE三个口加10K电阻

我在ds1302的IO端接了个510欧的电阻,显示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