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SP8266WIFI模块找不到wifi的问题,好疑惑

楼主(2018-02-17):
我的淘X宝买的8266模块,单片机下载了买东西时候资料的程序,但是连工作灯也不亮,网上说是实验板的wifi端口提供实际电压不够3.3v,我试过外界5V电源,其他端口没变,工作灯,红色的亮了,但是蓝色的没有闪烁,而且也找不到wifi,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如果你是用电脑供电的话,电流是不满足esp8266模块的,你可以把线插在手机充电器上。esp8266模块要1a的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用电脑供电的话,电流是不满足esp8266模块的,你可以把线插在手机充电器上。esp8266模块要1a的电流 ...

但是我用的就是手机5v给实验板供电的呀

网友B(2019-11-27):
同样的问题,买一个别的WiFi模块试试
有的没有测试版,看看自己的引脚有没有接对

网友C(2020-05-28):
兄弟,你有没有解决问题了,我的也是没有搜到WiFi,有没有办法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