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路输入输出可编程晶体管工控板原理图PCB工程与源码下载(单片机串口及485通讯)

楼主(2018-02-18):
STC12C5A60S2单片机主控的十六入十六出场效应管工控开发板简介

l  尺寸:145mmX103mmX25MM

l  供电:板子供电直流6到40V

l  十六路路数字量输入光耦(PC817)隔离

l  十六路路场效应管输出带光耦(PC817)隔离

l  输入输出带指示

l  晶振11.0592Mhz

l  单片机内部带eeprom

l  控制电源和供电电源隔离

l  带有串口232通讯接口(系在程序和通讯用)

l  带有485接口,可以多块控制板并联

l  场效应管(IRF1205)输出可控制55V44A负载

功能:十六个输入可以接十六个NPN型传感器,或者控制设备的限位开关、启动、停止开关等等,可以实现任意控制设备的编程(仿西门子s7-200开关管型),可以控制直流12V到55V,107w负载

Altium Designer画的单片机工控开发板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实物图:
八入八出场效应管工控开发板说明书
第一部分:八入八出场效应管工控开发板功能介绍
1.八入八出场效应管工控开发板简介
2.硬件连接使用说明
3.STC12C5A60S2单片机简介
4.N沟道Irf1205场效应管简介
第二部分:板子编程入门教学
1. Keil uVision4
2.用keil软件建一个简单工程
3.开发板下载程序方法
第三部分:板子各种软件应用实例
一、基础类
1.控制某一路延时通断实例
2.随机输出控制使用实例
3.八路输出流水灯实例
4.一对一输入输出互锁控制实例
5.一对一输入输出自锁控制实例
6.一对一输入输出点动控制实例
7.电脑采集输入控制输出实例
二、提高类
1.掉电记忆应用实例
2.加密设定次数应用实例
附录:
1、硬件原理图

注:RS485建议采用双绞线连接,采用带屏蔽的双绞线连接,并将屏蔽层接地,总线上挂多个模块时,采用手拉手不的连接方式。
    采集外部干接点开关量信号的接法

第三部分:板子各种软件应用实例

通过485或232接口均可与上位机通讯测试程序
/********************************************************************
                            汇诚科技
实现功能:485或者232接口都可以通过上位机控制16路场效应管
使用芯片:STC12CA60S2
晶振:11.0592MHZ
波特率:9600bps  8位数据位  一位停止位  无效验
编译环境:Keil
硬件环境:八入八出出场效应管带485和232接口  编号:kzs131-39y5k
作者:yang
QQ:790244909
【声明】此程序仅用于学习与参考,引用请注明版权和作者信息!

*********************************************************************/
#include "hedder\\STC12C5A60S2.h"
#include"hedder\\DODI.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dat;
/********************************************************************
                                串口初始化
*********************************************************************/
void init ()
{
   //串口2波特率
        TMOD = 0x20;                                  //定时器1产生波特率
        SCON = 0x50;                                 //方式1,8位数据,波特率可变
        TH1=0xfd;
        TL1 = 0xfd;                         //波特率 9600

  //串口1波特率
        S2CON = 0x50;                                 //方式1,八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BRT=0XFD;                                  //设置波特率9600
        TR1=1;                                          //启动定时器产生串口2波特率
        AUXR=0x10;                                 //启动串口1波特率发生器
        IP=0x00;                                 //优先级默认
        EA=1;                                  //开总中断
        ES=1;                                         //开串口1中断
        IE2=0x01;                                 //开串口2中断
}

/*
       // 串口一 发送一个字符
void  uart1_txd(uchar x)
{
        SBUF = x;
}
//     串口二   发送一个字符
void  uart2_txd(uchar x)
{
        S2BUF = x;
}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 ( uint t )
{
        uint i,j;
        for( i=0; i<t; i++)
        for( j=0; j<250; j++);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char k=10;
    //配置P4.4为IO口
   P4SW|=0x70;
   P4M0&=0x80;
   P4M1&=0x80;

   init();   //串口初始化
   fxctl=0;  //485接收
   while(1)
   {
/********************************************************************
                            接收数据判断函数
*********************************************************************/
        switch(dat) //接收数据判断
        {
                case 'I':
                                  P1&=0x0c;
                                  P3&=0x03;
                          P4&=0x81;
                                  P5=0;
                          delay(200);
                                  init();
                              break; //  全开

                case 'i':
                           P3|=0XFF;
                                   P1|=0XFF;
                           P4|=0xff;
                                   P5=0xff;
                                   delay(k);
                                   break; //  全关

                case 'A': OUT1=0;delay(k);break;           //  第一路开
                case 'B': OUT2=0;delay(k);break;           //  第二路开
                case 'C': OUT3=0;delay(k);break;           //  第三路开
                case 'D': OUT4=0;delay(k);break;           //  第四路开
                case 'E': OUT5=0;delay(k);break;           //  第五路开
                case 'F': OUT6=0;delay(k);break;           //  第六路开
                case 'G': OUT7=0;delay(k);break;           //  第七路开
                case 'H': OUT8=0;delay(k);break;           //  第八路开
                case 'J': OUT9=0;delay(k);break;           //  第九路开
                case 'K': OUT10=0;delay(k);break;           //  第十路开
                case 'L': OUT11=0;delay(k);break;           //  第十一路开
                case 'M': OUT12=0;delay(k);break;           //  第十二路开
                case 'N': OUT13=0;delay(k);break;           //  第十三路开
                case 'O': OUT14=0;delay(k);break;           //  第十四路开
                case 'P': OUT15=0;delay(k);break;           //  第十五路开
                case 'Q': OUT16=0;delay(k);break;           //  第十六路开

                case 'a': OUT1=1;delay(k);break;           //  第一路关
                case 'b': OUT2=1;delay(k);break;           //  第二路关
                case 'c': OUT3=1;delay(k);break;           //  第三路关
                case 'd': OUT4=1;delay(k);break;           //  第四路关
                case 'e': OUT5=1;delay(k);break;           //  第五路关
                case 'f': OUT6=1;delay(k);break;           //  第六路关
                case 'g': OUT7=1;delay(k);break;           //  第七路关
                case 'h': OUT8=1;delay(k);break;           //  第八路关
                case 'j': OUT9=1;delay(k);break;           //  ...
                case 'k': OUT10=1;delay(k);break;           //  ...
                case 'l': OUT11=1;delay(k);break;           //  ...
                case 'm': OUT12=1;delay(k);break;           //  ...
                case 'n': OUT13=1;delay(k);break;           //  ...
                case 'o': OUT14=1;delay(k);break;           //  ...
                case 'p': OUT15=1;delay(k);break;           //  ...
                case 'q': OUT16=1;delay(k);break;           //  ...
           default:break;                      //  跳出
   }
}
}
/********************************************************************
                         串口一 发送接收中断函数
*********************************************************************/
void uart_isr()  interrupt 4
{
        if( RI ) RI = 0;

        dat = SBUF;

        if( TI ) TI = 0;
}
/********************************************************************
                         串口二    发送接收中断函数
*********************************************************************/
void uart2_isr()  interrupt 8
{
   if( S2CON & 0x01 )
         {
                S2CON &= ~0x01;
                   dat= S2BUF;
         }

        if( S2CON & 0x02 )
        {
          S2CON &= ~0x02;
        }
}
/********************************************************************
                                    结束
*********************************************************************/

1.  随机输出控制使用实例
/**********************************************************
程序说明:
程序中数组KM(数据表)中的数据控制8个场效应管的通断
适合用作控制广告彩灯,灯箱,等等
**********************************************************/
#include<STC12C5A60S2.h>                 //库文件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
                            初始定义
*********************************************************************/
/********************************************************************
                            初始定义
*********************************************************************/
/*定义八位数字量输入为单片机P0口*/
sbit X00=P0^0;
sbit X01=P0^1;
sbit X02=P0^2;
sbit X03=P0^3;
sbit X04=P0^4;
sbit X05=P0^5;
sbit X06=P0^6;
sbit X07=P0^7;
/*定义八位数字量输出IO口*/
sbit Y00=P2^6;
sbit Y01=P2^7;
sbit Y02=P5^0;
sbit Y03=P5^1;
sbit Y04=P4^1;
sbit Y05=P4^6;
sbit Y06=P4^5;
sbit Y07=P4^4;
/********************************************************************
                            数据表格
*********************************************************************/
code uchar KM[]={
0xFF,0xE1,0xFF,0xFF,0xFF,0xFF,0xFC,0xC5,0x92,0xFF,0xB7,0xB8,0xC9,0x80,0x7F,0xFF,
0x00,0x03,0xFF,0xFF,0xFF,0xFF,0xFC,0x4F,0xEF,0x3F,0xC8,0x1A,0x20,0xC0,0x00,0x00,
0x00,0x03,0xFF,0xFF,0xFF,0xFF,0xF8,0x7F,0xFF,0xFF,0x75,0x86,0xF6,0xC0,0x00,0x00,
0xFF,0x03,0xEF,0x9F,0xFB,0xFF,0xF8,0x7F,0xFF,0xFF,0xFB,0xDF,0xFE,0xC0,0x7F,0xFF,
...
}; //数据表格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char t)         //当t等于50时,大概延时0.5秒;当t等于10时,大概延时0.1秒;
{
        uchar m,n,s;
        for(m=t;m>0;m--)
        for(n=20;n>0;n--)
        for(s=248;s>0;s--);
}
/********************************************************************
                           输出处理函数
*********************************************************************/
void open_X3(uchar turm)
{
char i;
for(i=7;i>=0;i--)
{
urm=_crol_(turm,1);
switch(i)
{
  case 0:Y00=turm&0x01;break;
  case 1:Y01=turm&0x01;break;
  case 2:Y02=turm&0x01;break;
  case 3:Y03=turm&0x01;break;
  case 4:Y04=turm&0x01;break;
  case 5:Y05=turm&0x01;break;
  case 6:Y06=turm&0x01;break;
  case 7:Y07=turm&0x01;break;
  default:break;
}
}
}

/********************************************************************
                            配置P4口
*********************************************************************/
void P4_init(void)
{
    P4SW=0x70;   //配置P4口
    P4M0&=0x80;
    P4M1&=0x80;
}
/********************************************************************
                            主函数
*********************************************************************/
……………………

工控板的所有资料51hei提供下载(pcb+原理图工程文件+源码+说明文档):

网友A(2018-08-01):
想下载,积分不够

网友B:
东西真的很不错 就是需要币

网友C:
初学,测试了可以用,这个单片机厉害,两个串口

网友C:
初学者,程序正常运行,这个单片机厉害,两个串口

网友D(2018-09-08):
谢谢分享,目前正在做一个项目需要这些资料

网友E(2019-01-28):
谢谢分享,做一个项目需要这些资料,学习一下。

网友F(2019-03-18):
很好的资料,谢谢楼主了

网友G:
下载是会重复扣费的吗

网友H(2019-07-16):
十六入出 ,八入出,两串口。

网友I(2019-10-16):
怎么联发楼主

网友J(2020-08-18):
下载来,看看。能不能把单片机换成最新的? 怎么总是看到用老掉牙的单片机?

网友K(2021-12-30):
厉害了,学单片机就是为了用于实际。

网友L(2022-02-25):
有BOM表吗? 做板出来试一下。

网友M(2024-07-26):
下面的内容在附件里没找到

5.一对一输入输出自锁控制实例
6.一对一输入输出点动控制实例
7.电脑采集输入控制输出实例
二、提高类
1.掉电记忆应用实例
2.加密设定次数应用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