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最小系统开发板PCB与电路图等制作资料(带串口通讯 32个IO口引出)

楼主(2018-02-19):
Altium Designer画的AT89S52单片机最小系统板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实物图:

单片机最小系统的元件清单(按焊接顺序整理)
  序号

  名称

  标注名

  型号

  作用

  备注

  1

  电阻

  R2

  1K或470欧

  限流

  2

  电阻

  R23

  10K

  上拉

  3

  电容

  C1~C2\C5~C9

  25V/10uf

  4

  瓷片电容

  C3、C4

  30P

  晶振起振

  5

  晶振

  Y

  11.0592Mhz

  6

  发光二极管

  D2

  红色

  电源指示

  下正上负

  7

  微动按键

  KEY

  复位

  8

  16P管座

  MAX232

  16P管座

  插件

  9

  40P管座

  40P管座

  插件

  10

  10针下载座

  JP51

  10针下载座

  下载口

  11

  排阵

  引入引出

  12

  按键开关

  KEY

  双开双闭

  电源开关

  13

  电源端子

  Power

  AWG12-22

  电源引入

  14

  九针串口座

  J61

  九针母头

  串口通信

  15

  MAX232

  MAX232

  MAX232

  电平转换

  16

  排阻

  102

  上拉

pcb板子:

单片机最小系统的各部件功能介绍:

【简要说明】
一、尺寸:长85mmX宽55mmX高18mm
二、主要芯片:AT89S52单片机、MAX232(支持ST89C51/52/53)
三、工作电压:直流4.5 - 5.5V
四、单片机标准十针下载接口。(可使用并口下载线和USB下载线下载)另外支持:双龙下载软件以及Easy 51Pro.exe
五、特点:
         1、具有电源指示。
         2、所以I/O口以引出。
         3、可以实现与电脑串口通信。
         4、标准的11.0592M晶振(晶振在单片机下面)。
         5、具有上电复位和手动复位。
         6、支持AT89SXX系列单片机
         7、支持STC国产高性能单片机,兼容单片机STC89C51、STC89C52、STC89C53等
         8、支持STC串口下载
六、提供相关软件、资料、原理图
适用场合:单片机学习、电子竞赛、产品开发、毕业设计。。。

/********************************************************************
                            汇诚科技
实现功能:此版配套测试程序
使用芯片:AT89S52
晶振:11.0592MHZ
波特率:9600
编译环境:Keil
作者:zhangxinchunleo
【声明】此程序仅用于学习与参考,引用请注明版权和作者信息!
/********************************************************************
程序说明:
1、所有IO口流水灯3次。
2、所有IO口闪烁输出5次。
3、接收串口发送的数据再返回原值。
********************************************************************/
#include<reg52.h>                 //库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
                            初始定义
*********************************************************************/
uchar dat; //用于存储单片机接收发送缓冲寄存器SBUF里面的内容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延时程序 0.2秒
{
uchar m,n,s;
for(m=20;m>0;m--)
for(n=20;n>0;n--)
for(s=248;s>0;s--);
}

/********************************************************************
             功能:串口初始化,波特率9600,方式1
*********************************************************************/
void Init_Com(void)
{
TMOD = 0x20;
PCON = 0x00;
SCON = 0x50;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
/********************************************************************
                            闪烁函数
*********************************************************************/
void shanshuo(uchar j)
{
uchar i;
for(i=0;i<j;i++)
{
P0=0X00;P1=0X00;P2=0X00;P3=0X00;
delay();
P0=0XFF;P1=0XFF;P2=0XFF;P3=0XFF;
delay();
}
}
/********************************************************************
                            流水灯函数
*********************************************************************/
void liushuideng(uchar j)
{
uchar i,temp,a,k;
for(i=0;i<j;i++)
{
        temp=0xfe; //11111110定义每次一个灯亮
        P3=P2=P0=P1=temp;//直接对1/0口赋值,使批输出低电平。
        delay();//延时
        for(k=1;k<8;k++)//实现广告灯的从右到左移动
{
a=temp<<k;                //左移i位
P3=P2=P0=P1=a;//相与求值
delay();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Init_Com();//串口初始化
liushuideng(3);//所有IO口流水灯3次
shanshuo(5);//所有IO口闪烁输出5次
while(1)
{
if(RI) //扫描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dat=SBUF; //接收数据SBUF赋与dat
RI=0; //RI 清零。
SBUF=dat; //在原样把数据发送回去
}
}
}

最小系统所有开发与制作的资料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2018-09-15):
请问如果自己用热转印出来做板子的话,上面会有比如P1.0之类的字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如果自己用热转印出来做板子的话,上面会有比如P1.0之类的字吗

丝印是需要另外印制的,热转印通常只是制作线路板的走线(即保留铜箔的部分)。

网友C(2018-12-05):
正好需要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