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S7960大功率直流电机驱动板电路图与PCB及单片机源码+说明资料

楼主:
BTS7960大功率直流电机驱动模块的实物图:
Altium Designer画的BTS7960驱动电路模块的电路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简要说明】
一、尺寸:长76mmX宽65mmX高28mm
二、主要芯片:BTS7960、lm2576
三、工作电压:控制信号直流3V至12V;驱动电机电压6V至27V
四、可驱动直流(6V至27V之间电压的电机)
五、最大输出电流43A
六、特点:1、具有信号指示和电源指示
          2、转速可调
          3、抗干扰能力强输入全光电隔离
          4、内部具有续流保护
          5、可单独控制一台直流电机
          6、PWM脉宽平滑调速(可使用PWM信号对直流电机调速)
          7、可实现正反转
          8、此驱动器非常适合控制飞思卡尔智能车,驱动器压降小,电流大,驱动能力强
适用场合:单片机学习、电子竞赛、产品开发、毕业设计。。。。。。
【标注图片】
应用事例
BTS7960直流电机驱动器控制表
接线表:
序号
标号
接线
1
VCC
接控制信号的电源正极
2
EN
控制信号使能端
3
IN1
控制信号1
4
IN2
控制信号2
5
OUT1
接直流电机线
6
OUT2
接直流电机线
7
GND
控制电机的电源负极
8
VSS
控制电机的电源正极

控制方式表:
EN
IN1
IN2
实际输出驱动电流
电机工作状态
L
L
L
OUT1和OUT2都流出电流
电机不转
L
L
H
OUT1流出,OUT2流入
电机正转
L
H
L
OUT1流入,OUT2流出
电机反转
H
L
L
无电流流出
电机停止
H
L
H
无电流流出
电机停止
H
H
L
无电流流出
电机停止

【单片机测试程序如下】
/********************************************************************

                            汇诚科技
实现功能:BTS7960大功率直流电机驱动_调试程序
使用芯片:AT89S52 或者 STC89C52
晶振:11.0592MHZ
编译环境:Keil
作者:zhangxinchun汇诚科技
【声明】此程序仅用于学习与参考,引用请注明版权和作者信息!
*********************************************************************/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sbit P2_0=P2^0;//启动
sbit P2_1=P2^1;//停止
sbit P2_2=P2^2;//正转
sbit P2_3=P2^3;//反转
sbit P1_0=P1^0;//使能
sbit P1_1=P1^1;//IN1
sbit P1_2=P1^2;//IN2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char t)//延时程序

{

uchar m,n,s;

for(m=t;m>0;m--)

for(n=20;n>0;n--)

for(s=248;s>0;s--);

}

/********************************************************************

                            主函数

*********************************************************************/

main()

{
while(1)
   {
       if(P2_0==0){delay(3);if(P2_0==0)//启动
         {
                                P1_0=0;
          }}

       if(P2_1==0){delay(3);if(P2_1==0)//停止
         {
                       P1_0=1;
                              }}

                 if(P2_2==0){delay(3);if(P2_2==0)//正转
         {
                                P1_1=1;
                                          P1_2=0;
          }}
       if(P2_3==0){delay(3);if(P2_3==0)//反转
         {
                                P1_1=0;
                                          P1_2=1;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应用原理图】
PCB尺寸图】

BTS7960智能功率芯片中文资料

BTS7960是NovalithIC家族三个独立的芯片的一部分:一是p型通道的高电位场效应晶体管,二是一个n型通道的低电位场效应晶体管,结合一个驱动晶片,形成一个完全整合的高电流半桥。所有三个芯片是安装在一个共同的引线框,利用芯片对芯片和芯片芯片技术。电源开关应用垂直场效应管技术来确保最佳的阻态。由于p型通道的高电位开关,需要一个电荷泵消除电磁干扰。通过驱动集成技术,逻辑电平输入、电流取样诊断、转换速率调整器,失效发生时间、防止欠电压、过电流、短路结构轻易地连接到一个微处理器上。BTS7960可结合其他的BTS7960形成全桥和三相驱动结构。

图框如下:

下图显示使用的数据表

2引脚结构

2.1引脚分配

上视图是BTS 7960B and BTS 7960P的引脚结构

引脚的定义和功能

引脚的定义和功能

PIN

SYMBOL

I/O

功能

1

GND

接地

2

IN

I

输入,高电位开关、低电位开关是否开启决定

3

INH

I

抑制,当设定为低电平进入睡眠状态

4,8

OUT

O

功率输出

5

SR

I

转换速率

功率开关的转换速率通过SR和GND间连接的电阻调整

6

IS

O

电流取样诊断

7

VS

电源

应用事例

下图是智能功率芯片BTS7960是应用于电机驱动的大电流半桥高集成芯片

上图是正常模式和故障模式下电流检测

智能功率芯片BTS7960是应用于电机驱动的大电流半桥高集成芯片,它带有一个P沟道的高边MOSFET、一个N沟道的低边 MOSFET和一个驱动 Ic,如图 1所示。集成的驱动Ic具有逻辑电平输入、电流诊断、斜率调节、死区时间产生和过温、过压、欠压、过流及短路保护的功能。BTS7960通态电阻典型值为 16mQ,驱动电流可达 43A。智能功率芯片BTS7960是应用于电机驱动的大电流半桥高集成芯片,它带有一个P沟道的高边MOSFET、一个N沟道的低边 MOSFET和一个驱动 Ic,如图 1所示。集成的驱动Ic具有逻辑电平输入、电流诊断、斜率调节、死区时间产生和过温、过压、欠压、过流及短路保护的功能。BTS7960通态电阻典型值为 16mQ,驱动电流可达 43A。BTS7960的引脚Is具有电流检测功能,正常模式下,从Is引脚流出的电流与流经高边 MOS管的电流成正比,若RIS=lkQ,则 VIS=Iload/8.5;在故障条件下,从 Is引脚流出的电流等于IIS(1im)(约4.5mA),最后的效果是 Is为高电平。如图3所示 ,图3(a)为正常模式下Is引脚电流输出,图3(b)为故障条件下IS引脚上的电流输出。

【图片展示】

网友A(2018-07-05):
阔以,正在学习电机的控制

网友A:
不错不错,讲的很全,很细。。。

网友B(2018-10-30):
经典电路

网友B:
非常详细的资料,刚好需要学习

网友C(2018-12-08):
太厉害了!非常感谢!

网友D(2019-01-21):
这个模块是可以用来测电机转速的吗?

网友E(2019-04-26):
像楼主学习,这款设计用料比较经济,成本上比较低

网友F:
我用了这个驱动,怎么pwm输出不了

网友G(2019-08-21):
虽然我不会单片机,但是还是要谢谢楼主提供这么好的资料,让我对单片机兴趣越来越浓了。

网友H(2019-11-03):
小白请教楼主,这个驱动电路需要的所有电子元件及其数量,怎么查找?

网友I(2020-04-13):
楼主,问一下这个可以驱动1500w的直流伺服电机吗?其他知道的小伙伴麻烦告诉一下,比较急。谢谢了

网友I:
楼主,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可以驱动1500W的直流伺服电机吗?其他知道的小伙伴也请赐教哦。感谢

网友J(2020-05-28):
我来白P来了
想自已做个电机驱动器,多谢楼主资料!
楼上的,了解到BTS7960B  能到43A  要是24V的话,那也就1KW吧,实际也得留余量,所以应该是不能。
你可以找一下其它大功率的MOS管来做。

网友K(2020-08-10):
7960需要散热吗?

网友L(2020-09-25):
棒着呢,搞下来试试,,,,

网友M:
这板子不知道能不能用在微型台锯上?能长时间用吗?

网友N(2025-09-24):
经典好货,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