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无刷直流步进电机驱动控制器电路图PCB与单片机源程序等资料

楼主:
Altium Designer画的L298N直流电机与步进电机可编程驱动控制模块电路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简要说明:
一、尺寸:长88mmX宽67mmX高35mm
二、主要芯片:L298N、光电耦合器
三、工作电压:输入电压(5V~30V)输入电压的大小由被控制电机的额定电压决定。
四、可驱动直流(5~30V之间电压的直流电机或者步进电机)
五、最大输出电流2A (瞬间峰值电流3A)
六、最大输出功率25W
七、特点:
         1、具有信号指示
         2、转速可调
         3、抗干扰能力强
         4、具有续流保护
         5、可单独控制两台直流电机
         6、可单独控制一台步进电机
         7、PWM脉宽平滑调速(可使用PWM信号对直流电机调速)
         8、可实现正反转
         9、采用光电隔离
        10、P3口全部引出
        11、四位LED灯指示
        12、四位按键输入(可以对AT89S52单片机编程实现任何控制)

最大特点:可以对AT89S52单片机编程实现任意控制被控的直流电机或者步进电机。

注意啦:提供例程(附带原理图以及说明!)
【标注图片】
【步进电机接线图】
【直流电机接线图】

实例一:步进电机的控制实例

步进电机是数字控制电机,它将脉冲信号转变成角位移,即给一个脉冲信号,步进电机就转动一个角度,因此非常适合于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可分为反应式步进电机(简称VR)、永磁式步进电机(简称PM)和混合式步进电机(简称HB)。

一、步进电机最大特点是:

1、它是通过输入脉冲信号来进行控制的。

2、电机的总转动角度由输入脉冲数决定。

3、电机的转速由脉冲信号频率决定。

二、步进电机的驱动电路

根据控制信号工作,控制信号由单片机产生。(或者其他信号源)

三、控制步进电机的速度

如果给步进电机发一个控制脉冲,它就转一步,再发一个脉冲,它会再转一步。两个脉冲的间隔越短,步进电机就转得越快。调整单片机发出的脉冲频率,就可以对步进电机进行调速。(注意:如果脉冲频率的速度大于了电机的反应速度,那么步进电机将会出现失步现象)。

四、此板驱动步进电机测试程序

说明:以AT89S52单片机控制单元,C语言编程!
【测试程序】
/********************************************************************
                            汇诚科技
实现功能:正转_反转_减速_加速程序
使用芯片:AT89S52 或者 STC89C52
晶振:11.0592MHZ
编译环境:Keil
作者:zhangxinchun
淘宝店:汇诚科技
*********************************************************************/
#include<reg52.h>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P1.0=A ;P1.1=B ;P1.2=A' ; P1.3=B'****/
/*******************************正转数组**************************************************/
code unsigned char runz[8]={0x05,0x01,0x09,0x08,0x0a,0x02,0x06,0x04};  //两相四线八拍工作方式
/*******************************反转数组**************************************************/
code unsigned char runf[8]={0x04,0x06,0x02,0x0a,0x08,0x09,0x01,0x05};  //两相四线八拍工作方式
uchar keycan=0;                            //键值
int y=15;//定义转动速度,数值越大电机转速越慢反之则快
sbit P2_0=P2^0;//正转按键
sbit P2_1=P2^1;//反转按键
sbit P2_2=P2^2;//电机减速
sbit P2_3=P2^3;//电机加速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i)//延时函数
  {
      uchar              j,k;
      for(j=0;j<i;j++)
      for(k=0;k<250;k++);
  }
/********************************************************************
                            正转运行函数
*********************************************************************/
void zrun()// 正转运行
{
   uchar z;
   for(z=0;z<8;z++)
       {
         P1=runz[z];
         delay(y);
       }
}
/********************************************************************
                            反转运行函数
*********************************************************************/
void frun()// 反转运行
{
     uchar z;
     for(z=0;z<8;z++)
        {
            P1=runf[z];
            delay(y);
         }
}
/********************************************************************
                            主函数
*********************************************************************/
main()
{
   while(1)
    {
       if(P2_0==0) //如果电机正转按键按下
      {
        keycan=1;              //键值等于1
      }
         if(P2_1==0) //如果电机反转按键按下
      {
        keycan=2;              //键值等于2
       }
                           switch (keycan)
                          {
                           case 1: zrun();  //键值等于1 正转
                                                        break;
                           case 2: frun();  //键值等于2 反转
                           break;
                           }
                   if(P2_2==0)  //  电机减速
      {
        y+=2;
      }
         if(P2_3==0)   // 电机加速
      {
        y-=2;
       }
   }
}

实例二:直流电机的控制实例
使用直流/步进两用驱动器可以驱动两台直流电机。分别为M1和M2。引脚A,B可用于输入PWM脉宽调制信号对电机进行调速控制。(如果无须调速可将两引脚接5V,使电机工作在最高速状态,既将短接帽短接)实现电机正反转就更容易了,输入信号端IN1接高电平输入端IN2接低电平,电机M1正转。(如果信号端IN1接低电平, IN2接高电平,电机M1反转。)控制另一台电机是同样的方式,输入信号端IN3接高电平,输入端IN4接低电平,电机M2正转。(反之则反转),PWM信号端A控制M1调速,PWM信号端B控制M2调速。可参考下图表:
电机
旋转方式
控制端IN1
控制端IN2
控制端IN3
控制端IN4
输入PWM信号改变脉宽可调速
调速端A
调速端B
M1
正转
/
/
/
反转
/
/
/
停止
/
/
/
M2
正转
/
/
/
反转
/
/
/
停止
/
/
/

五、此板驱动直流电机测试程序

【测试程序】
/********************************************************************
                            汇诚科技
实现功能:直流电机调试程序
使用芯片:AT89S52 或者 STC89C52
晶振:11.0592MHZ
编译环境:Keil
作者:zhangxinchun
*********************************************************************/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sbit P2_0=P2^0;//M1启动
sbit P2_1=P2^1;//M1停止
sbit P2_2=P2^2;//M2启动
sbit P2_3=P2^3;//M2停止
sbit P1_0=P1^0;//M1
sbit P1_1=P1^1;//M1
sbit P1_2=P1^2;//M2
sbit P1_3=P1^3;//M2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char t)//延时程序
{
uchar m,n,s;
for(m=t;m>0;m--)
for(n=20;n>0;n--)
for(s=248;s>0;s--);
}
/********************************************************************
                            主函数
*********************************************************************/
main()
{
while(1)
   {
       if(P2_0==0){delay(3);if(P2_0==0)//M1启动
         {
                       P1_0=1;
                                          P1_1=0;
          }}
       if(P2_1==0){delay(3);if(P2_1==0)//M1停止
         {
                       P1_0=1;
                                          P1_1=1;
                              }}
                 if(P2_2==0){delay(3);if(P2_2==0)//M2启动
         {
                       P1_2=1;
                                            P1_3=0;
          }}
       if(P2_3==0){delay(3);if(P2_3==0)//M2停止
         {
                       P1_2=1;
                                          P1_3=1;
                              }}
    }
}

【图片展示】
【应用举例】

网友A(2018-05-02):
正好需要驱动步进电机  这个程序试试看
谢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