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D18200直流电机驱动板电路原理图PCB与单片机控制源码等资料

楼主(2018-02-19):
Altium Designer画的LMD18200直流电机控制驱动器电路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简要说明】
  • 尺寸:长55mmX宽36mmX高35mm
    二、主要芯片:LMD18200
    三、工作电压:控制信号直流4.5~5.5V;驱动电机电压10~30V
    四、可驱动直流(10~30V之间电压的电机)
    五、最大输出电流3A (瞬间峰值电流6A)
    六、最大输出功率75W
    七、特点:
    1、具有电源指示
    2、转速可调
    3、抗干扰能力强
    4、具有续流保护
    5、可单独控制一台直流电机
    6、PWM脉宽平滑调速
    7、可实现正反转

【控制说明】
【模块的单片机测试程序】
/********************************************************************
                            汇诚科技
实现功能: 直流电机正转反转启动停止控制程序
使用芯片:AT89S52 或者 STC89C52
晶振:11.0592MHZ
编译环境:Keil
作者:zhangxinchun汇诚科技
【声明】此程序仅用于学习与参考,引用请注明版权和作者信息!
*********************************************************************/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控制位定义
********************************************************/

sbit fang_xiang=P1^0;  //              方向控制位              (输入1正转,输入0反转)
sbit sha_che=P1^1;     //              启停控制位
sbit PWM=P1^2;         //              速度控制位 (输入电平为1时,电机全速运行,当输入PWM信号时可以调速运行)

sbit zheng_zhuan=P2^0; //              正转按键
sbit   fan_zhuan=P2^1; //              反转按键
sbit     qi_dong=P2^2; //              启动按键
sbit    ting_che=P2^3; //              刹车按键
/********************************************************
                                                                           主函数
********************************************************/

main()
{
              fang_xiang=1;  //              使能控制位
              sha_che=0;     //              方向控制位
              PWM=1;         //              速度控制位 (输入电平为1时,电机全速运行,当输入PWM信号时可以调速运行)

              while(1)
              {
              fang_xiang=1;  //              使能控制位
              sha_che=0;     //              方向控制位
              PWM=1;         //              速度控制位 (输入电平为1时,电机全速运行,当输入PWM信号时可以调速运行)
              }
}
///////////////////简单的直流电机控制程/////////////////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控制位定义
********************************************************/

sbit fang_xiang=P1^0;  //              方向控制位              (输入1正转,输入0反转)
sbit sha_che=P1^1;     //              启停控制位
sbit PWM=P1^2;         //              速度控制位 (输入电平为1时,电机全速运行,当输入PWM信号时可以调速运行)

sbit zheng_zhuan=P2^0; //              正转按键
sbit   fan_zhuan=P2^1; //              反转按键
sbit     qi_dong=P2^2; //              启动按键
sbit    ting_che=P2^3; //              刹车按键
/********************************************************
                                                                           主函数
********************************************************/

main()
{
              fang_xiang=1;  //              使能控制位
              sha_che=0;     //              方向控制位
              PWM=1;         //              速度控制位 (输入电平为1时,电机全速运行,当输入PWM信号时可以调速运行)

              while(1)
              {
              if(zheng_zhuan==0)fang_xiang=1;//              正转
              if(fan_zhuan==0)fang_xiang=0;  //              反转
              if(qi_dong==0)sha_che=0;                 //              启动
              if(ting_che==0)sha_che=1;                 //              刹车
              }
}

图片展示

网友A(2020-12-28):
请教一下楼主,
看到模块的输入端要求接+5V的端子,
但是模块本身并没有提供5V的电源,
那么这个5V电源是需要外部提供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