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6560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板设计资料(单片机源码+PCB+电路图)

楼主(2018-02-19):
Altium Designer画的TB6560步进电机驱动模块的电路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TB6560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说明资料:

【标注图片】

【步进电机控制接线图】

用户可根据需要采用共阳极接法或者共阴极接法。
  • 共阳极接法:分别将脉冲+、方向+、使能+连接在一起,连接到控制系统的电源上,如果此电源是+5伏,可直接接入,如果此电源大于+5伏,则需外部另加限流电阻R,保证给驱动器内部光耦提供815mA的驱动电流。输入信号低电平有效。
  • 共阴极接法:分别将脉冲-、方向-、使能-,连接到控制系统的地端(SGND,与电源地隔离),输入信号高电平有效。限流电阻同上。

拨码开关作用:

SW1
SW2
工作电流选择
SW3
SW4
电流衰减选择
SW5
SW6
电机细分选择
L
L
100%
L
L
0
L
L
整步
L
H
75%
L
H
25%
L
H
1/2细分
H
L
50%
H
L
50%
H
L
1/16
H
H
20%
H
H
100%
H
H
1/8
        (拨码开关常态均为低电平,接通为高电平。)
TB6560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芯片,内置双全桥MOSFET驱动、温度保护及过流保护,采用HZIP25封装(尺寸:36.5×17mm),耐压40V、电流3.5A(峰值)、16细分,外围电路简单。适配57mm机座及其以下所有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  可以在百度里搜索一下详细资料
TB6560AHQ在具体应用方面的优势
1、在低转速运行系统中的应用优势
低转速运行系统,是指时钟频率不高、以小电流驱动为主的系统,比如转速为每分钟几转到100转,用户在此种应用条件下如使用传统的驱动方案,要么因集成芯片细分太低,而使低速振动偏大;要么不得不选择细分很高的驱动器,使成本不必要的增加。
TB6560AHQ驱动芯片的优势:
(1)电机振动小噪音低:因为芯片自带2、8、16细分可选,足够满足每分钟从几到近千转的应用要求。
(2)嵌入式驱动器发热少:芯片自带的散热面积足以单独支持小电流驱动的散热要求。
(3)支持各种步进电机选型:客户可选择力矩稍大的混合式或永磁式步进电机,使电机工作在允许最大转矩的百分之30至50之间,电机成本几乎不变;芯片提供多档电流设置和电流衰减模式,支持相同动力指标下各种不同参数的步进电机。
2、在高转速运行系统中的应用优势:高转速运行系统,是指时钟频率较高、以大电流驱动为主的系统,比如转速为每分钟接近千转,此种应用条件下如使用传统的驱动方案。要么因集成芯片细分太低,而使系统调速范围过小;要么因细分很高而过多增加了成本,还可能会出现因高频力矩下降导致的振动和噪音。
TB6560AHQ驱动芯片的优势:
(1)电机振动小噪音低:由于TB6560AHQ芯片芯片自带16细分功能,能够满足每分钟从几到近千转的应用要求,且自动产生纯正的正弦波控制电流,与其它高集成度芯片相比,在相同高转速下力矩不但不会下降,反而有所增加;由于TB6560AHQ芯片可承受峰值40V的驱动电压、峰值3.5A的电流,为电机在大力矩、高转速下持续运行提供了的技术保障。
(2)支持各种步进电机选型:客户可选择力矩稍大的的混合式或永磁式步进电机,使电机工作在最大转矩的百分之30至50之间,电机成几乎不变;芯片提供大电流设置和多档电流衰减模式,支持相同动力指标下各种不同参数的步进电机。
(3)嵌入式驱动器体积小巧易散热:大电流驱动时,芯片的散热面便于外连散热器,也可以直接连接在用户原有控制器金属壳体上,嵌入式驱动器体积小巧、易于散热。
总之,因TB6560AHQ芯片集成度很高,外围电路极其简单,可靠性极高,支持57和部分86步进电机从每分钟几十到近千转的宽调速应用,
可使数控设备研发成本和生产成本双双下降。

实物连接图:

/********************************************************************
实现功能:进电机驱动测试程序
使用芯片:AT89S52 或者 STC89C52
晶振:11.0592MHZ
编译环境:Keil
作者:zhangxinchun
淘宝店:汇诚科技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控制位定义
********************************************************/

sbit shi_neng=P1^0;  //              使能控制位
sbit fang_xiang=P1^1;//              旋转方向控制位
sbit mai_chong=P1^2; // 脉冲控制位
sbit qi_dong=P2^0;//              启动按钮
sbit ting_zhi=P2^1;//停止按钮
sbit zheng_zhuan=P2^2;//正转按钮
sbit fan_zhuan=P2^3;// 反转按钮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int i)//延时函数
{
              uchar j,k;
              for(j=0;j<i;j++)
              for(k=0;k<50;k++);
}

/********************************************************
                                                                                    主函数
********************************************************/

main()
{
              shi_neng=1;  //              使能控制位
              fang_xiang=0;//              旋转方向控制位
              mai_chong=0; // 脉冲控制位

              while(1)
              {
                            mai_chong=~mai_chong; //输出时钟脉冲
                              delay(5);                                            //延时  (括号内数值越小,电机转动速度越快)
              if(qi_dong==0)  shi_neng=0;              //启动按钮
              if(zheng_zhuan==0) fang_xiang=0;//正转按钮
              if(fan_zhuan==0)  fang_xiang=1;// 反转
              if(ting_zhi==0) shi_neng=1;//停止
              }
}

【简要说明】
一、 尺寸:长100mm、宽60mm、高30mm.
二、 主要芯片:TB6560、LM2576.
三、 工作电压:控制信号直流4.5~5.5V;最高耐压40伏、大电流3.5A(峰值)
四、 最大工作电流:3A
五、 细分设定:1、1/2、1\8、1\16。
六、特点:
         1、具有电源指示,信号输出指示,过流指示。
         2、转速可调、工作方式,工作电流均可通过拨码开关调节
         3、抗干扰能力强
         4、具有续流保护和过电流保护
         5、可单独控制多种规格的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
         6、可实现最大功率100W机
适用场合:单片机学习、电子竞赛、产品开发、毕业设计。。。

实物图片:

套设计资料51hei下载地址:

网友A(2018-05-29):
非常好,正是需要的

网友B:
顶,资料非常好!新人黑币不足可否资料发我邮箱623978166@qq.com 谢谢

网友C:
正是需要的

网友D(2018-10-23):
感谢分享,有空研究一下。

网友E:
感谢分享,,正是需要的

网友F(2019-01-05):
非常好,记号一下!黑币不足可否资料发我邮箱401145230@qq.com 谢谢!

网友G:
好资料,币不够先收藏了,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H:
正好需要

网友I(2019-02-25):
黑币收的有点多,不过好资料,值得

网友J:
请问这个程序怎么改进,是正反转一圈呢~

网友K:
非常好,正是需要的。

网友L:
请问一下PCB上的电阻电容的参数,不知道选多大的电阻电容啊

网友M(2019-04-22):
请问有没有单片机部分的proteus的仿真图?

网友N(2019-06-08):
非常好,记号一下!黑币不足可否资料发我邮箱406805880@qq.com 谢谢!

网友O(2019-12-13):
能提供一下电容电阻的数值吗,或者单片机的仿真图吗

网友P:
引用 网友B:
顶,资料非常好!新人黑币不足可否资料发我邮箱 谢谢

顶,资料非常好!

网友Q:
北京芯时代免费提供样品和资料

网友R(2020-07-17):
好资料,已下载,自己仿制一个!感谢楼主!

网友S:
这款确实比L298芯片功能完善,
价格约等于3倍,
具体使用还要看技术资料电路细节。
谢谢楼主分享,收藏先。

网友T(2020-09-26):
赞一下,资料不错,准备下载后试一试

网友U(2021-06-19):
赞一个,正好在做相关设计,资料不错,值得下载,谢谢楼主

网友V(2022-10-05):
下载“TB6560电机驱动器DXP资料.rar”打开电路图,双击元件可以看到隐藏了的阻容值。

网友W(2023-12-20):
不知道有没有用处,下来看看

网友X:
这类集成ic的优势是啥???

网友Y(2024-01-21):
楼主好,我使用了和您一样的驱动和步进电机、源代码,但是无法实现正反转控制,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X:
tb上成品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