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7A+L298N步进电机驱动板电路原理图PCB与单片机控制源程序

楼主(2018-02-19):
Altium Designer画的基于L297A+L298N芯片步进电机驱动模块的电路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资料包:

驱动模块的实物图:

接上步进电机后的图片:

L297是步进电机专用控制器,它能产生4相控制信号, 可用于计算机控制的两相双极和四相单相步进电机,能够用单四拍、双四拍、四相八拍方式 控制步进电机。芯片内的PWM 斩波器电路可开关模式下调节步进电机绕组中的电流。

L298N 是一种双H桥电机驱动芯片,其中每个H桥可以提供2A的电流,功率部分的供电电压范围是2.5-48v,逻辑部分5v供电,接受5vTTL电平。一般情况下,功率部分的电压应大于6V否则芯片可能不能正常工作。

步进电机的控制实例
步进电机是数字控制电机,它将脉冲信号转变成角位移,即给一个脉冲信号,步进电机就转动一个角度,因此非常适合于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可分为反应式步进电机(简称VR)、永磁式步进电机(简称PM)和混合式步进电机(简称HB)。

驱动模块的接线图:
此板子有如下配套的单片机驱动程序:
001、正转程序
002、反转程序
003、工作方式改变程序
004、按键控制正反转程序
005、按键控制启动停止转程序
006、调试程序
007、正转_反转_加速_减速_高速
008、正转_反转_按下转松开停止
009、电机正转5转,停3秒,再反转7转,停止,依次循环
010、设定转的圈数
011、按下正转正转90度,然后再按反转,回原位
012、按下启动键,正转100步,再反转100步

/********************************************************
实现功能:按下启动键,正转100步,再反转100步
使用芯片:AT89S52
晶振:11.0592MHZ
编译环境:Keil
【声明】此程序仅用于学习与参考,引用请注明版权和作者信息!
********************************************************/

#include<reg52.h> //库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字符型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整型宏定义

uint cnt=0;                           //设定转动脉冲数值
/********************************************************
                                                 控制位定义
********************************************************/

sbit shi_neng=P1^0;  //        使能控制位
sbit fang_shi=P1^1;  //        工作方式控制位
sbit fang_xiang=P1^2;//        旋转方向控制位
sbit mai_chong=P1^3; // 脉冲控制位

sbit qi_dong=P2^0;//启动按键
sbit ting_zhi=P2^1;//停止按键
/********************************************************************
                           时间延时函数
*********************************************************************/
void Tdelay(uchar i)//延时程序
{
uchar m,n,s;
for(m=i;m>0;m--)
for(n=20;n>0;n--)
for(s=248;s>0;s--);
}
/********************************************************
                                                 脉冲延时函数
********************************************************/
void Mdelay(uint y)//延时函数
{
        uchar j,k;
        for(j=0;j<y;j++)
        for(k=0;k<250;k++);
}

/********************************************************
                                                 主函数
********************************************************/

main()
{
        shi_neng=0;  //        使能控制位
        fang_shi=1;  //        工作方式控制
        fang_xiang=1;// 控制方向为正转
        mai_chong=1; // 脉冲控制位
        cnt=800;
        while(1)
        {
                   if(qi_dong==0)
                  {
                        Mdelay(3);
                        while(!qi_dong)
                        {
                         shi_neng=1;
                         fang_xiang=1;
                         cnt=400;
                                while(cnt--)
                                   {
                                        mai_chong=~mai_chong; //输出时钟脉冲
                                        Mdelay(3);
                                        }

                                       shi_neng=0;
                                        Tdelay(30);//毫秒
                                        shi_neng=1;
                                     fang_xiang=0;
                                        cnt=400;
                                        while(cnt--)
                                        {
                                        mai_chong=~mai_chong; //输出时钟脉冲
                                        Mdelay(3);
                                        }
                                           shi_neng=0;
                                        Tdelay(20);//毫秒
                        }
              }
     }

}

步进电机正转_反转_加速_减速_高速的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汇诚科技////////////////////
///////////////////步进电机调试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Y=10; //初始化速度
/********************************************************
                                                 控制位定义
********************************************************/

sbit shi_neng=P1^0;  //        使能控制位
sbit fang_shi=P1^1;  //        工作方式控制位
sbit fang_xiang=P1^2;//        旋转方向控制位
sbit mai_chong=P1^3; // 脉冲控制位

sbit zheng_zhuan=P2^0;  //        正转
sbit fan_zhuan=P2^1;    //        反转
sbit jia_su=P2^2;         // 加速
sbit jian_su=P2^3;   // 减速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char i)//延时函数
{
        uchar j,k;
        for(j=0;j<i;j++)
        for(k=0;k<180;k++);
}
/********************************************************
                                                 加速函数
********************************************************/
void jia()
{

Y=Y-1;
if(Y<=1){Y=1;}//如果速度值小于等于1,值保持不变

}
/********************************************************
                                                 减速函数
********************************************************/
void jian()
{

Y=Y+1;
if(Y>=100){Y=100;}

}
/********************************************************
                                                 主函数
********************************************************/

main()
{
        shi_neng=1;  //        使能控制位
        fang_shi=1;  //        工作方式控制位
        fang_xiang=1;//        旋转方向控制位
        mai_chong=1; // 脉冲控制位
        while(1)
        {

                if(zheng_zhuan==0){fang_xiang=1;}
                if(fan_zhuan==0){fang_xiang=0;}
                if(jia_su==0){delay(10);while(!jia_su);jia();}
                if(jian_su==0){delay(10);while(!jian_su);jian();}

                mai_chong=~mai_chong; //输出时钟脉冲
                delay(Y);                          //延时(括号内数值越小,电机转动速度越快)

        }
}

【简要说明】
一、尺寸:长88mmX68mmX35mm
二、主要芯片:AT89S52单片机、L298NL298N(支持AT89S52编程)
三、工作电压:输入电压(5V~30V)输入电压的大小由被控制电机的额定电压决定。
四、可驱动直流(5~30V之间电压的直流电机或者步进电机)
五、最大输出电流2A (瞬间峰值电流3A
六、最大输出功率25W
七、特点:
         1、具有信号指示
         2、转速可调
         3、抗干扰能力强
         4、具有续流保护
         5、转速、转向、工作方式可根据程序灵活控制
         6、可单独控制一台步进电机
         7、根据需要自己编程可以灵活控制步进电机,实现多种功能;
         8、可实现正反转
         9、采用光电隔离
        10、单片机P3口已用排针引出,可以方便使用者连接控制更多外围设备。

网友A(2019-10-29):
确实是一个好东西

网友B(2020-04-11):
确实是好东西,学习了

网友C:
感谢前辈提供的宝贵资源

网友D(2022-11-23):
确实是好东西,学习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