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将三位数码显示改为四位数码显示

楼主(2018-02-19):
/* 原程序是本坛下载的。  采用STC15W408AS单片机。12M晶振。三位数码管显示电压值。想改为四位数码管显示电压值。虽受限于单片机的AD转换精度是10位的,用5V电源,
分辨率只有5MV.要改为四位显示,线路板已做好四位的。程序没有改成功,现在显示四个零,希望得到指导。有2.5V的431取样电路P14,ADC是P15。
*/

#include "STC15F408.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                           //转换结束标志位。1 结束
#define ADC_START 0x08                           //开始转换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转换速度540个时钟
uchar ADC_POSITION;               //0x00 AD通道位置P1.0, 0x01 AD通道位置P1.1

sbit bai=P1^3;//改动过
sbit shi=P1^2;
sbit ge=P1^1;
sbit sf=P1^0;
uchar s1,sec;
uint adval=0;                   //AD转换值
uint  show;            //电压值
uint  show1;                     //基准电压

uchar code table[]={0x28,0xeb,0x32,0xa2,0xe1,
0xa4,0x24,0xea,0x20,0xa0};          //P3数码管数字0-9
uchar code table1[]={0x08,0xcb,0x12,0x82,0xc1,
0x84,0x04,0xca,0x00,0x80};          //P3数码管数字0-9带小数点

/*****************************************

系统初始化
*****************************************/
void system_init(void)
{

   TMOD=0x01;                        //定时器0工作在方式1,的定时模式
   ET0=1;                            //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                             //系统中断允许
   TR0=1;                            //定时器1和定时器0开始定时
   TH0=(65536-30000)/256;                       //定时器0的初值30ms
   TL0=(65536-30000)%256;
   sec=59;
   P3M1=0x00;//改动过
   P3M0=0x00;//
   P5M1=0x00;//
   P5M0=0x00;//
   P1M1=0x30;//
   P1M0=0x3f;//
}
/********************************************************
* 函数名称:delay
* 输    入:z 延时时间
* 输    出:无
* 功能描述: 毫秒级延时
********************************************************/
void delay(uchar n) //延时n ms
{
    uchar a,b,c;
    for(c=n;c>0;c--)
        for(b=222;b>0;b--)
            for(a=12;a>0;a--);
}

/********************显示电压值***************************/

void display()
{
  uchar c,d,e,q,f;//q是后加的
  uint         su;
  if(show1>850)
     c=d=e=q=10;//q=是后加的
  else
     {
      su=show;
          c=su/100;                    //分离各位数值
          f=su%100;
          d=f/10;
          e=f%10;
                q=f%100;         //后加的
         }
  P3=table1[c];                                                  //显示百位

  bai=1;
  delay(5);
  bai=0;

  P3=table[d];                                        //显示十位
;
  shi=1;
  delay(5);
  shi=0;

  P3=table[e];                                        //显示个位

  ge=1;
  delay(5);
  ge=0;

         P3=table[q];                                        //显示十分位//后加的

  sf=1;//后加的
  delay(5);//后加的
  sf=0; //后加的
}

/*****************************************************
** 函数名称: void adc_isr() interrupt 5
** 功能描述: AD中断,获取AD数据
** 输   入: 无
** 输   出: show
** 全局变量: show
** 调用模块: Delay_ms
********************************************************/
get_ad()
{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ADC_START|ADC_POSITION;     //启动ADC转换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默认ADRJ=0; 高8位+低2位
            while(!(ADC_CONTR & ADC_FLAG));                      //等待ADC转换结束

        ADC_CONTR &= ~ADC_FLAG;                              //必须软件清0
            adval=ADC_RES;                                       //00000000 00000011  高8位
            adval=ADC_RES<<2|ADC_RESL;                           //00000011 11111111 右对齐 高8位+低2位         // a|b;
                adval=adval/1.024;
        return (adval);
}

/******************取20次AD转换值 求平均值*****************/
AD_work()
{
        uint advalf=0;                    //定义处理后的数值AD_val为浮点数
        uchar i;
        for(i=0;i<50;i++)
           {
                advalf=advalf+get_ad();   //转换20次求平均值(提高精度)
                delay(2);
                }
        advalf=advalf/50;
        return advalf;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PL()  interrupt 1         //频率定时器0中断

{
TH0=(65536-20000)/256;                 //定时器0的初值20ms
TL0=(65536-20000)%256;
s1++;
display();                                                      //显示
if(s1==25)
    {
        s1=0;
    sec++;
        }
if(sec==60)
    {
        sec=0;
        ADC_POSITION=0x05; //ADC输入选择改动过
        show1=get_ad();
        }
}
/******************************************************
** 函数名称: void InitADC()
** 功能描述: 初始化AD功能
** 输   入: 无
** 输   出: 无
** 全局变量: 无
** 调用模块: Delay_ms
*********************************************************/
void InitADC()
{
P1ASF = 0x30;                                                                                             //使能P1.5,p1.4为AD输入改动过
ADC_RES = 0;
ADC_RESL = 0;
ADC_CONTR = ADC_POWER|ADC_SPEEDLL|ADC_START|ADC_POSITION;
// IE = 0xa0;
delay(10);
}

/**************************主函数***********************/
main()
{
system_init();
InitADC();

while(1)
   {
   show=AD_work();  //读取AD值
   }
}

网友A:
这个简单,

网友A:
在前面定义的时候多定义一个qian,再吧显示函数换成下面这个,就ok了

void display()
{
  uchar c,d,e,g,q,f;//q是后加的
  uint         su;
  if(show1>850)
     c=d=e=q=10;//q=是后加的
  else
     {
      su=show;
         g=su/1000;
          c=su/100;                    //分离各位数值
          f=su%100;
          d=f/10;
          e=f%10;
                q=f%100;         //后加的
         }
  P3=table1[g];                                                //显示千位

  qian=1;
  delay(5);
  qian=0;

  P3=table1[c];                                                  //显示百位

  bai=1;
  delay(5);
  bai=0;

  P3=table[d];                                        //显示十位
;
  shi=1;
  delay(5);
  shi=0;

  P3=table[e];                                        //显示个位

  ge=1;
  delay(5);
  ge=0;

         P3=table[q];                                        //显示十分位//后加的

  sf=1;//后加的
  delay(5);//后加的
  sf=0; //后加的
}

网友B:
把第4位数字再处理显示就行了。

楼主:
改成四位数码管的问题,按您教的方法解决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