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线圈(问题多!)

楼主(2018-02-19):
找到一个图纸!我想把原来的三极管改成D718但不能起振!如果用3205场管!电阻电容又不对了!有谁帮忙计算一下用场管3205,图中电容电阻的最佳数据吗?然后,我今天跟别人讨论一下,关键我们都不太懂,就这个图,我认为初级线圈辅助线圈在最外面好!朋友认为初级辅助线就应该先绕!到底那个好,也请各位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LZ,初级线圈一般都在里面。这是完整的电路图么?
都没给数据,又如何计算

网友B:
楼主这个图不完整,也不是通常的简约画法。从线径和匝数看似乎是功率几十W的升压电路。常见的大功率晶体管的β值都较小要想达到饱和导通需要足够大的基极电流,不适合做单管自激振荡器。在没有设计经验时最好找一个成熟产品作参考,

楼主:
找到原图了!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图不完整,也不是通常的简约画法。从线径和匝数看似乎是功率几十W的升压电路。常见的大功率晶体管 ...

这是后级!我也不知道是那个!画的时候不知如何,画错了!可以帮忙修改一下吗?

网友C:
后级电路用2是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图了!如下图:

D1985 与 D718 管型不一样不能换,用同型参数差不多的管子代换就好
这电路图对么?把原电路的 30Ω 改为 15~10Ω
原电路换 3205 没多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