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放大电流的问题

楼主:
放大电流有哪些方式,我只知道用三极管放大电流,但我觉得三极管放大电流并不能放大很大,有没有其他放大方式???请大家说的具体些!谢谢!!!!

网友A(2018-02-19):
放大电流应该是按比例放大。

网友B: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想想要做什么,再谈放大的问题,不然毫无意义。一个三极管不够,多个三极管行不行!!看看以前独立元件的大功率功放板,电流不大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放大电流应该是按比例放大。

有没有具体一点的方案

网友D:
用多级三极管就可以放大很大倍数

网友E:
逻辑电平门MOS场效应管在电路中可以控制电流大小 ,只是使用过MOS场效应管的人远不如使用过三极管的人多而已 。
逻辑电平门MOS场效应管是电压控制器件,也就是需要使用电压控制G脚来实现对管子电流的控制。

MOS场效应管不需要输入电流就能“放大”出电流,因此“电流放大倍数”是无穷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具体一点的方案

具体方案与放大电流有关,你需要放大后的电流达到多少?IGPT输出电流很大!

网友C:
有没有放大电流的电路图?

网友E:
放大电流的电路图

网友F:
用多个放大电路耦合的方式进行放大

网友G:
用集成运算放大器

网友G:
小型三极管主要是电压放大,如果放大电流可在后面接功率放大级,有大功率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