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D画PCB的时候,把线调粗会报错?

楼主(2018-02-20):
新手用Altium Designer,遇到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

布线的时候,默认10mil的时候就不会报错。但是这个是power回路,电流要求高所以要71mil,我把线调整为71mil的时候就开始报错了。
请问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嘛?

网友A:
两条线与线之间的间距也有要求的,可以用向导试一下

网友B:
元件布局完成后,先要设置布线规则。默认规则怎么行呢!!!

网友C:
线的最小间距设置和线宽设置看一下
大概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D:
修改一下规则,线径规则和线与线之间的规则

网友E:
布线规则设置一下,将线间距设置小一点就可以消除报错。

网友F:
设计规则里改一下线的间距要求。然后reset errormark。另外,你这两条线部分区域可以拉大一点间隔,没有必要一直挨那么近。

网友G:
改变一下design rules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H:
因为你的规则中设置的线间距设置大于调粗后的实际线间距所以报错。

网友I:
规则问题

网友J:
1、工具栏Design->Rules, 检查Electrical下的Clearance是否过小
2、工具栏Tools->Reset Error Markers, 用Tools->Design Rule Check去查看是否报错

网友K:
检查规则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L:
距离变小了,可以在规则里面改一下距离,或者直接把距离限制取消掉

网友M:
线的最小间距设置下就可以了

网友N:
两条线的距离也算短路的,弄细点就行了

网友O:
design--->rule—>routing,width更改线宽就行了

网友P:
PCB模式下打开规则(快捷键DR),将线宽的最大值调大,实际画PCB时,如果与规则冲突,就会报错,自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修改规则。

网友O:
design rules routing width 更改线宽,调大点就好了

网友Q:
这个跟线距有关系,电流可以考虑把铜层加厚,我们普通大概1盎司左右,这里可以加大铜层厚度。

网友R:
你需要在布线规则里设置一下线宽,默认最大线宽是10mile,超出时会报错,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去设置最大线宽,最小线宽,设置完后,只要你画的线不超过最大线宽就不会出错了

网友S:
因为你违反了规则。具体要到altium的布线规则中去看

网友T:
有线宽等规则设置限制了

网友U:
两条线间隔太近。

网友V:
改规则。默认规则线宽都是10mil

网友W:
可能是造成短路了

网友X:
报的什么错?线宽的错误还是clearance的错误,改规则就好了。

网友Y:
默认的间距要求,不适合你那71的,手动调节一下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