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体红外感应模块连接方法的提问

楼主:
买家给的资料连接方法,我感觉好像有问题啊,然后我自己连的是另一张图的。但是模块不正常工作啊。为什么呢。我就想,模块输出高电平,三极管b极有电流,led亮。但是实际却不是这样

网友A(2018-02-20):
人体红外感应模块 一般是低电平输出,所以,要用855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人体红外感应模块 一般是低电平输出,所以,要用8550.

啊,是吗,但是说明书上写着,有人进入则输出高电平,人离开则输出低电平,我还是试试看吧,

网友C:
电源电压是否符合要求?用万用表测一下就知道输出电平,第二张图的二极管应该是发光二极管,需要串接1K左右限流电阻。

网友D:
输出是个模拟量吧

网友E:
电路没问题,我用的9014,发光二极管串了一个100欧的电阻。
关键是你要明白传感器的原理,调好敏感度以后,不是有人就有信号输出,而是有人体运动的时候,才有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电路没问题,我用的9014,发光二极管串了一个100欧的电阻。
关键是你要明白传感器的原理,调好敏感度以后 ...

嗯,这个我知道,要有人动

网友F:
你没万用表么 先量一下输出端看看有触发是高还是低 触发电压是多少啊

网友G:
基极接个下拉电阻实验下。可好?

网友H:
不接三极管先量下模块输出的两种电平就行了,一般是在有效范围内有人体运动就输出 高电平,静止时变成低电平。

网友H:
还有个注意的是,有的模块有延时调节,不对是不是时间太长感觉不到

网友I:
人体红外感应模块 一般是低电平输出,所以,要用8550的

网友J:
模块加透镜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