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4双色点阵屏与控制卡制作说明资料(单片机源码+电路图)

楼主(2018-02-20):
喜欢研究点阵的朋友可以看下
DIY 16*64双色点阵,采用3.75MM的双色点阵模块设计,模块与模块的距离合适,间隔不大,不会影响显示效果,PCB做工好,长303MM,宽75MM。
   提供多种学习程序,足够玩转16*64双色点阵,从初级到中级到高级程序设计学习。从设计到整理完资料,几个人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认真做好教程,绝非网上乱抄袭,都是经过我们测试好,注释好以及说明好接口让每一位爱好者都能轻松学习控制点阵,从中学到知识。

16X64点阵屏与控制卡的电路原理图:

压缩包里面有清晰大图(ad格式):

整套材料有:
下面介绍制作过程中的顺序以及常见问题分析:
焊接顺序
一.先焊接PCB背面的输入 输出双列8P排针,不然焊了点阵模块,排针就不好焊接了。背面的1K*4电阻4个无需焊接。如果需要上螺丝也在此时放螺丝。
二.然后放置8*8双色点阵模块,如下图这样放置,有字的朝下,或者看中间的缺口,突出的朝下。这模块不是很容易放置,注意每个管脚都不要弯曲,且管脚的距离要合适,这样放置起来不会这么吃力。
三.焊接PCB正面的芯片了,这个比较容易,虽然是贴片的,但是管脚间距都比较大,容易焊接,初学者都不必担心,另外板上的电容也不需要焊接。焊接上去就是电源滤波 芯片工作稳定一点。芯片的第一脚注意就可以了,芯片上有个点的就是第一个脚,焊盘上也是如此,焊接时看清楚,芯片都朝一个方向,比较容易看出。
四.东西都焊接好后,检查下芯片有无虚焊,点阵管脚有无虚焊,这个错误很容易犯。也可用测试程序看出来。PCB上的元件名称都标的非常清楚,很容易对号入座。
常见问题分析
1.焊接完成后,与控制卡连接,或者用自己的单片机实验板,连接方法见程序说明。每个程序都有接口说明,方便大家学习测试用。
2.如果发现哪行不亮 或者列 不亮 一般是芯片虚焊,芯片焊接正常一般不会有问题。
恭喜制作成功后,好好玩转提供的源程序吧,里面的程序注视比较多,我们花了很多心血去整理调试加注视的,相信对你学习控制点阵有帮助,如果有能力整理出来可以做一个商业化的程序了。
最后祝大家制作成功,享受DIY带来的乐趣。

点阵屏的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16*64 双色点阵 移动显示时间+静态切换时间 程序
/***************************************************************
如果有控制卡,下载此程序插上排线即可测试
如果没有控制卡,自己根据下面的接口用杜邦线与点阵连接即可测试
单片机:STC12C5A32S2 或者其他12系列型号都可以
晶振18.432M
功能简介:上电显示“精品制”
然后切换显示时间 星期 月日 年 再移动显示时间信息
4个按键 分别进行调时设置
程序用中断扫描法 驱动点阵 程序参考价值较好!
/*
点阵屏管脚定义
SHCP   GND
STCP   GND
R1     GND
G1     GND
VCC    GND
A      GND
B      GND
C      D
*/
/*
控制卡
P0.0~P0.3   A B C D
P16 SCK
P17 STR
R1 P04
G1 P05
R2 P06
G2 P07

********************************************************/
#include "Type.H"
#define  KG 0                                  //定义空格数
#define  RI 10                                  //定义日数
#define  JI 25                                  //定义节数
#define  GT 163                                  //定!   数
#define  XI 109                              //定★  数
/*******键盘***********************************************************************/
sbit     KEY1    = P2^0;
sbit     KEY2    = P2^1;
sbit     KEY3    = P2^2;
sbit     KEY4    = P2^3;
sbit     ADCIO   =P1^5;  //AD
/*************************************************************************************/
#define H_PORT P0 //行138信号          scan
sbit CK  =P1^6;  //时钟OUT
sbit STR =P1^7;  //锁存上升沿输出锁存
sbit R1  =P0^4;  //屏红数据
sbit G1  =P0^5;  //屏绿数据
sbit OE  =P1^0;  //全屏使能
sbit IA  =P0^0;  //行控制线A
sbit IB  =P0^1;  //行控制线B
sbit IC  =P0^2;  //行控制线C
sbit ID  =P0^3;  //行控制线D
/*********************************************************************************/
#define  scan0    {IA=0;IB=0;IC=0;ID=0;}
#define  scan1    {IA=1;IB=0;IC=0;ID=0;}
#define  scan2    {IA=0;IB=1;IC=0;ID=0;}
#define  scan3    {IA=1;IB=1;IC=0;ID=0;}
#define  scan4    {IA=0;IB=0;IC=1;ID=0;}
#define  scan5    {IA=1;IB=0;IC=1;ID=0;}
#define  scan6    {IA=0;IB=1;IC=1;ID=0;}
#define  scan7    {IA=1;IB=1;IC=1;ID=0;}
#define  scan8    {IA=0;IB=0;IC=0;ID=1;}
#define  scan9    {IA=1;IB=0;IC=0;ID=1;}
#define scan10    {IA=0;IB=1;IC=0;ID=1;}
#define scan11    {IA=1;IB=1;IC=0;ID=1;}
#define scan12    {IA=0;IB=0;IC=1;ID=1;}
#define scan13    {IA=1;IB=0;IC=1;ID=1;}
#define scan14    {IA=0;IB=1;IC=1;ID=1;}
#define scan15    {IA=1;IB=1;IC=1;ID=1;}
/*定义接口****************************************************************************/
#define HC595_LOCK_H    {STR  =1;}
#define HC595_LOCK_L    {STR  =0;}
#define HC595_CLK_H     {CK   =1;}
#define HC595_CLK_L     {CK   =0;}
#define LS138_A_H       {IA   =1;}
#define LS138_A_L       {IA   =0;}
#define LS138_B_H       {IB   =1;}
#define LS138_B_L       {IB   =0;}
#define LS138_C_H       {IC   =1;}
#define LS138_C_L       {IC   =0;}
#define LS138_D_H       {ID   =1;}
#define LS138_D_L       {ID   =0;}
#define LS138_OE_H      {OE   =1;}
#define LS138_OE_L      {OE   =0;}
#define HC595_G_H       {G1   =1;}
#define HC595_G_L       {G1   =0;}
#define HC595_R_H       {R1   =1;}
#define HC595_R_L       {R1   =0;}
#define FESTIVAL_MAX 69                                    //定义阳历节日数(0----68)

uchar  disp_mode=0xFF;
/************************************************************
//DS1302时钟定义全局变量
/**********公历年,月,日,星期,小时,分钟,秒********************************/
uchar xdata  yy, mo, dd, week,  hh,  mm,   ss;
/*************农历年,      月,      日,*************************************/
uchar xdata  year_moon,month_moon,day_moon;
/*************************************************************************************/
/*涵数声明****************************************************************************/
void LEDinit();                  /*************************************清屏*/
void DELAY_US(int num);          /*************************************延时函数*/
void Beep_key(void);             /*************************************喇叭函数*/
void DS1302_TimeStop(bit flag);  /*************************************喇叭函数*/
void PWM_LIGHT(uint p);                          /*************************************亮度控制*/
void intmcu( );                  /*************************************中断和定时器初始化*/
//void Lintmcu(void);                          /*************************************广告一*/
//void Lintmcu2(void);                          /*************************************广告一*/
void LED16X64_write(uchar  *str,uchar yanse,bit color);/*******************直写汉字*/
void LED_rectangle_erasure(uchar x1,uchar y1,uchar x2,uchar y2,uchar model);/*搽除距形*/
void Conver_week(void);          /***************************************星计算*/
//void Conversion(void);        /******************************************历计算*/
BYTE  ManageButton(BYTE  Vale);          /**************************************按键处理*/
uchar xdata LED_RAM[LED_byte];    /**************************************显示缓冲区*/
//*********************************************************************************
INxdata naozhongtime;                  //闹钟记时
Uxdata MOVingDAT[]= {0,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12,12,12};   //(游动的字)时段设置
Uxdata ShowDAT[6];                          //固定显示
//Uxdata SHENGRI_DATA[18];      //六组生日数据
Uxdata shengRi;               //生日

//***************************************
uint xdata HalfCount;                          //半秒记数
uint xdata b;                      //闪烁控制
uint xdata Light;                  //亮度
uchar disrow=0 ;              //当前扫描行
uchar  e;                     //操作变量
uchar ADJ;                    //按键变量
uchar switc;                  //画面切换变量
uchar windw;                  //显示允许变量
uchar flow;                   //边框流动变量
uchar menu;                   //当前菜单0自动1调年月日2调时分秒星期
uchar LED_X,LED_Y;            //LED横竖坐标变量(用于颠倒显示)
uchar Menmu;                  //显示控制
//***************************************
BIT   LEDup_dow;              //LED颠倒显示标记1正显示0倒显示
BIT   twinkle;                 //调整闪烁标记
BIT   Run_flay;                                  //润年标记
BIT   IR_OK=0;                                  //红外线接收标记
BIT   Set_bit=0;                          //设置时间标记
BIT   GUn_bit=0;                          //滚动标记
BIT   CKTIME_1=0;                          //校时标记
BIT   jieqi_bit=0;             //有无节气标记
BIT   NO_flow;                 // 取消边框
bit   stop_bit=0;                 // (流动停止标志)
/**********自定义头文件*****************************/
#include "LED_drive.h"        //加载LED扫描驱动
#include "ASCII.h"            //加载自定义字模
#include "DS1302.h"           //加载DS1302驱动
//#include "DHT11.h"            //温湿度传感器
//#include "nongli.h"           //加载农历计算程序
#include "LED_display.h"      //加载显示控制程序
#include "NEC+RC5_IR.h"       //遥控头文件(HT6621或TC9012)
#include "key_adjust.h"       //加载按键输入调节程序
//***********************************************************************
void write_sec(void)
{
    uchar aa;
    read_clockS();//读出DS1302所有时间数据
    if((Menmu>=  0)&&(Menmu<= 50))
    switc=0;    //0-50显示//年月
    if((Menmu>= 50)&&(Menmu<= 60))
    switc=1;    //50-60显示月日
    if((Menmu>= 60)&&(Menmu<= 70))
    switc=2;    //60-70显示时分秒
    if((Menmu>= 70)&&(Menmu<= 100))
    switc=3;    //70-80显示星期
//    if((Menmu>= 80)&&(Menmu<= 90))
//    switc=4;    //40-59显示农历
//    if((Menmu>= 90)&&(Menmu<=100))
//    switc=5;    //40-59显示生宵
//    if((Menmu>=110)&&(Menmu<=120))
//    switc=6;    //40-59显示温度
//    if((Menmu>=120)&&(Menmu<=130))
//    switc=7;    //40-59显示湿度
//    if((Menmu>=130)&&(Menmu<=140))
//    switc=8;    //40-59显示生日滚动
//    if((Menmu>=140)&&(Menmu<=160))
//    switc=9;    //40-59显示//温度
    if((aa!=ss)&&(switc==0))//在时分秒星期界面时每秒显示刷新一次秒值
    {
        aa=ss;
      //  if(LEDup_dow)   //***************************正向显示
      //  {
            LED_8X16_write(17,16,ss/10+48,Red,1);//刷新秒十位显示
            LED_8X16_write( 9,16,ss%10+48,Red,1);//刷新秒个位显示
                LED_write_english_string(47,16,":" ,Red,Noml);//写8X16字符冒号
            LED_write_english_string(24,16,":", Red,Noml);//写8X16字符冒号
       // }
       // else
       // {
        //    LED_8X16_write(47,1,ss/10+48,Orgen,1);//刷新秒十位显示
        //    LED_8X16_write(55,1,ss%10+48,Orgen,1);//刷新秒个位显示
       // }
    }
    if((ss=59)&&(switc==0))//在时分秒星期界面时每秒显示刷新一次秒值
    {
       // if(LEDup_dow)
        //{
            LED_8X16_write(40,16,mm/10+48,    Red,Noml);//写8X16字符分钟十位
            LED_8X16_write(32,16,mm%10+48,    Red,Noml);//写8X16字符分钟个位
            LED_8X16_write(63,16,hh/10+48,    Red,Noml);//写8X16字符小时十位
            LED_8X16_write(55,16,hh%10+48,    Red,Noml);//写8X16字符小时个位
       // }
       // else
       // {
        //    LED_8X16_write(24,1,mm/10+48,     Green,Noml);//写8X16字符分钟十位
        //    LED_8X16_write(32,1,mm%10+48,     Green,Noml);//写8X16字符分钟个位
        //    LED_8X16_write(1, 1,hh/10+48,     Red,Noml);//写8X16字符小时十位
        //    LED_8X16_write(9, 1,hh%10+48,     Red,Noml);//写8X16字符小时个位
       // }
    }
}
/*********************************************************************************************
函数名:intmcu()
调  用:定时和外中断初始化涵数
参  数:无
返回值:无
结  果:
备  注:
/**********************************************************************************************/
void intmcu()
{
    TH1=TH;                 //16位计数寄存器T1高8位定时器T1初值
    TL1=TL;                 //16位计数寄存器T1低8位定时器T1初值
//**************************************
//IP-x x pt2 ps pt1 px1 pt0 px0*/
    IP  =B(00000011);  //外中断0优先用于红外遥控
//**************************************
//TCON-TF1 TR1 TF0 TR0 IE1 IT1 IE0 IT0*/
    TCON=B(01010001);//IT0下降沿触发INT0.(IT0=0为低电平触发)TR1扫描点阵
//**************************************
//TMOD-GATE1 C/T M1 M0 GATE0 C/T M1 M0
    TMOD=B(00010010);//定时器01模式1(16位)
//**************************************
//IE-EA X ET2 ES ET1 EX1 ET0 EX0
    IE  =B(10001011); //总中断定时中断01和外中断0
//**************************************
}

void Play_show(void)        {

  switch(switc)  {
            case 0:if(windw==0)four_min_sec  ();windw=1;break;//时分秒
            case 1:if(windw==1)year_month    ();windw=2;break;//年月
            case 2:if(windw==2)month_day     ();windw=3;break;//月日
            case 3:if(windw==3){LEDinit       ();NYRLoad();Hz_LeftDispla(0);}windw=0;break; //汉字左移动程序w//星期
//            case 4:if(windw==4)nongli_display();windw=5;break;//农历

                 }
            write_sec ();//----------------------------------显示切换和秒更新
            //flow_frame();//----------------------------------流水边框
                         }

void Play_INT(void)        {

    LED_rectangle_erasure(1,1,64,16,0);//空白填充矩形框
    intmcu                      ();//初始化单片机中断和定时器中断初始化
    Light=BCD2DEC(read_clock(10,TempCH_NumLIGHT))*13;
        if(Light<80)
        write_1302clock(TempCH_NumLIGHT,15);
        Light=BCD2DEC(read_clock(10,TempCH_NumLIGHT))*13;
    typewrite       ();//打字效果"精品制作“
    //任意按键跳过LOGO进入频谱=========================
    /*-----频谱显示--------*/

              // NYRLoad      (); //汉字加载今天是2012年01月08日星期三
              //Hz_LeftDispla(1); //汉字左移动程序
        //Picture16X64(Pic64X16Y3IN);   //--------------------------图片

    LEDinit       ();//***************************************内存清屏
}
/**********************************************************************************************/
void main(void)
{
    DS1302_Initial  ();//1302初始化
    //Read_temperature();//读温度
    read_clockS     ();//读1302时间
    Beep_set        ();//测试喇叭
    Beep_key        ();//测试喇叭
        intmcu();
    LEDinit         ();//开中断前先清屏防止乱显
        Play_INT                ();//初始化数据
        //Lintmcu(); Lintmcu2();
    while(1)
    {
        TimeCHck    ();  //--------------------------------时间补偿
        KEY_Process ();  //--------------------------------按键操作
        KEY_Manage  ();  //--------------------------------按键执行
                if(menu==0)
        Play_show();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包含以下源码与资料:
16X64点阵屏与控制卡原理图
PC2002取模软件

中级--16x64点阵万年历c
中级--点阵多种移动模式
初级--汇编 点阵16X(16-32-64-128-256)asm
初级--静态显示程序
测试--左移测试程序
测试--逐行点亮测试
高级--16分频与64分频16X64双色点阵频谱程序
高级--点阵上位机软件与下位机程序
高级--点阵多模式显示时间程序
高级-移动显示时间+静态切换显示时间

芯片资料

网友A(2018-07-24):
下载看了,非常有用,先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B(2018-11-24):
能不能分享一下楼主的资料

网友C:
下载了不会用

网友D:
为啥我的黑币被扣了,却没有提示下载????

网友E:
找这资料好辛苦,感谢楼主的分享,不知道资料是否有上位机软件直接可以

网友F(2019-01-04):
感谢楼主分享!必须赞一个!!

网友G(2019-07-04):
真的是很给力,学习一波

网友H(2019-10-22):
它这个刷屏,又严格的时序要求嘛

网友I(2020-02-27):
好资料,我正在学习这个

网友J(2021-05-16):
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你了。
我的F3.75半板LED双色显示屏。显示板(F3.75半板)好的,控制板(A352S14)也是好的,现在就是没有软件了,2008年5月27生产的显示屏用的是串口,笔记本电脑没有串口,用USB转串口连接不上。
现在改用楼主的控制板,但问题又来,我用的单片机时40脚的STC89C51、STC889C52RC、STC12C5A60S的,楼主的STC12C5A3282是44脚的,不知道程序用原来的USB TO TIL可以烧吗?

网友K:
挺好的 学习了  不知楼主知不知道亮度控制原理  求指点  是不是pwm oe使能引脚  怎么实现  可否告知一下亮度控制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