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X64点阵屏上位机软件与下位机单片机程序(串口改字与频谱)

楼主:
此点阵屏与控制卡的电路原理图与详细制作资料详见:
http://www.51hei.com/bbs/dpj-107584-1.html

上位机字幕软件采用VB.NET编写,所以用此软件需先安装dotnet2.0平台 需要自己去下载

针对16*64点阵,上位机取模大小为16*16的汉字,STC12C5A32S2 内部有32K EEP 可存储1000个汉字,把你需要的字输入文本框点生成字幕后
点发送数据,此时要保证串口与控制卡连接正常。下载完成字幕后 点下设置发送 方可显示,显示过程中可通过设置改变移动速度和显示颜色。

附带2个下位机源码:高级--加放大16分频与64分频16X64双色点阵频谱程序与
串口改字16X64点阵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下位机程序:Fucp
上位机软件:Zhanggr

主控芯片;STC12C5A32S2  晶振:18.432M
通信波特率:9600
使用点阵屏 :16*64双色

串口除了下载程序外,也是配置字幕数据的接口,
用USB转串口方便小巧

下面见视频效果:

程序实现功能:
通过上位机字幕软件生成的字幕数据下载到单片机内部的EEPROM
此款单片机内部有32K的EEPROM 所以可以存储1000 个16*16汉字
字幕软件配置16*16字体
其中字体可设置显示颜色 红 绿 黄 三种
可设置移动速度
移动方式目前只有一种左移 往后继续加
其他功能待开发

上位机使用见说明
祝大家学习进步!
*****************************************/
#include "NEW_8051.H"
#include "main.h"
#define light 3                        //定义亮度
uchar code hanzi[];                                            //汉字字模
uchar code hanzi1[];                                            //汉字字模
// uchar code sw[16]={0x00,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9,0x0a,0x0b,0x0c,0x0d,0x0e,0x0f};/*16行段码*/
//如果用自己的单片机实验板连接A B C D 一一对应,则用这个扫描数据
//uchar code sw[16]={0x00,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9,0x0a,0x0b,0x0c,0x0d,0x0e,0x0f,};/*16行段码*///138驱动数据

//下面的A B C D行扫描数据是反向的 配套我们的控制卡用
uchar code sw[16]={0X00,0X08,0x04,0x0C,0X02,0X0A,0X06,0X0E,0X01,0X09,0X05,0X0D,0X03,0X0B,0X07,0X0F};/*16行段码*///138驱动数据

#define DataOut        P0
sbit STR=P1^7;              //锁存
sbit SCK=P1^6;                    //时钟
sbit SERr= P0^4;            //红色数据
sbit SERg= P0^5;                        //绿色数据
uchar Move,Speed,line;  //时间变量
uint zimuo;                                   //字模计数器
uchar BUFF[20];                                   //缓存
uchar ucTimeOut;
uchar i;
uint uiBaseAddress=0;
uint uiFontNumber=0;
//void   DelayMs(void);              // 延时
void   in_data();                                   // 调整移动数据
void   rxd_data();                                   // 串口发送移动数据
/******************************************************/
uchar ucSetSpeed=0;
uchar ucSpeed=3;
uchar ucSetPlateNum=0;
uchar ucPlateNum=0;
uchar ucSetShowMode=0;
uchar ucShowMode=0;
uchar ucSetFontSize=0;
uchar ucFontSize=0;
uchar BuffCount=0;
uchar ucSetFontColor=0;
uchar ucFontColor=0;
uchar DelayMs=0;
uchar l=0;
bit bDelayMsOver=0;
uchar ucEEPArray=0;
uchar ucUdateTime=0;
/*************************/
void DelayMss(void)
{
  uchar TempCyc;
  for(TempCyc=150;TempCyc>1;TempCyc--)
     {;}
}
/**************************延时***********************/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 0x01;
    TH0 = 0x0C4;
    TL0 = 0x00;
    EA = 1;
    ET0 = 1;
    TR0 = 1;
}
/***********************************/
void Send_data(unsigned char d)          /*从串口发送数据*/
{
          ES=0;
      SBUF=d;
          while(TI==0);       //等待发送完毕
      TI=0;
          ES=1;
}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0C4;
    TL0 = 0x00;
        if( ucTimeOut )
        {
                ucTimeOut--;
                if( !ucTimeOut )
                {
                        //bEanle=0;
                        LED4=1;
                }

        }
        if(ucUdateTime)
        {
                ucUdateTime--;
                if(!ucUdateTime)
                {

                        //uiBaseAddress=0;
                        //bEanle=0;

                }
        }

/**************************************/

}
/****************************************/
void LED_Display(void)
{
        ucSetPlateNum=byte_read(0x0003);//读取EEPROM里设置的点阵屏块数量(16*64一块)
        switch ( ucSetPlateNum )
        {
        case 0X01:
                ucPlateNum=8; //1块
                break;
        case 0X02:
                ucPlateNum=16; //2块
                break;
        case 0X03:
                ucPlateNum=24;//3块
                break;
        case 0X04:
                ucPlateNum=32;//4块
                break;
        case 0X05:
                ucPlateNum=40;        //5块
                break;
        default:
                ucPlateNum=8;        //1块
                break;
        }
/***********************************/

  ucSetShowMode=byte_read(0x0004); //显示方式
  switch ( ucSetShowMode )
   {
           case 0X01:
                ucShowMode=1;  //左移
                break;
        case 0X02:
                ucShowMode=2;
                break;
        case 0X03:
                ucShowMode=3;
                break;
        case 0X04:
                ucShowMode=4;
                break;
        case 0X05:
                ucShowMode=5;
                break;
        default:
                ucShowMode=2;
                break;
        }
/***********************************/

ucSetSpeed=byte_read(0x0000); //移动速度
  switch ( ucSetSpeed )
   {
           case 0X01:
                ucSpeed=2;
                break;
        case 0X02:
                ucSpeed=4;
                break;
        case 0X03:
                ucSpeed=6;
                break;
        case 0X04:
                ucSpeed=8;
                break;
        case 0X05:
                ucSpeed=10;
                break;
        default:
                ucSpeed=5;
                break;
        }
/********************************************/
ucSetFontSize=byte_read(0x0001); //字体大小
  switch ( ucSetFontSize )
   {
           case 0X01:
                ucFontSize=16;
                break;
        default:
                ucFontSize=16;
                break;
        }
/**************************************************/
ucSetFontColor=byte_read(0x0002); //字体颜色
  switch ( ucSetFontColor )
   {
           case 0X01:
                ucFontColor=1;         //红
                break;
        case 0X02:
                ucFontColor=2; //绿
                break;
        case 0X03:
                ucFontColor=3; //黄
                break;
        default:
                ucFontColor=1;
                break;
        }
uiFontNumber=(byte_read(0x0100)<<8)+byte_read(0x0101);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Timer0();
   uart_init();
   Move=0;
   zimuo=0;
   LED_Display();

   //uart_rBIT=1;
/*******************************************/

while(1)
{
        while(zimuo<uiFontNumber+64)
        {
                if(ucShowMode==0x01)
                {
                        while(Move<ucFontSize)        //数据移位。
                        {
                                        for(Speed=0;Speed<ucSpeed;Speed++) //移动速度
                                        {
                                                for(line=0;line<16;line++)
                                                {
                                                        in_data();                //调整移动数据
                                                        rxd_data();
                                                        DataOut=sw[line];
                                                        STR=1;//锁存
                                                        STR=0;
                                                        STR=1;
                                                        DelayMss();         //延时,等待一段时间,让这列显示的内容在人眼内产生“视觉暂留”现象。
                                                }
                                        }

                /****************************************************/
                        l++;
                                if(l==16)l=0;
                                Move++;                                                 //移动一步
                        }
                           Move=0;
                        zimuo=zimuo+32;

                }
/**********************************************************/
                        else if(ucShowMode==0x02)
                                {

                                }

        }
        zimuo=0;
        }
}
/**********************************************************/
void in_data(void)                                       //调整数据
{
          char s;
        if(ucShowMode==0x01)//左移
        {
                 if( ucFontSize==16 )//如果字体是16*16
                 {
                         for(s=8;s>=0;s--)                                            //i为向后先择字节计数器,zimuoo为向后先字计数器
                         {
                                 BUFF[2*s+1]=byte_read(0x200+zimuo+1+32*s+2*line);            //把第一个字模的第一个字节放入BUFF0中,第二个字模和第一个字节放入BUFF2中
                                 BUFF[2*s]=byte_read(0x200+zimuo+32*s+2*line);                //把第一个字模的第二个字节放入BUFF1中,第二个字模的第二个字节放入BUFF3中

                         }
                 }

        }
}

/***********************发送移动的数据****************************/
void rxd_data(void)                            //串行发送数据
{
  uchar s;
  uchar inc,tempyid,temp,k;
         if(Move<8)
        {
                inc=0;
        }
        else
        {
                inc=1;
        }
  for(s=0+inc;s<8+inc;s++)                   //发送ucSePlateNum字节数据
        {
                 if(l<8)
                       tempyid=l;
              else
                     tempyid=l-8;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更新日志:
2012-6-29 10:13:00__Start
2012-6-29 10:13:37__参数设置失败,速度3,16*16,红色,屏数2,左移
2012-6-29 10:13:44__字模数据发送失败---读串口超时
2012-6-29 10:13:55__字模数据发送失败---读串口超时
2012-6-29 10:15:38__参数设置失败,速度3,16*16,红色,屏数2,左移
2012-6-29 10:15:44__字模数据发送成功---(      《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
,潦倒新停浊酒怀。)
2012-6-29 10:15:46__参数设置成功,速度3,16*16,红色,屏数2,左移
2012-6-29 10:38:22__字模数据发送失败---读串口超时
2012-6-29 10:38:32__字模数据发送失败---读串口超时
2012-6-29 10:38:37__参数设置成功,速度2,32*32,红色,屏数2,左移
2012-6-29 10:38:51__字模数据发送成功---(      《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
,潦倒新停浊酒怀。)
2012-6-29 10:54:14__参数设置成功,速度2,32*32,红色,屏数2,左移
2012-6-29 10:58:25__参数设置成功,速度2,32*32,红色,屏数2,左移
2012-6-29 10:58:31__字模数据发送成功---(      《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2012-6-29 10:59:22__参数设置失败,速度2,16*16,红色,屏数2,左移
2012-6-29 10:59:27__参数设置失败,速度2,16*16,红色,屏数2,左移
2012-6-29 10:59:41__参数设置失败,速度2,16*16,红色,屏数2,左移
2012-6-29 10:59:49__参数设置失败,速度2,16*16,红色,屏数2,左移
2012-6-29 10:59:52__参数设置成功,速度2,16*16,红色,屏数2,左移
2012-6-29 11:00:01__字模数据发送成功---(      《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2012-6-29 11:00:31__参数设置失败,速度2,32*32,红色,屏数2,左移
2012-6-29 11:00:36__参数设置成功,速度2,32*32,红色,屏数2,左移
2012-6-29 11:01:12__字模数据发送成功---(      《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2012-6-29 11:01:18__参数设置失败,速度2,32*32,绿色,屏数2,左移
2012-6-29 11:01:22__参数设置成功,速度2,32*32,绿色,屏数2,左移
2012-6-29 11:01:32__参数设置成功,速度2,32*32,黄色,屏数2,左移
2012-6-29 11:01:44__参数设置失败,速度1,32*32,绿色,屏数2,左移
2012-6-29 11:01:55__参数设置成功,速度1,32*32,绿色,屏数2,左移
2012-6-29 11:02:34__字模数据发送成功---(      《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
,潦倒新停浊酒怀。)
2012-6-29 11:02:51__参数设置成功,速度1,32*32,红色,屏数2,左移
2012-6-29 11:04:55__Close
2012-7-26 01:42:44__Start
2012-7-26 01:44:03__字模数据发送成功---(      欢迎光临DIY视界 祝大家制作成功!  《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2012-7-26 01:44:14__参数设置失败,速度3,16*16,红色,屏数1,左移
2012-7-26 01:44:19__参数设置失败,速度3,16*16,红色,屏数1,左移
2012-7-26 01:44:24__参数设置失败,速度3,16*16,红色,屏数1,左移
2012-7-26 01:44:35__参数设置失败,速度3,16*16,红色,屏数1,左移
2012-7-26 01:44:47__参数设置失败,速度3,16*16,红色,屏数1,左移
2012-7-26 01:44:53__Close
2012-7-26 01:49:09__Start
2012-7-26 01:50:24__字模数据发送成功---(       欢迎光临DIY视界,祝大家制作成功      《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怀。)
2012-7-26 01:50:26__参数设置成功,速度3,16*16,红色,屏数1,左移
2012-7-26 01:52:01__参数设置失败,速度2,16*16,红色,屏数1,左移
2012-7-26 01:52:09__参数设置失败,速度2,16*16,红色,屏数1,左移
2012-7-26 01:52:57__参数设置成功,速度2,16*16,红色,屏数1,左移
2012-7-26 01:53:40__字模数据发送成功---(       欢迎光临DIY视界,祝大家制作成功!   《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怀。)
2012-7-26 01:54:03__字模数据发送成功---(    欢迎光临DIY视界,祝大家制作成功!   《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怀。)
2012-7-26 01:55:56__字模数据发送成功---(    欢迎光临DIY视界,祝大家制作成功!   《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怀。)
2012-7-26 01:56:41__字模数据发送成功---(    欢迎光临DIY视界,祝大家制作成功!   《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怀。)
2012-7-26 01:57:18__参数设置成功,速度2,16*16,绿色,屏数1,左移
2012-7-26 01:57:54__参数设置成功,速度2,16*16,黄色,屏数1,左移
2012-7-26 01:58:23__参数设置成功,速度1,16*16,黄色,屏数1,左移
2012-7-26 01:59:19__参数设置成功,速度1,16*16,绿色,屏数1,左移
2012-7-26 01:59:58__参数设置成功,速度1,16*16,红色,屏数1,左移
2012-7-26 02:00:07__Close

http://www.51hei.com/bbs/dpj-10758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