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800A_mini板GSM/GPRS模块用户手册下载

楼主(2018-02-20):
目录  3
版本说明:  4
1特性参数  5
2使用说明  6
21  模块简介   6
22 接线方式  8
23  使用建议  10
24 使用注意事项  10
3结语:  10
1.特性参数
SIM800A是SIMCOM  公司推出的一款高性能工业级 GSM/GPRS模块,SIM800A开发板板载工业级双频 GSM/GPRS模块: SIM800A, 工作频段双频: GSM900/1800MHz。 SIM800A基本版本可以低功耗实现语音、DTMF、SMS(短信,彩信)、GPRS 数据的传输。该模块具有极高的性价比,在双频的市场中占据极大份额。同时在基本版本的基础上要推出了具有TTS(本地文本语音播报功能)和蓝牙 3.0 功能的两款升级模块。让 SIM800A更加出色。 SIM800A_mini 板在外围硬件的设计上参考了 SIM800A 模块的硬件设计指南,对板子的电源、保护和抗干扰上做足了功夫。电源采用开关电源模块供电,电源利用效率高,支持USB 直接供电,同时带电源使能引脚,可以控制模块电源,这点是极其有用的。SIM 卡采用目前主流的 MICRO 卡座,质量更坚固,也不用因为小卡而烦恼,同时添加 ESD 静电保护电路。
SIM800A_mini 板支持 RS232 串口和 TTL 串口,支持 5V~18V 的宽工作范围,使得本开发板可以非常方便与你的产品进行连接, 从而给你的产品提供包括语音通话、 短信、 GPRS数据传输、文本播报(TTS)和基站定位等功能。
SIM800A_mini 板的基本特性如下表所示:
2.使用说明
2.1 模块简介
SIM800A_mini 板是泥人团队开发的一款高性能工业级 GSM/GPRS模块,接口丰富,功能完善,工作稳定,抗干扰强,外围电路集成度高,尺寸小巧。尤其适合用于需要语音/短信/GPRS数据服务的各种领域,如:智能家居,智能集抄系统,远程监控。其资源图如下图所示:
模块资源如下:
  GSM/GPRS模块:SIM800A
  1 个 RS232接口
  1 个 TTL 串口接口
  1 个电源输入接口
  1 路音频输出
  1 路音频输入
  1 个翻盖式MICRO SIM卡座
  2 个天线接口(SMA和 IPX)
  1 个开关机接口
  2 个 LED指示灯(电源:红色,网络状态:绿色)
  清晰的功能引脚标识:
VCC:5~18V电源输入;
GND:电源地;
EN:电源控制引脚,高电平使能,低电平关断;
232R\232T:232 串口;
RXD\TXD:TTL 串口(3.3V系统),与模块通信用的;
BRXD\BTXD:TTL 串口(3.3V系统),升级模块固件用的;
EPN\EPP:耳机喇叭输出;
MICP\MICN:耳机麦克输入;

2.3 使用建议
1、电源电压不能低于 5V,不高于 18V,瞬间能提供 8W 的功率,建议使用 9V1A的电源;
2、电源使能引脚的使用,模块电源带有使能引脚,带上拉,默认使能输出电源。低电平时会关断模块电源。这个引脚主要是考虑到 SIM800A 工作异常时,可以关断模块电源让模块彻底复位。这个功能在产品设计中极为关键。建议将 EN 引脚接到 MCU 的一个 IO 上,启动时输出高电平,模块就会自动开机。如果在长期使用中遇到模块异常,可以通过软关机“AT+CPOWD=1”关闭模块。如果通过软关机重启后还异常,那么就拉低 EN 引脚,彻底关断模块电源,再重新上电。
3、TTL 串口建议使用在 3.3V的系统,如果和 5V的系统相连建议做电平转换,不然至少串联个几十欧姆的电阻。

2.4使用注意事项
1、开机异常或自动关机
如果发生如下现象:
a、上电后,看到绿灯开始闪烁,很快又灭了,关机了;
b、开机正常后,接打电话或进行 GPRS数据传输时突然就关机了;
以上现象在保证 SIM 卡正常时,一般都是供电不足造成的。
电源请保证以下几点:
a、电压不要低于 5V,电压过低,电源芯片会不工作。
b、电流需保证能提供 2A 的峰值。开机和数据传输过程电流较大,输出电流不够会造成电
压跌落,而关机
c、电源电流纹波不要过大,电压波动大,模块也会关机。

2、串口接收发送异常(保证模块已经开机)
a、串口收发无反应
可以尝试将接收和发送调换一下,或换一条串口线试试;
波特率设置是不是 115200bps;
测试是不是 TTL 和 232两个接口都是没反应的;
b、有收到正确的串口数据却发送指令模块没回
如果是使用我们的 USB 多功能转换板,请查看接线和拨码开关是否都正确。

完整的pdf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共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