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怎么控制12v直流电机

楼主(2018-02-21):
51单片机控制12v直流电机,除了用继电器的方法还有什么,能给简易的电路图吗???用继电器的电路图也可以。

网友A:
单片机设置高阻输出,引脚通过10K电阻上拉到12V电源,使用PNP三极管驱动,当单片机输出为1时,实际为高阻输出,这时引脚由于上啦电阻被上拉到12V,所以可以导通三极管

网友B:
回帖奖励 +5

实例100  直流电机正反转及PWM调速

实例100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C:
用三级管搭个H桥就行

网友D:
很多方法啊 可以用三极管 可以用MOSFET 基本原理和用继电器差不多 都是用开关功能

电路问度娘啊 一抓一大把 如果要从这里获得你要的图 至少要说明你想怎么控制电机啊 电机可以正反转 你是正反还是单向呢

网友E:
加继电器

网友F:
如果只是简单的转-停控制的话,光耦加三极管的结构也可以。如果是需要控制转向,就需要H桥电路。

网友G:
搞个三极管作为电机的开关就行

网友H:
认真研究电机的手册数据,就有答案了

网友I:
用三极管 MOS管都行

网友J:
可以用MOS管控制,驱动功率比较小,省电

网友K:
要看直流电机线圈电流有多大,如果比较小的话可以直接用三极管或者MOS管,如果电流比较大的话就得用继电器了,可以用三极管控制继电器的吸合。

网友L:
l298n,或者l293d的电桥驱动器

网友M:
单片机设置高阻输出,引脚通过10K电阻上拉到12V电源,使用PNP三极管驱动,当单片机输出为1时,实际为高阻输出,这时引脚由于上啦电阻被上拉到12V,所以可以导通三极管。

网友N:
加一个驱动器,控制驱动器就可以了

网友O:
用单片机控制L298N的输入端驱动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