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STM32,有关驱动L298N问题

楼主:
初学STM32,这是自己创建的第一个程序,调试了很久还是不行,那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A(2018-02-23):
WHILE(1)后面加了;,这样不是死循环了吗!程序在这里,不往下走了。

网友B:
编译错误,找不到库文件。如果是别人的工程,多半是lib inc路径设置错误。

网友C:
表示真的很难学

网友D:
在线断点调试一下吧  看看定时中断好不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WHILE(1)后面加了;,这样不是死循环了吗!程序在这里,不往下走了。

嗯嗯,有道理,但是程序还没走到这里就出现问题了,查了很多资料说是未调用库文件。。。我把STM32自带的库文件加上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编译错误,找不到库文件。如果是别人的工程,多半是lib inc路径设置错误。

嗯嗯,在刚开始学,不知道怎么写,就参考他们的,自己改改写的,库文件我是用的STM32自带的,难道不行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表示真的很难学

被这库文件搞的晕头转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