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老郭的视频数码管那章其实数码管显示还有问题啊

楼主(2018-02-22):
如图后三位消影后,显示三位其实有残留暗亮啊,就我一个发现吗

网友A:
这个数码管消隐问题已经在7年前在51黑解决过了详见:http://www.51hei.com/bbs/dpj-10971-1.html

网友A:
数码管没有问题,是他的程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码管没有问题,是他的程序有问题

这么晚还解答问题,真是太感谢您了

网友B:
没有消影

网友C:
老郭的数码管动态显示程序有缺陷,主要是给初学者了解数码管动态显示的基本原理,你可以把每位显示语句顺序这样改一下消除鬼影:
        P0=0x00;                                            //消隐
        dula=1;                                        //开段锁存
        dula=0;                                        //关段锁存

        P0=0x7e;                                        //送位码
        wela=1;                                        //开位锁存
        wela=0;                                        //关位锁存

        P0=table[table1[0]];                       //送段码
        dula=1;                                        //开段锁存
        dula=0;                                        //关段锁存

网友A:
引用小曾老师:“用锁存器进行数码管显示,遵循的原则,不管送位码,还是段码,都先数据到位,在开锁存在锁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每显示完一位应关掉所有显示。这样好处进行动态扫描互不干扰,显示的数字非常干净,感觉非常的好,不会有一点阴影”

网友D:
又学到新知识了,感谢论坛。

网友E:
加一点延时用来消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