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测距模块做报警器 请大师们指导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8-02-22):
本人购一激光测距模块,想装一个报警器,就是当距离小于某一固定值,输出一低电平或高电平,触发电路报警,请大师们写个单片机程序,谢谢!

网友A:
首先您需要一个mcu与测距模块通信,一般来说是串口,控制发射后计算发射与反射的时间差,从而计算距离控制输出。
从您提问的角度来看,建议您购买成品设备。

网友B:
不知道你这测距模块输出的是啥?高低电平?如果是输出高低电平的话,可以定个变量,或者返回类型的函数,根据采集的高低电平返回特定的值,根据返回值直接控制IO口,达到控制报警器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