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判忙和延时,求助

楼主(2018-02-22):
在写数据和写命令之前都加了判忙,但是连续写数据或者命令会出现乱码。写完一次数据,加延时,再写数据,就没问题。这样的话判忙不是起不到作用的吗?

判忙

判忙

网友A:
多半是判忙不当引起的。理由是延时OK。

网友B:
加30us的延时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半是判忙不当引起的。理由是延时OK。

有可能的,但是程序是书上的,换一个试试

网友C:
如果方便,请把相关代码贴出来,大家才更好帮助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方便,请把相关代码贴出来,大家才更好帮助你!

已经上传了判忙的程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30us的延时就行

加延时是可以,那个判忙好像不起作用啊

网友D:
尽信书不如无书啊,每个厂家出的显示屏其实都有些微电气上的差别,实际上用的时候才能发现,大批数据写入时,适当加延时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尽信书不如无书啊,每个厂家出的显示屏其实都有些微电气上的差别,实际上用的时候才能发现,大批数据写入时 ...

是的吧。我在写数据和写命令之后加上72微妙手册提到的指令时间就不会乱。但是我不懂为啥判忙了为啥还要延时。

网友E:
好久没碰LCD12864了,我好像记得LCD速度处理比芯片慢,要等待LCD反应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久没碰LCD12864了,我好像记得LCD速度处理比芯片慢,要等待LCD反应过来

是啊,但是都判忙了,还是需要延时。

网友F:
稍微一点延时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G:
我以前用12864从来都不判断忙状态的,完全没有必要。稍微延时下就OK了。你可以看下网上写的例程。最好不要看书上写的,太繁琐了

网友H:
检测忙的函数是因为是12864驱动处理太慢了,不同厂的12864响应速度也不一样,有的可以比较快, 稍微延时下就OK了。

我记得好像这个,检测忙的函数是不写的,在12864中,不过也看到有人写的。有人说,写了这个程序会“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