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单片机驱动TFT彩屏问题求解

楼主(2018-02-22):
用stc12驱动的tft彩屏,在显示时有个小问题:主要是main函数里有两次清屏,后面分别显示两个部分,第一个没问题,背景色也是对的,当到第二个清屏函数时,背景并不是我代码上的yellow2,而是蓝色,像是覆盖在上面,我换了其他的颜色,都是这样。第一次用彩屏,没想出来原因,望知道的大神指点指点。部分代码和第二个清屏结果请看图。

楼主:
自己解决了,太粗心了

网友A:
楼主有电路原理图和代码吗,我还只会玩12864的基本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电路原理图和代码吗,我还只会玩12864的基本功能

我这是tft彩屏的,12864接触倒是不多。

网友A:
我也买了个彩屏,320*240,但是没找到资料,暂时还不会用

网友B(2022-02-11):
引用 楼主:
自己解决了,太粗心了

您好,请问您是如何使用硬件SPI驱动这个TFT彩屏的,我的一直没显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是tft彩屏的,12864接触倒是不多。

您好,请问您是怎么用SPI驱动TFT的,可以分享一下源代码吗

网友C:
这个是正点原子的屏幕吧